[問題求助] Toshiba 42cv500g 數位電視無法全部接收~

楼主(2020-03-19):
Toshiba 42cv500g 數位電視無法全部接收~

日前退掉 第四台 改用 無線數位台 ~

但是 重新掃瞄(自動) 後僅可捉到 4 台 ~

用 手動 模式 掃瞄 發現有訊號 , 但是無法使用 ?

研判是因為 機台的解碼問題 ?

不知道各位有同型機台 , 是否一樣這種問題 ~

42RV500G 看起來內部構造一樣的 , 有没有人試過 ?

网友A:
你這個TUNER 調諧器解碼大概是 SD 的 所以只有 4台
要 HD   模式 才看的到完整22台數位電視
看看有無SD/HD 切換的選項

不然只得更換 [HD數位機上盒] 才看的到完整22台數位電視

网友B:
這台規格,數位電視支援 SD(DVB-T),
請外接數位電視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個TUNER 調諧器解碼大概是 SD 的 所以只有 4台
要 HD   模式 才看的到完整22台數位電視
看看有無SD/HD  ...

我是想說能不能透過更新韌體方解決~

我有看到板子上有 2個輸入點  , 但不知是何用途 ?

Toshiba東芝 42RV500G 電視維修 (HDMI異常,開關故障)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520-1-1.html

還有一個服務人員的接口類似 VGA 的接口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規格,數位電視支援 SD(DVB-T),
請外接數位電視盒.

我知道 DVB-T ~
但這個規範我就不清楚了~
我電腦的數位棒好像也是 DVB-T
但可以看到民視等其他 HD  的節目 ~

補充內容 (2020-3-19 09:35 PM):
看了頻道表的格式~
重點是在 H.264 這個解碼問題~
相同的 SD 的只要用到 H.264 就無法收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說能不能透過更新韌體方解決~

HD 是 1920 * 1080

我看懂了  你1#文末, 為何 提起42RV500G  看來一樣
你大概是想用 42RV500G 的韌體  套在CV500G
移植HDTV 解碼芯片

有個...但是
42CV500G 是 1366 *   768  面板
42RV500G 是 1920 * 1080  面板
他程式應該沒有開放 可調整scaler輸出格式 搭配面板解析度
或者說 要找到 有 ( HDTV + 搭1366 * 768) 機種的程式

我是覺得
萬用電視公板比較有機會...
原42CV500G  主板..轉賣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 是 1920 * 1080

我看懂了  你1#文末, 為何 提起42RV500G  看來一樣

如果光是移植 數位 那塊~

不知可不可行 ~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光是移植 數位 那塊~

不知可不可行 ~

需要勇氣去賭 ...

HD數位機上盒...不用堵心

楼主:
先試試看囉~
如果都不行~
最後用一台便宜電腦搭上去用吧~
也許直接用網路來播~
或是裝上 數位棒 透過 HDMI 來傳輸~

看起來是解碼的問題~

H.264 無法解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 DVB-T ~
但這個規範我就不清楚了~
我電腦的數位棒好像也是 DVB-T

以前有研究過,
以下是網路資訊,參考一下
DVB-T 是解碼 MPEG2編碼的數位無線電視訊號 目前台灣 SD畫質都是用MPEG4編碼的
DVB-T2 是解碼 MPEG2和MPEG4 part10(俗稱AVC或H.264)編碼的數位無線電視訊號
目前台灣 SD[480i]畫質都是用MPEG2編碼的,
台灣 HD[1080i]畫質都是用H.264編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研究過,
以下是網路資訊,參考一下
DVB-T 是解碼 MPEG2編碼的數位無線電視訊號 目前台灣 SD畫質都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臺灣數位無線電視

有詳細說明~

只有 4 台是MPEG

其他的都是 H.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