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液體電蚊香器的發熱元件

楼主(2020-03-19):
液體電蚊香發熱零件的阻值正常應該是多少呢??
家裡這台量起來約莫250多歐姆,輸入的電壓為AC15V,請問這樣有正常嗎??
因為機體摸起來沒有溫溫的,也沒有電蚊香液蒸發的味道。

网友A:
首先電壓不會是AC15V,二是台電是AC110V,三是功率=V*I=V*V*R=110*110/250=48W,電蚊香功率不會這麼高
請拆開拍照,同仁才會診斷

网友B:
是用這家?完全沒鱷魚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用這家?完全沒鱷魚味!

這個雖然有用但是超貴,大賣場兩罐裝就要190元,漲價之前兩罐裝176元,

我看到都不想買了...

有人有用過興家安速的嗎?效果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電壓不會是AC15V,二是台電是AC110V,三是功率=V*I=V*V*R=110*110/250=48W,電蚊香功率不會這麼高
請拆開 ...

不是指市電啦,是ptc發熱元件所使用的電壓經量測是15伏。

网友:
印象中電蚊香的瓦數約5W,算起來你的功率不足,ptc應該不容易壞,可以查查AC電源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