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堆大電容能幹嘛?

楼主(2020-03-20):
如題~請教各位大大
如果你手邊有這箱電容~你會拿來惡搞甚麼呢?
歡迎各種想法~~
圖中~大的20顆小的10顆

网友:
惡搞嗎?那就是

開玩笑的啦,拿出來飆酷斃吧。

補充內容 (2020-3-20 08:12 AM):
修正;開玩笑的啦,拿出來標酷幣吧。(新注音真的是笨的可以)

网友:
可以送給大家和我

网友:
這個規格都時拿來當電源供應器的濾波電容

网友:
專炸元件~~~~見客啦~~~

网友:
正極接負電壓,負極接正電壓

网友:
接在車上上好用嗎?

网友:
拿來砸我吧 絕對不還手  發誓!!

楼主:
好啦~我承認內文打錯了....不過~~惡搞也行啦....但是也太浪費了....
其實我想問...各位大大有什麼好方法可以利用這些電容呢?
我是想過全部放在汽車備胎箱內...接上電瓶...應該多少能幫助啟動減少電瓶損耗吧....
還想過做直流點焊機...不過這些電容體積跟重量...還要加上一顆超大電供= =...
想想還是算了~反正已經做了一個微波爐變壓器點焊機...夠用了
各位大大有啥想法呢?

网友A:
這種東西很少見,哪裡來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啦~我承認內文打錯了....不過~~惡搞也行啦....但是也太浪費了....
其實我想問...各位大大有什麼好方法可 ...

接上電瓶來用也不是不行,但想想也不是很好......

因為電容的自放電比電池大很多,要是常常接上跟斷開也很麻煩.

要是一直接著就會慢慢的消耗電池的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上電瓶來用也不是不行,但想想也不是很好......

因為電容的自放電比電池大很多,要是常常接上跟斷開也很 ...

接電池的話,要接在鑰匙的ON,也就是打開了才有接到電池,不過要改跟放置的地方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上電瓶來用也不是不行,但想想也不是很好......

因為電容的自放電比電池大很多,要是常常接上跟斷開也很 ...

電池的儲能,比這一電解電容多幾千倍,單獨的電解電容自放電,幾小時或幾天就沒電,假如電容並聯在幾千倍儲能電池,可以讓電容的漏電放電時間多幾千倍。(一般低自放電的鉛酸電池,半年時間也差不多了)

网友D:
可以製作發燒友的音響,音響大濾波電容發燒友可能有興趣,可以讓聲音更飽滿有震撼力,使用高功率的BTL線路,電源-35V  0  +35V大濾波150000μf,每一聲道用兩個OCL功率放大器橋接,組成的BTL音響,每一聲道可輸出2百多瓦(RMS) ,

网友E:
我也覺得做後級音響不錯,只是耐壓低一些,瓦數不會太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覺得做後級音響不錯,只是耐壓低一些,瓦數不會太多大

濾波電容低電壓,所以要使用BTL橋接推挽功率放大,BTL橋接同樣的電源電壓可以多4倍的功率,使用雙電壓電源-35V  0  +35V  的 OCL功率放大橋接,喇叭輸出最大音頻交流電壓有48V(RMS),8Ω時有280W(RMS)理想值,這樣功率不算小,調整音量不小心會燒喇叭,假如是一般功率放大(非BTL功率放大),用這麼大濾波電容太浪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東西很少見,哪裡來的啊??

真的不常見~網拍也不好找
這些是從我司報廢機上拆下的,原設計功能是緊急備用電源,當突然斷電時,會提供其中一個模組短暫電力完成當下執行中的工作
不過~還真的幾乎沒用過...大都是接著電源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電池的話,要接在鑰匙的ON,也就是打開了才有接到電池,不過要改跟放置的地方不好找。 ...

原本構想是會接一個12V200A繼電器,由ACC控制,接車上目的也只是輔助發車時的大電流輸出
不過一般鉛酸電瓶CCA也都夠大...不知接上去能幫助多少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製作發燒友的音響,音響大濾波電容發燒友可能有興趣,可以讓聲音更飽滿有震撼力,使用高功率的BTL線路 ...

小弟木耳...音響還是看看店家的過過乾癮就好....這也不是甚麼好的電容...只怕接會有反效果...
畢竟如樓上回復的...這電容一開始設計是拿來當緊急電源而不是濾波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構想是會接一個12V200A繼電器,由ACC控制,接車上目的也只是輔助發車時的大電流輸出
不過一般鉛酸電瓶C ...

這種輔助型的物品,在主力資源夠的時候是顯現不出效果的,比如在以前機械式硬碟時代,我常安裝到4顆硬碟,有時開機差一些的就會啟動不良,這時只要在靠近硬碟的12V併上一棵3300uF的電容,就解決啟動上的問題。

网友:
也是有人把電容並聯在汽車電池使用,啟動引擎時,提供啟動馬達的瞬間大電流,延長電池的壽命,電容還需要緩充電的線路,直接並聯去充超電容,充電的瞬間電流過大,使用超電容它的容量更大50F (1F=1000000uF) ,150000 uF算小了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04636802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