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ANYO SMT-32MV6 液晶電視有聲音無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20-03-20):
SANYO SMT-32MV6 液晶電視有聲音無背光維修實例

1.型號~SANYO SMT-32MV6

2.有過電待機電源正常(消耗功率0.29W),指示紅燈亮

3.故障情形~按開機鍵後指示藍燈亮起(消耗功率6.4W),呈現有聲無影無背光狀況

4.內部照~只有一片三合一機板+外掛視訊盒

5.不可分離式T-CON

6.面板型號

7.先從外部檢測LED燈珠狀況,LED測試儀顯示最高電壓,表示燈箱內部LED燈珠已經故障了(斷路無負載)

8.拆解面板模組檢測LED燈條狀況有多顆燈珠燒掉,架構為3燈條串聯

9.分析舊燈條為每燈條10燈,5燈串連再並聯,故最大負載電壓為15V

10.上網搜尋燈數、燈距、固定孔都相同的備品,找到便宜又是鋁基板(散熱效果較好)的燈條,但是是10燈串聯,最大負載電壓為30V

11.故要配合背光電路輸出就要改裝燈條,於燈條對半處也就是D5~D6間切斷銅箔,2紅十字正極刮漆上錫短路

12.D6負極再焊接一條導線到燈條前端負極,形成5燈並聯電路

13.新燈條改裝並聯輸出完成,輸出電壓為13.4V(測試儀未全功率輸出,故電壓較低)

14.新燈條黏貼雙面膠+螺絲固定OK,點燈測試

15.裝回反光片完全吻合

16.組裝完修測試畫面

SANYO SMT-32MV6 液晶電視韌體程序 - 韌體程序分享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659-1-1.html

{n_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