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551C 不開機

楼主(2020-03-20):
大家好

我有一片X551C主機板
板號是:X551CA MAIN BOARD REV 2.2

插可調電源,直接就19V/0.14A,按開機鍵沒反應

摸紅色框框這顆IC會發燙,應該是3、5IC

但看不清型號,
看各位前軰是否有點位圖與電路圖,
可以提供給我查看一下

网友:
點位圖~~~~

114.94 KB, 下載次數: 25

點位圖

楼主:
楊大俠

謝謝您提供的點位圖
發燙是PU8100 RT8239BZQW
我去找找,換一顆再看看3、5伏會不會出來

网友A:
要不先打一下35v電感,先排除後級短路造成的發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先打一下35v電感,先排除後級短路造成的發燒-

Jackchen681 大 你好

剛剛有量一下電感對地阻值沒有到零,
但有量周圍的電容有有發現+3VAO阻值是零歐姆

我先把PC8103與PU8100拆下量測,板上位置阻值仍然是零

+3VAO透過PSL8101 (短接)變成+3VA
接到+3VA共有以下的節點,我再分別檢查看看,看那個有問題

楼主:
引用 楼主:
Jackchen681 大 你好

剛剛有量一下電感對地阻值沒有到零,

剛剛查一下

先把JP3001斷開
+3VA (阻值正常)-- +3VA_EC(短路)

就直接在SL3000 (+3VA_EC  -- 3VACC),灌一個小電壓(1.7伏特)進去燒

發現EC 非常澷燙
電壓/電流(1.7伏特/0.98安培)

先把EC拆下來

再把PU8100焊回去
+3VAO=3.3V與+5VAO=5.1V就有出現
+5VA有5伏,但+3VA沒有出現!

問題是
+3VA是不是要有觸發才會出現?(EC沒裝)

网友:
+3va一般是給ec的供電,由待機晶片過來,應該是由+3vao再轉換而來

楼主:
請問各位前軰一下,
這EC IT8517E是有帶程序的嗎?
若不需要帶程序,是不是可以直接換一顆新的更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前軰一下,
這EC IT8517E是有帶程序的嗎?
若不需要帶程序,是不是可以直接換一顆新的更換? ...

沒有帶程序直接換

楼主:
謝謝獅大魚 大

那就去訂幾顆回來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