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AN HD-32v21電源板零件燒毀

楼主(2020-03-22):
1:電視銘版

2:電源板及板號

3:燒毀零件

因燒毀編號已看不出來了,請問版上大大有相同或類似的電源板零件編號嗎?
感謝各位大大

网友:
直接買電源板來換

网友:
這片電源板真的很危險~
被大電容爆炸整個嚇到有陰影~
從此遇到這型電源板直接換別型號的電源板~

禾聯電視的電源板有幾種型號~
鎖孔~電線腳位都一樣~
買回來就可以直上~

楼主: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8980&pid=713665
看了這篇順便拆了R16量測為2.5M,正確為2M

https://bbs.pigoo.com/thread-44153-1-1.html
用電源板編號查到這篇燒毀零件一摸一樣,感謝前輩

楼主:
感謝l大大

楼主:
電源板大電容量測值有可能這麼低嗎?
如果想購買新品有需要特別注意什麼嗎?

電源板大電容

网友:
用一樣規格的電解電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源板大電容量測值有可能這麼低嗎?
如果想購買新品有需要特別注意什麼嗎?

注意 要帶錢!

好吧,
這規格的電容, 推薦Nippon chemi-con_KXG, KXJ

网友:
注意的地方是 SIZE

e店愛心惜福小舖  KX 150uF 400V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7097364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