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請問!!這是保險(保險絲)裝置嗎 ??

楼主(2020-03-22):
請問!!這是保險(保險絲)裝置嗎 ??

請問如何檢測是否正常or已燒毀 ??!

网友:
三用電表歐姆檔量測兩端,短路>>正常,開路>>燒斷了
兩端的金屬帽有規格,通常標示 ??? V/???A(mA)

网友:
是保險絲,
導通是好的,
不導通是壞的.

楼主:
感謝 樓上幾位的指導解惑  謝謝 !

网友A:
沒電表就用傳統方式
燈泡加相容電力,串保險絲看會不會亮。
蜂鳴器加相容電力,串保險絲聽會不會有聲。
同理也可測開路與斷路ˋ。
備註:如同電表檢測,盡量使用低電流低電壓負載,免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電表就用傳統方式
燈泡加相容電力,串保險絲看會不會亮。
蜂鳴器加相容電力,串保險絲聽會不會有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