櫻花瓦斯爐G613AS 開箱 (節能補助再省1千)

楼主(2020-03-22):
大家好

前兩個星期去逛大賣場,看見瓦斯爐有節能補助1千元

補助期間(108年10月1日~109年3月31日)

剛好家裡面使用久了的瓦斯爐因為火焰(紅火)問題也想下課了

有試著調整空氣比例,但無效

前些天裡,跑去站內大老的家裡坐坐,偷學點功夫

閒聊一下,才知道裝冷氣之外還有其他電器產品可以買

請大老幫忙代購,自己回家安裝

櫻花瓦斯爐G613AS   我們家之前都是雜牌的,沒用過櫻花牌^^ (因為大廠牌價格較高些)

還好這次有補助~~

今天下午安裝,明天寫資料去郵寄^^

安裝注意點 撕開塑膠保護層

接好瓦斯軟管 (認真的話應該有泡泡水檢查,瓦斯管是否有緊實無漏氣)

但我是懶惰的人 = - =  等有聞到異味再來檢查.......  (有請專業安裝跟不專業的人的差別)

測試調整火焰大小 (左邊瓦斯銅頭是我太太放的我看到後 )

測試完成後 拍一張完整圖

最後感謝大老的幫忙

請大家有空多按廣告,多謝大家

网友A:
和家工廠在烏日打電話說沒經銷商可買

和家這款單口爐有接近快速爐又有安全裝置!搭ˋ配ˊ60cm油機是適合長照?

傳統款最好用缺點是爐蓋以後會熱脹冷縮蓋不密會熄火爆

殺庫拉用500調整器火比較不會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家工廠在烏日打電話說沒經銷商可買

感謝大大回覆

但看您內文有些一知半解 ,不是全明白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回覆

但看您內文有些一知半解 ,不是全明白意思

你太太想要內焰型的你不懂啦,去跪瓦斯爐

焰型和常用的鍋具有關係,不是說就不能用某種鍋具,而是使用方法要改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回覆

但看您內文有些一知半解 ,不是全明白意思

沒有出貨給一般店家只能在最大間賣場買機率較高!還有一間上豪也類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太太想要內焰型的你不懂啦,去跪瓦斯爐

焰型和常用的鍋具有關係,不是說就不能用某種鍋具,而是使用方 ...

大大真是專業

不像我只是會吃飯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出貨給一般店家只能在最大間賣場買機率較高!還有一間上豪也類似!

嗯嗯~~ 了解

去大賣場逛逛也有看到上豪品牌

但好像能源效率沒有辦法申請補助

网友:
有能源就表示熱效應不能太高?要大火快炒就....

可以使用有感壓力500調整器唯一要擔心是考克沒有以前耐用度!

网友C:
我家用的HCG瓦斯爐還不錯用,當初買一台好像1700元吧!時間有點久遠了記不太清楚,便宜又好用,我一次買二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回覆

但看您內文有些一知半解 ,不是全明白意思

分離式的爐頭,
使用幾年後,
上方的是銅製的,
底部是鐵的,
熱脹冷縮係數不同,
以後會產生很大縫隙,
建議選購一體型的銅爐心。
之前家裡的就是這種 ,
下爐心燒到破孔(材質是鐵會生鏽),
效率很差只有換新的,
台灣有很多默默無聞的,
品質相當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用的HCG瓦斯爐還不錯用,當初買一台好像1700元吧!時間有點久遠了記不太清楚,便宜又好用,我一次買二 ...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36555026865

出來闖初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分離式的爐頭,
使用幾年後,
上方的是銅製的,

原來爐頭有學問阿~~~就是爐嘴跟本體要一起的對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原來爐頭有學問阿~~~就是爐嘴跟本體要一起的對吧?

A大
半夜沒事不要虧人,會嚇人。
明知故問,不考慮材質與熱效率,複式設計的話分離式較優,爐心清理,當然條件是會維護使用的人,不然也是沒用。
東方人煎炒煮炸敦,甚至需用火侯控制所產生的色香味才能比擬,這沒解,只是假能源,真補助,債留子孫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用的HCG瓦斯爐還不錯用,當初買一台好像1700元吧!時間有點久遠了記不太清楚,便宜又好用,我一次買二 ...

以後有需要再找便宜又大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離式的爐頭,
使用幾年後,
上方的是銅製的,

喔~~ 感謝 經驗分享

下次再做個功課

楼主:
引用 网友F:
A大
半夜沒事不要虧人,會嚇人。
明知故問,不考慮材質與熱效率,複式設計的話分離式較優,爐心清理,當 ...

只是假能源,真補助,債留子孫而已

看來政府也是會騙老百姓的

网友:
能用明火爐真是幸福,
小弟的環境只能用電陶爐...
卡式爐都比電陶爐來的好用一萬倍.

网友:
去年瓦斯爐,抽油煙機,熱水器......大放送。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372-1-1.html

然後流理台重做。
廠商給我搭配G2721G,只記得他說:雙內焰的哦~

分離式爐頭,因為雙內焰,所以拆開後一大堆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A大
半夜沒事不要虧人,會嚇人。
明知故問,不考慮材質與熱效率,複式設計的話分離式較優,爐心清理,當 ...

沒嚇人啦~~~~~~因為我家的瓦斯爐就是在清理的時候發現爐頭噴嘴銅材質的
居然有微微變形~~~~應該圓形的變成有點彎彎....變成密合度有縫縫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只是假能源,真補助,債留子孫而已

看來政府也是會騙老百姓的

你卡車換掉也有補助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卡車換掉也有補助喔!~

疑? 我怎沒收到通知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