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SAMSUNG - UA46D7000LJ 間歇性不能開機

楼主(2020-03-22):
向高人求助, 上述的三星電視機, 電視機下方的紅燈 (見圖) 平均要三天才會亮一次, 只有亮燈時才能啟動電視機, 我已經把電源板 BN44-00427B 換了, 但情況還是一樣, 請求高人指點, 謝謝!

网友A:
請問主晶片原來就沒有散熱片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主晶片原來就沒有散熱片嗎.

應該是沒有的吧! 原裝拆開了就這個樣子。
三年前因為經常要等很久才能開機 (不停"滴答滴答"的響幾分鐘才能啟動), 朋友說是電源板受潮, 換了電源板後便解決了問題, 所以今次再換一次看看有沒有用。

网友:
這帖可參考
Samsung UA55F6400AM 不斷重覆開機

网友B:
所以換新電源板後開機,還是一樣滴答滴答響?

网友:
面板掛了~換新的了

网友:
主機板拍幾張特寫照,特別是有白色貼紙的記憶IC

很可能是記憶體不良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換新電源板後開機,還是一樣滴答滴答響?

滴答滴答是之前的問題, 換電源板後已修好.
現在的問題是好像沒有電一樣, 但過兩三天它又回復正常 (什麼都沒有做的情況下, 好奇怪), 我以為是電源板的問題, 所以又換了一次, 但這次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滴答滴答是之前的問題, 換電源板後已修好.
現在的問題是好像沒有電一樣, 但過兩三天它又回復正常 (什麼都 ...

要不先確認市電到電源板這條線是OK的,插頭內和電線本身有沒有斷線情形,都沒問題時就通電查電源板有無市電進來?先從頭開始查起吧 !

楼主:
謝謝以上各位, 換了電源板後隔天便開始正常, 到現在差不多連續兩星期都沒有出現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