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體] DDR3 ECC REG 記憶體改成一般記憶體

楼主(2020-03-23):
各位先進 大家好 小弟手上有幾十隻 DDR3 ECC REG 記憶體 (2GB 4GB 8GB 都有 )

放著沒用 丟了可惜.

不知是否有辦法 把他們改成一般記憶體, 還請各位先進指導, 感謝 ^^"

网友A:
請看這裡

https://kknews.cc/zh-tw/digital/66xlnql.html

還有一件事,您似乎是放錯版面了,不是要在顯示卡跟記憶體那兒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看這裡

https://kknews.cc/zh-tw/digital/66xlnql.html

0.0 來不及搬家了 等被 K ......

网友A:
論壇的伺服器應該也是用D3的,趕快拿幾支8G的向老大謝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論壇的伺服器應該也是用D3的,趕快拿幾支8G的向老大謝罪。

老大不是用 NAS 嗎? 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不是用 NAS 嗎? 0.0

請看贊助帖

https://bbs.pigoo.com/thread-25284-1-1.html

2019/01/30楊大俠贊助D3 1G*5給論壇擴充用,你贊助幾支8G的,以後會更順暢。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不是用 NAS 嗎? 0.0

NAS是拿來備份論壇資料的.
論壇主機還是伺服器.

楼主:
WISH老大 你有缺嗎? 順便幫我改幾條弄成 一般DDR3.....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SH老大 你有缺嗎? 順便幫我改幾條弄成 一般DDR3.....

你如果要以ECC的記憶體換一般的PC用,在論壇上喊一下,相信有很多人願意和你交換的,不過D3的我只剩下2G容量的,願意交換的話,我排第一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要以ECC的記憶體換一般的PC用,在論壇上喊一下,相信有很多人願意和你交換的,不過D3的我只剩下2G ...

可以噢! 換換換 三哥要換多少支我們私下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噢! 換換換 三哥要換多少支我們私下聊.

私聊不能傳圖,我先將記憶體的圖片給您看看。

最左邊那支是雙面顆粒,在有些主機板會不開機,狀況可能有些不好,其餘三支都是單面顆粒,良品,我試過的板子都可以開,如果願意交換,請私訊,感謝。

网友B:
樓主的記憶體看起來是 RDIMM,一般PC無法使用的。

因為訊號走的路徑與一般PC的記憶體也不一樣,也沒辦法改成一般家用記憶體。

UDIMM的話也許有機會可以用在家用P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的記憶體看起來是 RDIMM,一般PC無法使用的。

因為訊號走的路徑與一般PC的記憶體也不一樣,也沒辦法 ...

對啊有 REG功能.... 淘寶上買電路板重新作 比去回收廠買現成的 一條 DDR3 2G 30元一條還貴好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