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洗衣機無法脫水

楼主(2020-03-23):
各位先進,小弟洗衣機是直立式洗衣機V178DBS,按洗衣底盤會轉,,到脫水時無法做動,只有聽到嗲一聲,應該是電子閥聲音,可以排水無法脫水,請問有可能是什麼問題,維修員只是啟動按鈕說這很複雜,還打回公司問,什麼都沒檢查就收300,報價要修馬達5800,有可能是其他問題嗎,謝謝

网友:
你確定找到真原廠?原廠應該沒這兩光才對

你不能脫水的定義要詳細敘說大家才能幫你
譬如你說能排水就是不能脫水,你所謂不能脫水是洗衣機完全不動?還是內桶不動迴轉盤動?還是脫不乾或完全沒脫?洗衣機丟著別管他有出現代碼嗎?按開機啟動自動偵測衣量時候迴轉盤會動嗎?

一般如今變頻洗衣機有異常應該都會顯示代碼,沒記錯國際直流變頻有兩個牽引機,排水正常代表排水牽引機是正常,離合器牽引機就不確定,要判定是否軸心故障還是電路部分你提供資訊太少,不過真原廠都去查看了應該沒這兩光才對.......,你先確定是否找到真原廠去查看。當初撥打電話號碼?

偶而會遇到客戶說原廠說怎樣怎樣.....,我問他是否網路搜尋,一半都說對就搜尋點進去就0800,我說是否還分區一堆0800.....,上面有顯示贊助廣告都是假原廠,來看摸一摸簡單能處理報三到四千高價太難就摸一摸報高價走人收車馬費

楼主:
發現有一個零件,是否是這個脫落了。

楼主:
的確我似乎打錯客服專線了
使用一般行程無法正常運作,連進水都未執行無法往下執行
改用快洗,可正常運用作,至脫水行程時就停住了,目前還泡在裡面,時間停住

网友:
那個很像是安全開關的零件~
GOOGLE一下 "洗衣機 安全開關" 應該會知道裝在那裡~
少了這個是會出現能排水但無法脫水的情況~

楼主:
謝謝,很像,但是小弟我找不到哪裡可以裝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很像,但是小弟我找不到哪裡可以裝回去

就你現有的能力盡可能的貼上圖片
從你貼上的圖片前輩們便可判斷你是否繼續問下去或直接找真正的原廠比較正確
有圖有真相貼上圖片是基本態度
跟判斷你是否可以自行處理的參考
並給你最適當的建議
請貼上你能理解的問題圖片
這很重要

网友:
那是洗衣桶內的安全開關,洗衣桶在脫水時如遇不平大震動時,碰觸到他會停止脫水,拆的方法從上蓋著手,先拆側面跟後方螺絲,就可以把外蓋拔起(進水口那個蓋子),大約在面對洗衣機左方的位置,你那根已經斷了,需要換一根,至於哪裡買,我是都找網路啦,如果你真的不會拆,建議還是找服務站處理。

附上我搜尋的
https://tw.bid.yahoo.com/item/%E ... %A9%9F-100043399436

楼主:
有拆後蓋找不到可以放安全開關的位置,晚點補圖,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拆後蓋找不到可以放安全開關的位置,晚點補圖,謝謝

要拆上蓋拉 ! 拆背板看不到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拆後蓋找不到可以放安全開關的位置,晚點補圖,謝謝

已經斷了掉下來,你當然看不出來裝哪裡,也沒辦法裝了,須換新
這個裝在面對洗衣機左後上方

网友A:
剛好我也斷了要換,照片那個鐵盒打開,就能看到

网友:
之前脫水也會發生異常,後來發現排水管被5元硬幣給塞住,取出來之後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剛好我也斷了要換,照片那個鐵盒打開,就能看到

感謝分享

但是...錯誤的貼圖方式會顯示檔名

貼圖缺最後一步 , 上傳區的圖片 必須點選插入內文  否則圖片會出現檔名...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發現有一個零件,是否是這個脫落了。

錯誤的貼圖方式會顯示檔名

貼圖缺最後一步 , 上傳區的圖片 必須點選插入內文  否則圖片會出現檔名...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剛好我也斷了要換,照片那個鐵盒打開,就能看到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