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新格牌飲水機加熱片燒斷了

楼主(2020-03-23):
已經換了一台新的晶工牌了!
之前用了一陣子的新格牌飲水機加熱片燒斷了 , 原本是加熱燈一直亮 , 水卻是冷的
打開一看 , 不用查原因了 , 加熱片的線燒斷了 , 上網查了一下 , 好像大多數的飲水機都是環形加熱片
而新格牌的是底部加熱 , 網上有提到他是鐵片夾住加熱片加固在底部的
本來想就直接把原本的線剪掉 , 直接用環形加熱片套在鐵桶上 , 後來想想...
這個鐵桶好像是有雙層真空隔開的 , 不然平時要怎麼保溫?
所以這樣好像行不通..... 還值得修嗎? 應該也不值甚麼錢 (本來也是想環保救地球)
但是加熱產品還是要以安全為重... 不想為沒多少殘值的老產品而提心吊膽

网友A:
斷在接線那裡還可以壓接,斷在加熱片端比較麻煩 要退一圈加熱線才能壓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斷在接線那裡還可以壓接,斷在加熱片端比較麻煩 要退一圈加熱線才能壓接。 ...

他的確是斷在接線那邊 , 請問您說的壓接是 ? 用端子連接嗎 ?
我有仔細看斷掉的線 , 他是3條銅片就在陶瓷環下方斷掉 , 旁邊的線也有些被燒熔
我也很好奇他為什麼會斷 ? 加熱片不就是要承受熱 , 難道是 ? 空燒 ?

我想紅箭頭陶瓷還那邊可以退一個環下來 , 黃箭頭是否換一個端子壓片 ? 連接就好
這樣有危險嗎 ? 別人不在家....燒掉就好笑了

网友B:
五金行買個端子管,壓著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的確是斷在接線那邊 , 請問您說的壓接是 ? 用端子連接嗎 ?
我有仔細看斷掉的線 , 他是3條銅片就在陶瓷環 ...

黃箭頭換一個端子壓接就好
這樣不會危險 除非壓接不確實
這應該是金屬疲勞斷裂,接好後要就近固定導線。
切記不可上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黃箭頭換一個端子壓接就好
這樣不會危險 除非壓接不確實
這應該是金屬疲勞斷裂,接好後要就近固定導線。

thank you ! 端子頭已經去電料行買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五金行買個端子管,壓著即可

thank you ! 端子頭買了 , 裝好再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