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日製電子IH鍋象印NP-BC10

楼主(2020-03-23):
插電無反應  拆了發現保險燒了
雖然會燒保險一定有哪邊出問題  不過先換上再說
結果還是一樣一插就燒了
看了一下電路板  發現

電容

電容
(借圖)
一顆裂開了
一樣是SHIZUKI HFC-MD
型號是6J150V
找了 一下網路找不到相同的
有甚麼規格可替代嗎

還是有人有維修過這台的經驗請益一下

网友:
這是 7.5uF/250V AC 電容,可能用在容阻降壓,如果這顆電容短路導致燒保險絲,那電路元件可能燒掉一大半。

掏寶有賣:https://world.taobao.com/item/6937569251.htm?spm=a21wu.11804641.1.13

网友:
6J 150V  ==> 6uF 150V AC 電容,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05765425632

建議同2#

看網路上這台似乎 日本AC 100V  ...
CBB 250V 5.6uF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12784410570

网友:
提醒一下樓主問的內容是指 IH 鍋……這規格的電容在這種場合通常是濾波使用。

回主題,這裡有修的人不一定會回,會回的人不一定有修。樓主要提供實機的照片,特別是大塊電路板的正面與反面,最好連散熱片都要拆掉。而不是以為是什麼壞,就網路上隨便拉張照片就算了。

這台如果不是專門修 IH 鍋或電磁爐的人,通常都處理不了。

网友:
通常象印電子鍋拆開來,功率板會看到3顆指月電容(也有2顆的,因為有的機型把EMI板獨立一塊)
幾乎大部分機型編號C201 的是X電容, C202的是LC濾波電容,C203的是LC諧振電容
因為壞的幾乎大都是C203,而且帶走FUSE,橋整,IGBT,容值有0.22u和0.28u居多
C201跟C202壞較少所以沒特別記容值,大約應該是C201: 1~2u ,  C202: 5~10u
如果單純這顆壞的話,找電磁爐零件即可

楼主:
感謝各位的回應
剛才就拆了版子重新上照片吧
電源版正面
反面
懷疑的電容
控制板  應該不會壞這邊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的回應
剛才就拆了版子重新上照片吧

不用想太多,c202確定壞,要換,c203拆下來量一量,
沒問題的話,IGBT和橋整量量看有沒有短路
再沒問題,裝回去,線盤先不要裝,上電,有顯示的話大抵就沒太大問題,就大膽接回線盤上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想太多,c202確定壞,要換,c203拆下來量一量,
沒問題的話,IGBT和橋整量量看有沒有短路
再沒問題,裝回去 ...

新月的電容還真難找
C202還可以找三樓  6J 150V  ==> 6uF 150V AC 電容,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05765425632  這個
C203  .28+_4%180VAC  這顆該用哪個替代  能指點一下嗎
IGBT  是TOSHIBA  GT60M303
橋整是D15XB60
這兩個還好找

準備一次全換安心一點
謝謝您的教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月的電容還真難找
C202還可以找三樓  6J 150V  ==> 6uF 150V AC 電容,https://goods.ruten.com.tw/ite ...

不需執著在新月電容,他還不是照爆,
我習慣用電磁爐或微波爐常用的mkph電容或CBB22電容代用.

例如: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947893777701

0.28uf不好找的話,我用0.3uf代用過,就看你敢不敢用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月的電容還真難找
C202還可以找三樓  6J 150V  ==> 6uF 150V AC 電容,https://goods.ruten.com.tw/ite ...

聽四樓建議 使用 電磁爐電容
台灣市面有售的 看到的多在 5 uF 可以用
請用關鍵字 [ 電磁爐電容 ] 查一下

這種電容 引腳與金屬膜接合處有經過濺錫之類的處理用於承受高電流

楼主:
回報一下修理狀況
電源板修理之後可以過電了
可是依然是故障
螢幕面板全顯示
所有按鍵皆無反應
插電之後風扇會自動轉起來
想不到該往哪方向去查了
看來是ˋ我太天真了  想修個電源就想撿個漏

順便問一下橋整D15XB60H用D15XB60替代有差嗎

网友:
雖然都是15A bridge diode
D15XB60 耐受衝擊電流 較小200A,  D15XB60H 到240A

其他製造商15A bridge diode 耐受衝擊電流 240A 是基本規格 然後 250A/300A 上去

找不到 D15XB60H  , 就找其他製造商 15A bridge diode  GBU1506
https://www.mouser.tw/datasheet/ ... -G_RevD-1481565.pdf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報一下修理狀況
電源板修理之後可以過電了
可是依然是故障

[螢幕面板全顯示] ??

最好能上一下照片 ~

還有你測量了什麼  換了哪些 位置的 元件  ?

网友:
保險絲好像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螢幕面板全顯示] ??

最好能上一下照片 ~

全顯示就像這張圖一樣的面板顯示
不知道原來有沒有背光  有的話  不亮

換掉啟動電容 IGBT 整流橋 保險絲
可以確定電容 IGBT和保險絲都是壞的

鍋子的溫度保險量過  沒斷

插電試過  會給線圈約160V的輸出

說真的沒圖紙  也真不知從何測量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顯示就像這張圖一樣的面板顯示
不知道原來有沒有背光  有的話  不亮

你找一下 控制板 (最後那張照片) 看有没有可以 RESET 的鍵 ?
還有要確定所有的線有接妥 ~
因為一開始它會測試 ~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顯示就像這張圖一樣的面板顯示
不知道原來有沒有背光  有的話  不亮

1.小塊那片電源板,5v有沒有輸出?(既有顯示,應該有了才對)
2.軟排線有沒有折壞? 有沒有插反? 有沒有插進? 有沒有插到?

网友:
好期待續集趕快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