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tional CD-9003EL 除濕機壓縮機不運轉

楼主(2020-03-24):
各位先進,家中有一台元老級的日本松下除濕機CD-9003EL幾年前就不會除濕了,一直放在角落,那天小弟房間裏的聲寶也因為壓縮機不運轉而無法除濕,小弟上來爬文後順利的讓它又復活了,所以想要試試看這台是否也可以修復,目前情形是風扇運轉正常,但就是沒有水下來,小弟也確定壓縮機沒有運作,可以請問各位大大可能是哪出了問題,謝謝

目前小弟猜想可能這兩個地方的其一壞了,請問大大該如何檢測,若不是這兩處還請各位大大不吝告知,謝謝

网友A:
請勿用外部連結照片,
有看到一個零件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勿用外部連結照片,
有看到一個零件裂了.

謝謝大大指正,已重新編輯了,原來很開心找到原因了,剛去看了一下,應該是反射的倒影,沒有裂

网友B:
一般來說風扇會轉,壓縮機有動作,可能就是漏冷煤了!! 以前社區常有除濕機丟出來,再好的除濕機漏冷煤我就放棄了!! 量一下電流,壓縮機有運作應該都超過150W,若是耗電沒達到,還比較好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來說風扇會轉,壓縮機有動作,可能就是漏冷煤了!! 以前社區常有除濕機丟出來,再好的除濕機漏冷煤我就放棄 ...

大大,壓縮機是沒有運轉的…只有風扇轉

网友:
背板應有電路圖吧,電容器要用具有量測電容器的三用電錶拆除外線量,外觀有鼓起就有可能不良,用三用電錶電阻擋量,直能判斷好與壞不能判斷衰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來說風扇會轉,壓縮機有動作,可能就是漏冷煤了!! 以前社區常有除濕機丟出來,再好的除濕機漏冷煤我就放棄 ...

下次如果碰到高檔又漏冷媒要丟掉的機子,送給我好了,我最喜歡日立或三菱日本廠的壓縮機。

***

既然跳出來就給樓主一個提示好了,按例因為資訊不足我也只能用猜的:大顆繼電器不動作導至壓縮機根本就沒電當然就不會動啦!通常是濕度感測器的問題,如果這台有設置濕度感測器的話。

大多數的除濕機,風扇基本上是與電源連動的,能確認這點正常,這部分就可以無需再理會。

网友:
繼電器+1
反正便宜,先換了再說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小弟買了一個新的啟動電容後情況還是一樣,也檢查了濕度感測器和溫度感測器也沒問題,後來直接拆了壓縮機的上蓋,讓小弟找到原因了,過載保護器裏面銹蝕而不過電,不經過載保護器直接送電壓縮機就動了…好感動!!不過麻煩的來了,小弟看原來的過載保護器型號在網拍上無法找到同型的,不知各位大大能否告知是否有可替代的東西呢,謝謝。以下是原來的過載保護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小弟買了一個新的啟動電容後情況還是一樣,也檢查了濕度感測器和溫度感測器也沒問題, ...

請把圖片確實點選貼上

你應該是忘了
老大最新的提醒三次就會停權喔!

网友:
這可能是你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把圖片確實點選貼上

你應該是忘了

大大…可是現在我找不到可以編輯的地方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大…可是現在我找不到可以編輯的地方呀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以後請配合!謝謝

楼主:
謝謝大大告知,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 ...

收到,了解了…下次改進,不好意思造成版大的困擾,再次致歉!!

网友:
柳川楓大:
  我朋友的除濕機是使用 MRA98831 請問哪裡可以買得到? 或是相關代用品!!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