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家電] 大陸的電源供應器型號A-200AF-5

楼主(2020-03-25):
一顆對岸的創聯電源

設計將交流輸入放一側,直流輸出放一側…跟一般MW的設計不同…
交流輸入放到兩個端子有點誇張

40A輸出跟MW一樣是放三個端子

上面似乎少了很多保護?我是除了保險絲,看不出來有什麼保護OVP?OCP?
一次側也沒隔離~不曉得這樣的缺點是?

輸出的瀘波電容用料應該也是雜牌,我只知道rubycon
曾經有個客戶說瀘波只要加總容值大於spec設計就沒問題,但我一直以為一顆47u可以瀘掉的頻率,是和4.7u*10可以瀘掉的頻率是不同的?

光PCB加這幾條線…要走40A,蠻難以相信的,但我不是layout出來的

5V40A輸出只有兩個晶體是不是省太大?!

橋整小小一顆,規格不知

不知道為什麼PCB會有部份黑了~
DTDZ是大陸牌的電容

只有一顆像817的…是代表有過流還是過壓保護?

它是真的laser mark就是糊的…

應該沒有漏掉圖片了
歡迎各位大大討論~謝謝收看

楼主:
咦…大大,是我放錯版區嗎?我以為跟電供有關的…就放這兒?這篇只是想跟大家討論電供的這些問題~~

网友A:
控制元件應該都在電路板背面

网友B:
PC817應該是穩壓回授,左邊那顆TO-92外型的應該是TL431,兩者配合達到穩壓效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咦…大大,是我放錯版區嗎?我以為跟電供有關的…就放這兒?這篇只是想跟大家討論電供的這些問題~~ ...

所以,有什麼問題呢?品質好不好的事?就花幾分的錢買幾分的貨呀!

電供簡單,對站上的前輩們而言這僅是件手到擒來的小事。樓主有問題的話起個頭先把病症列表一下?

网友:
曾經有個客戶說瀘波只要加總容值大於spec設計就沒問題,但我一直以為一顆47u可以瀘掉的頻率,是和4.7u*10可以瀘掉的頻率是不同的?

你的想法是對的 ~  (總容量是對儲能來講是對的)

但對頻率卻不是如此 , 一般你會看到 大的容量  跟 很小的容量 搭配 ~
其目的為何 ?

這看起來就是一般標準的 交換式電源 , 過電流就只有保險絲~
通常壞掉都是 MOS 故障居多 ~ (輸出没有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元件應該都在電路板背面

好,我晚點來看看電路板背面~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817應該是穩壓回授,左邊那顆TO-92外型的應該是TL431,兩者配合達到穩壓效果。 ...

謝謝大大回覆~我會再深入確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有什麼問題呢?品質好不好的事?就花幾分的錢買幾分的貨呀!

電供簡單,對站上的前輩們而言這僅是 ...

大大說的沒錯,這是一顆便宜的電源供應器,但故障了,因為便宜,我還在想要不要花時間修…如果沒什麼價值…也不太想花時間在找問題,我想說看看有沒有什麼保護機制…沒有的話,我就覺得沒有價值了,以前曾經被電供炸了後端的電路…真的不敢用雜牌電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說的沒錯,這是一顆便宜的電源供應器,但故障了,因為便宜,我還在想要不要花時間修…如果沒什麼價值 ...

可以拿來練功,弄壞不心疼……

网友D:
不知輸出整流 是怎樣的黑科技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輸出整流 是怎樣的黑科技 ?

看似是Forward架構的同步整流
參考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680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似是同步整流
參考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680

40A 早懷疑了
就憑零件面空蕩蕩 僅靠背面鋪銅散熱 零件面還冒出兩倒U散熱片
二極體是撐不住的 一定得是MOS 的同步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元件應該都在電路板背面

大大

前陣子因為去嘉義文化路,被異地辦公了

所以沒有電腦上外網的,一切發生得太快了

背面拍照只有3個ic,還是不知道有些什麼保護機制?

正面

背面

ic 正印3R303GMT, 91343E

另一顆看起來也是一樣的

這顆1252A有查到datashee

https://www.onsemi.com/pub/Collateral/NCP1252-D.PDF

這一個d2上寫的正印A4

网友:
3R303GMT

3R303GMT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A 早懷疑了
就憑零件面空蕩蕩 僅靠背面鋪銅散熱 零件面還冒出兩倒U散熱片
二極體是撐不住的 一定得是MO ...

大大,不知道要怎麼看有沒有ovp?過壓保護,
我的想法是如果有過壓保護,就不會有燒後端電路的風險…沒有的話就會很慘,畢竟40A的電流可以燒壞一堆東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不知道要怎麼看有沒有ovp?過壓保護,
我的想法是如果有過壓保護,就不會有燒後端電路的風險…沒有 ...

這機型是 5V單電源輸出  把5V 這端回授穩壓守好  就是OVP啊

多電源輸出情況才需要加 OVP
因為一次側 PWM 只能對應一端輸出回授

假設這機型 改多電源 5V 與 12V (或在加24V..等) 電源輸出
一般穩壓回授取在 5V ,  則沒穩壓的12V 端和24V  依成本選項取作 OVP

比較好奇的是 這台同步整流控制用的零散件似乎過多  很不乾脆啊
U6也不知是什麼 , 也不像原始同步整流拿變壓器增繞組控製G極

网友A:
我終於知道大大的提問點了

一般電源供應器所標示的輸出保護機制都是透過其回授呼喚前極, 就算是多輸出亦是多一顆監控連接到回授;
所以常遇到的電壓失控大都是431週邊或817失效導致.
(以這種隔離式電供而論, 能溝通一二次側的元件只有變壓器與光耦合)

如要像大大希望的過壓保護(防燒後端電路), 那就要在輸出端之後再多加一段獨立監控並含開關的電路,
一般市售的產品大都沒有這種設計的...

另外是否方便拍一下圖中U6的近照或正印標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終於知道大大的提問點了

一般電源供應器所標示的輸出保護機制都是透過其回授呼喚前極, 就算是多輸出亦是 ...

U6我晚點拍
大大這麼一說我才想到
之前有一顆MW的12V,也是異常輸出到13.5V,然後燒了後端的保險絲
那次還好後端的電路沒燒…
MW都沒OVP了…這個怎麼會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終於知道大大的提問點了

一般電源供應器所標示的輸出保護機制都是透過其回授呼喚前極, 就算是多輸出亦是 ...

一開始用手持放大鏡,放不夠大

換60倍的,買來第一次用

看絲印是K1FF8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開始用手持放大鏡,放不夠大

感謝大大使用怪傢絲的協助

K1FF8 SOT363包裝, 應該是 DIODES的 BC847BS,
不過這顆只是雙包裝的NPN, 對應到電路上還真是奇怪啊...

网友:
要有OVP  外加LM399 TL431 跟SCR 去控制輸出繼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