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奇美 16吋 DC 電扇DIY改裝問題

楼主(2020-03-25):
大家好,是這樣的。
手邊這台奇美16吋直流電扇疑似MCU故障,開機會自動停,有時候還不能開機,該換的都換了,症狀還是一樣…就想說拿來改改看能否廢物利用。這台電扇的電源是 DC24V   1.66A,接到馬達的有三條現,一條負、一條24V正電、一條沒有標示,我試過正電接那條沒有標示的,但不會動…想說電腦的風扇也是三個PIN,直接接電都可以轉動,怎麼這個不動?
後來,上網一查才知道是大青節能的無刷直流馬達…請問大家這種無刷直流馬達用一般直流馬達調速器可以驅動嗎?我後來上網查一下發現直流無刷好像用霍爾驅動,有W、V、U三個接點,但我這台只有一正一負跟另外一條線,似乎也不是霍爾驅動…那要怎麼驅動(可調)這個馬達呢?謝謝大家…

网友A:
兄弟您運氣好,剛好我有留一篇相關的

https://bbs.pigoo.com/thread-68654-1-1.html

注意第 1,3,4 張照片裡,有您要的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您運氣好,剛好我有留一篇相關的

https://bbs.pigoo.com/thread-68654-1-1.html

小弟沒這麼厲害…大大你太強了!!
請問一下這種無刷直流馬達是用什麼方式驅動的?以我的能力只能買現成套件讓馬達轉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沒這麼厲害…大大你太強了!!
請問一下這種無刷直流馬達是用什麼方式驅動的?以我的能力只能買現 ...

網拍找一下就有了~

無刷馬達的驅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您運氣好,剛好我有留一篇相關的

https://bbs.pigoo.com/thread-68654-1-1.html

請問大大,馬達正負接上原本電源板後,另外一條信號線我用 Arduino 0-5 PWM 做控制,這樣風扇可以轉動及調速嗎?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馬達正負接上原本電源板後,另外一條信號線我用 Arduino 0-5 PWM 做控制,這樣風扇可以轉動及 ...

嗯嗯 我相信 GSM7 PO的文章你有看沒有懂....

所以 去買一片驅動板吧 ………^^ 不用燒腦輕鬆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嗯 我相信 GSM7 PO的文章你有看沒有懂....

所以 去買一片驅動板吧 ………^^ 不用燒腦輕鬆愉快.

抱歉,年紀大了…腦袋不夠用…
謝謝 Delta 大的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年紀大了…腦袋不夠用…
謝謝 Delta 大的幫忙…

別這樣說. 我們是業餘的 求的就是 輕鬆愉快處理問題.

以不燒腦 又有成就感優先.

网友B:
如果真的很有興趣研究 可以先看看 BLDC 的原理 . 這個已經不是我們那個年代的 馬達了....

https://reurl.cc/z8W84y

网友C:
GSM7的文章真的很專業,有看沒有懂是正常的吧?
不過,對岸的驅動板品質不知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GSM7的文章真的很專業,有看沒有懂是正常的吧?
不過,對岸的驅動板品質不知如何? ...

但就我所知…DC直流無刷風扇故障的都是電路,反倒馬達頭好壯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的很有興趣研究 可以先看看 BLDC 的原理 . 這個已經不是我們那個年代的 馬達了....

https://reurl.c ...

Delta 大…可是我這顆馬達是霍爾驅動(W、V、U)的嗎?它只有一正一負,另外一條似乎是訊號線耶…當初我不懂就是在這裡…

网友:
測三線的互對的電阻值就不用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馬達正負接上原本電源板後,另外一條信號線我用 Arduino 0-5 PWM 做控制,這樣風扇可以轉動及 ...

恭喜您突破盲腸了!

附帶的贈品,可以試著先用 VR 看看,兩端接 5V 與 GND,中間接 VSP,很多情況下也能使用。

另外就是,把接線圖、電路板拍好拍滿放上來,因為沒碰過的人只能依有限的資訊勉強去做判定常常會出錯。新手發文九成我都是直接 PASS 過去,其中一點就是發文者提供的資訊不足。

网友D:
請問有型號或圖片嗎? 最近剛修好一個奇美, 會自己開關機逼逼叫, 或者開不了機, 以為七月半到了, 後來找到是七字節顯示器的問題... 但七字節顯示器開機時都正常, 拆下來用電表讓它發光, 有一槓特別暗, 拆掉就可以正常使用, 後來換了一個七字節顯示器結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有型號或圖片嗎? 最近剛修好一個奇美, 會自己開關機逼逼叫, 或者開不了機, 以為七月半到了, 後來找到是 ...

瞭解,我晚一點PO主機板等周邊圖上來…謝謝

网友E:
三相BLDC直流無刷馬達驅動器
裡面的圖片說明 應該是你要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相BLDC直流無刷馬達驅動器
裡面的圖片說明 應該是你要問的吧...

對,但是直流無刷有分有無訊號線與霍爾驅動,像我這台就是一正一負然後一條訊號線,主要驅動在電風扇本身的電路。而霍爾驅動在電路那邊就要做控制了,所以有W、V、U三個接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但是直流無刷有分有無訊號線與霍爾驅動,像我這台就是一正一負然後一條訊號線,主要驅動在電風扇本身 ...

無刷馬達驅動器可能先不要買!! 原因是 這馬達可能內建了無刷馬達驅動電路了,因為外面給的是電壓和控制信號,並不是 三相!! PWM 輸出是脈衝寬度調變,ARDUINO 有 UNO 有 NANO 都有 PWM的調變輸出,只是你需要學習 ARDUINO (當作入門起手式也不錯) 我記得 遙控飛機的伺服器也是用 PWM 市面上也有賣 伺服馬達測試器 記得很便宜可以測試一下,當然最重要的是要把你的東西詳細PO出來才有辦法下判斷!!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恭喜您突破盲腸了!

附帶的贈品,可以試著先用 VR 看看,兩端接 5V 與 GND,中間接 VSP,很多 ...

記得很多 DC電扇的直流馬達是靠 duty來調控轉速, 一些小廠都精簡為一個 LDO搭配 VR來處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記得很多 DC電扇的直流馬達是靠 duty來調控轉速, 一些小廠都精簡為一個 LDO搭配 VR來處理...

lazy104大:
    願聞其詳!! LDO搭配 VR 調空轉速,你說使用 555 嗎?

网友F:
引用 网友G:
lazy104大:
    願聞其詳!! LDO搭配 VR 調空轉速,你說使用 555 嗎?

修過的那種DC風扇使用dc15V Adapter, 它的馬達只有出三條線;
兩條接15V跟Gnd, 另一條是轉速控制;

由 LDO降壓為5V, 然後用 VR與電阻分壓在0-5V間給轉速控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修過的那種DC風扇使用dc15V Adapter, 它的馬達只有出三條線;
兩條接15V跟Gnd, 另一條是轉速控制;

這樣就是使用 0~5V 來調控速度,跟工業變頻器一樣 輸入 0~10V 達到轉速的控制囉!!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這樣就是使用 0~5V 來調控速度,跟工業變頻器一樣 輸入 0~10V 達到轉速的控制囉!! ...

應該是! 可能有內建轉換電路

目前只在低階的dc風扇看到這種用 0~5V調速;
比較知名品牌的直流風扇大都如 gsm7大所描述的, 有用一顆MCU來送出時脈控制訊號.
當然不曉得跟廠商選用的DC馬達有沒有關係, 當下沒特別注意.

楼主:
這是電風扇店員板與主機板
MCU 型號為:EM78P372ND20J

楼主:
引用 网友F:
應該是! 可能有內建轉換電路

目前只在低階的dc風扇看到這種用 0~5V調速;

請問那為什麼控制線我直接 +24V 風扇連轉都不轉呢?莫非要類似 PWM 訊號才能驅動?

网友F:
引用 楼主:
請問那為什麼控制線我直接 +24V 風扇連轉都不轉呢?莫非要類似 PWM 訊號才能驅動? ...

有可能每款馬達的控制設計不同, 也許只能輸入到5V, 也許需要 PWM訊號才能驅動...

以我在22#描述的例子, 馬達吃15V, 但控制只有5V, 超過會怎樣就不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可能每款馬達的控制設計不同, 也許只能輸入到5V, 也許需要 PWM訊號才能驅動...

以我在22#描述的例子, ...

瞭解了,我看該馬達官網說電路有說短路、過電壓、過電流…一大堆保護…可能接24直接跳到保護吧,有空我來接接看,看是 LDO 接電阻可以調速,還是要 Arduino PWM 才能驅動。
謝謝 Lazy 大的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瞭解了,我看該馬達官網說電路有說短路、過電壓、過電流…一大堆保護…可能接24直接跳到保護吧,有空我來 ...

照片上那顆IC, 先試PWM調速吧,

簡單的555 PWM電路, google一下就有,
拍賣也有現成的PWM電路板 ,

网友:
有在插電狀態下確認過電源開關連接到的IC腳位對Vss電壓差嗎? 我當初開關異常是會量到2.X V, 正常應該是接近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