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宏碁型號p221w LED更換恆流板亮度接線問題

楼主(2020-03-26):
請教各位前輩 LCD改LED恆流板亮度調整接線問題
目前電源跟開關線已接好 經測試沒問題了 剩下亮度調整線  (因光線實在太亮了)雖然網上很多教學 因我的高壓版排線上的針腳無標示出功用 上網搜尋找不到有關亮度調整接線  也上網搜尋不到版號的線路圖 請前輩指導如何找出接點   先謝謝大家抽空幫忙

另請教圖1上的2個零件是電感嗎 要如何辨別其內容
排線背面
排線正面
邏輯板背面

网友A:
IC851 找出型號 DATASHEET 裡面有個 DIM 腳 (或 Dimming) .. 接過去就是調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851 找出型號 DATASHEET 裡面有個 DIM 腳 (或 Dimming) .. 接過去就是調光

SIMON1016大大你好
IC851 型號是TL1451ANC  找了其 DATASHEET 裡面沒有DIM 腳 (或 Dimming)

麻煩幫看圖腳位會是那一個  謝謝你

楼主:
lazy104大大謝謝你提供圖片 研究中

网友A:
背面有一顆 OZ 9938 或 OZ 960 之類的 SMD IC
以  OZ 9938 為例 , PIN 4  DIM 是調光,  跟著 DIM 此腳查到排線端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lazy104大大謝謝你提供圖片 研究中

3#的pdf附檔是控制板跟電源板的電路圖

网友:
先進選單把亮度調到最大,然後量測主板連接電源板的排線各pin腳電壓,記錄下來
再把亮度調到最低,再量測一次各pin腳電壓
應該會有某一pin的電壓產生變化,那大概就是DIM

网友:
PDF 第十頁電路圖清清楚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面有一顆 OZ 9938 或 OZ 960 之類的 SMD IC
以  OZ 9938 為例 , PIN 4  DIM 是調光,  跟著 DIM 此腳查 ...

感謝SIMON1016大大提供寶貴經驗 背面還有一個很小貼片IC  看不到字體經過酒精擦拭跟配合顯微鏡 終於找到OZ 9938GN了  經第4腳跑線後 找到源頭了  謝謝你抽空幫助

楼主:
已完修   另外謝謝樓上其他幾位前輩抽空盡心盡力幫忙提供寶貴的經驗   感恩

剛剛再去仔細看lazy104大大提供線路圖 跟我的電源版+主板符合這台液晶的線路圖了
之前因板子IC都被一層東西包住  一時間沒查覺出來  謝謝

L604  L605  L608 透過線路圖找到資訊了 為45 OH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