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圓伴唱機 S-2001 開關不能按 DVD讀取不良

楼主(2020-03-26):
這台陪伴家裡多年的伴唱機,開關故障,一直都是遙控器代替操控
直到最近小朋友的巧虎DVD讀取不良
只好拆開來處理

銘牌

內部主機全貌,很難想像這樣要賣好幾萬元

電源板部分看得到爆掉至少6成,全部更換

按鈕的部分,就是一般的微動,一顆7MM 一個5MM

比較麻煩的是光碟機,慶幸是一般的光碟機,而不是專用電路板,不然修起來更燒錢
這台是老舊IDE介面,雖然內部還有一個SATA插槽,但是沒有驅動,接了新的SATA DVD也無效

使用迴紋針退片,分離面板和光碟機

這台DVD型號是 LITEON DH-1603P,IDE介面
如果用PHIONNER ASUS ACER的替代,托盤面板會太高或太低,所以頗麻煩

請問有修過的前輩,一定要用DH-1603P嗎?
還是LITEON的IDE DVD都可以?

不然12年前的型號實在太難找了

网友:
IDE 的光碟機 我有很多台 只是不知道合不合您用

网友A:
光碟機托盤前板不要裝的話 應該都裝得進去吧? 只是要找IDE介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碟機托盤前板不要裝的話 應該都裝得進去吧? 只是要找IDE介面的

最差的情況就是這樣了
只是長輩可能會覺得不好看
目前還再盡量找同型號,或是至少LITEON機器不同型來試試
已知 ACER ASUS PIONEER的門蓋高度不一樣

网友B:
這台海龍王會鎖DVD ROM驅動
(找同廠牌或換雷射組)

网友:
替代的DVD,托盤面板太低的那種

直接將DVD 整機底部墊高(墊華斯/螺母之類)  使托盤面板相對上移

固定方式 沒資料線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台海龍王會鎖DVD ROM驅動
(找同廠牌或換雷射組)

鎖DVD ROM驅動?   意思是換不同廠牌會無法讀取?

网友:
引用 网友C:
鎖DVD ROM驅動?   意思是換不同廠牌會無法讀取?

無法完成開機

网友:
先嘗試調整雷射頭的功率。

网友:
我覺得不是換良品dvd那麼單純
音圓應該有特殊規格綁定10幾年前曾經單純的想把把音圓的硬碟拿到電腦裡灌歌曲未果
要找到同型dvd是有可能的只是就算找到了可能也會因時間久遠老化時間到了就是老了也是會有同樣的問題的
音圓有很多員工要養的遇到這類的不是橡皮人老大可以輕易干擾它的經濟發展的
如有找到同型DVD會通知你祝你好運
有些事是要往前邁進的痞酷亦是
前陣子把幾千片的四燈小口高壓板丟回收了斷捨離清除了一些空間真好
老了終究會要過去的救回來頂多多活幾年終究會停擺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海龍王會鎖DVD ROM驅動
(找同廠牌或換雷射組)

天啊...真是個震驚的消息...
居然還有鎖驅動...

我好不容易翻到一台liteon的IDE DVD-ROM說
原本是DH-16D3P,翻到的是SOHD-16P9S

裡面雷射頭型號不同(一個有型號  一個看不出來)
可以直接這樣排線拔掉移植過去嗎?

最差的情況
就是只留音圓的硬碟唱歌~~
小朋友的巧虎,另外找一台播放器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天啊...真是個震驚的消息...
居然還有鎖驅動...

不同廠牌DVD的排線應該不會pin to pin(修正是同廠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同廠牌DVD的排線應該不會pin to pin(修正是同廠牌).

如果雷射頭不能直接這樣對調的話
那難度就更高了,因為這台雷射頭也沒有型號
買雷射頭跟買這台DVD一樣大海撈針

那如果改成調整雷射頭功率的話
印象這兩顆是可變電阻?
(很久很久以前,還會有挑片的年代,TEAC 32X 光碟機有調過,調完還測試讀取曲線之類的,很搞工)

要調整哪顆?調大調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雷射頭不能直接這樣對調的話
那難度就更高了,因為這台雷射頭也沒有型號
買雷射頭跟買這台DVD一樣大 ...

我在拍賣網站找到一台音圓伴唱機 S-2001的光碟機,賣家展示說拆機良品,你不妨參考看看.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2004250274413

至於調整雷射頭功率,如果沒法確定是哪個可變電阻,就先別亂動. 調錯電阻是很麻煩的.

网友E:
這就是光碟機被消滅的原因,一如帝國的毀滅,都是自己搞出來的!! 我現在對光碟機的產物都敬謝不敏!! 兩個VR 應該是一個 CD 一個 DVD吧! (我猜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就是光碟機被消滅的原因,一如帝國的毀滅,都是自己搞出來的!! 我現在對光碟機的產物都敬謝不敏!! 兩個VR  ...

謝謝幫忙查詢
這台我也有看過,但是覺得很奇怪,一樣是S-2001
我的打開是完整的光碟機
他的則是裸裝,他的還有光碟驅動板  所以就沒有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雷射頭不能直接這樣對調的話
那難度就更高了,因為這台雷射頭也沒有型號
買雷射頭跟買這台DVD一樣大 ...

你要看沒拆光碟機的時候,那兩個VR是否可以調的到,然後準備VCD DVD各一張(原先讀取不到的),兩個VR要作上記號,先試著調整其中一個(往左邊調一下,有動就好,不要超過一個鉛筆線0.5MM),你是DVD讀取有問題,放上DVD看是否能讀取,可以調兩次。無效調回再試另一個,兩個都無效就失敗。

如果是功率衰減,調整一定有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啊...真是個震驚的消息...
居然還有鎖驅動...

燒入usb來播放(厚工點)
基本上音圓dvd rom 都是用來加歌,但你這台有usb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同廠牌DVD的排線應該不會pin to pin(修正是同廠牌).

我問修音圓的店家,老闆說可以試著更換看看,不對應該頂多不會動,不會燒掉什麼吧?

原本的DVD-ROM是讀取不良,有些片讀得到 有些不行
或是會自己跳播放順序1234變成1213之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問修音圓的店家,老闆說可以試著更換看看,不對應該頂多不會動,不會燒掉什麼吧?

原本的DVD-ROM是讀取 ...

就怕電源極性接錯燒了,沒把握不要做.我的建議是找零件機來換,你可以請賣家多拍幾張光碟機相,和你的比對就知道機器搭不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問修音圓的店家,老闆說可以試著更換看看,不對應該頂多不會動,不會燒掉什麼吧?

原本的DVD-ROM是讀取 ...

我覺得可以先試著插上另一台光碟機跑看看
排線看起來也是標準IDE,電源也是正規的大4PIN接頭

我家那台之前是電源壞掉,我把整個電源板用電腦的電源供應器電路板整個替代
只做了接入主機板那邊的轉換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