櫻花熱水器無水壓SH-0911R無法點火

楼主(2020-03-26):
這幾天熱水器忽然沒辦法點火,之前開熱水時熱水器都有咔咔咔的聲音,現在開都沒聲音且點不了火,請問這是水流感應器壞了還是電子時控器壞了?

网友:
沒圖沒真相, 也不知樓主做過了什麼分析

擲筊一下, 應該是電池沒電了...

网友:
有圖有真象
首先你必須有能力打開熱水器然後打開熱水後觀察熱水器狀況拍照貼上來並敘述問題狀況
有了圖片大家才能圈圖告訴你該如何往下查

网友:
擲筊一下,~~~~~~

网友:
無水壓一定無法點火.

楼主:
這款是免水壓式

楼主:
怎麼上傳照片

网友:
按這裡可以練習貼圖
你可以隨便找個圖片慢慢貼這兒貼錯沒關係

网友: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995-1-2.html
參考看看~
google一下 SH-0911R 的圖片~
構造應該差不多~
如果不一樣也沒法度~沒圖~

网友A:
*電池存量顯示 提醒更換電池

電池有沒有電?

電池盒+、-  極有沒有生鏽不導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池存量顯示 提醒更換電池

電池有沒有電?

電池指示燈沒亮但我換新的了,2隻腳座也沒生鏽

网友:
嚇到了!!!這熱水器竟然裝在廚房{n_094:}

网友B:
看一下開熱水時 微動開關有沒有被推動, 如果沒有就換換水盤皮就可以了.

約 20元一片 或使用厚塑膠袋也可以...

https://reurl.cc/5l2KA7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開熱水時 微動開關有沒有被推動, 如果沒有就換換水盤皮就可以了.

約 20元一片 或使用厚塑膠袋也可 ...

這台構造不一樣

网友B:
沒差啦~就是換水盤皮.

如果連自己拆裝 水盤都不會. 也不建議自己修了! 命比較重要!!

且這個沒有強制排氣 放室內非常危險! 最好換成電熱式或是 移到室外放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沒差啦~就是換水盤皮.

如果連自己拆裝 水盤都不會. 也不建議自己修了! 命比較重要!!

這台是新的設計,沒有水盤

网友:
冷水進入的那個元件拆起來吹看看會不會有點火聲?通常叫水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台是新的設計,沒有水盤

我看錯,把中間那塊看成水盤。

ABS(AUTO BREAK SENSOR)自動阻斷裝置,沒拆過 請將細部近照放上來看看先。

网友:
老大提醒的是他根本沒水盤吧! 不好意思我會錯意了。

這位兄弟照片太少,資訊不足。

櫻花ABS防空燒熱水器無法點火,拆開來看點火控制器的高壓點火線及感應線是否燒焦脫落?先確認點火控制器好壞先。

网友:
基本上不作動,一、沒電、二沒水、三、水盤推不動微動開關、或微動開關接觸不良(你這沒水盤,那就是進水些的hall sensor 之類的故障、四防高溫保險絲燒了、五、點火器故障、六才是控制器故障。

网友(2020-04-27):
之前我也遇到類似故障問題,個別測試時控器和水流感知器都可正常運作,
但是二個搭在一起就有時無法運作,最後是把時控器和水流感知器一起換最省事。

网友:
為安全 請安裝強制排氣熱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