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到一件故障的金屬靜電手環

楼主(2020-03-26):
剛買了這東西,電表量測它居然是斷路!電表蜂鳴器不叫,只好找時間退貨.

网友:
正常要導通!?

网友:
靜電手環的好壞 | Yahoo奇摩知識+
https://tw.answers.yahoo.com/que ... 090715000010KK02355

量測檔位不對

网友:
請問D大,是在用直流電壓1000V檔位量靜電手環接地線的阻值嗎?
還是我看錯檔位?

网友:
足夠讓人身上靜電荷放掉就好
這電阻一般就在 方盒鐵片內  要 900K~1M 歐姆
這阻值用來保護人的
若是接近短路, 當設備接地斷線又有漏電時  人載著短路的靜電手環 摸到設備  會觸電GG
設備->人體->靜電手環->接地
900K~1M 歐姆 會限制漏電流

鱷魚夾--彈力圈圈線-扣具  是要短路
照片二 這條確實斷了

楼主:
真丟臉,我錯了,原來構造沒搞清楚,電表用2000K歐姆檔可量出約1M歐姆值,讓大家看笑話了,總算學了一堂課.

楼主:
現在明白了,測試方法不對,要以高檔位歐姆值可量到1M

网友:
呀哈  我也記錯了

网友:
以前在國防部通訊站台服役。接觸微波裝備都要戴靜電手環

大家都乖乖的戴,但從來沒有檢查項目也不知道要如何量測這個有沒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