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N S95 LCD故障

楼主(2020-03-27):
CANON S95  LCD故障 拍照檔案是正常 相機上顯示不良 MADE JAPAN
有誰想修 露天超取61元

网友A:
我有興趣,手邊剛好有一台零件機,應該有機會拼成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興趣,手邊剛好有一台零件機,應該有機會拼成一台!!!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931294515181

网友B:
LCD顯示不良不好修,因為零件難取得,我的意見是找一台零件機,置換LCD看看.我幾年前一台CASIO相機,因為鏡頭伸縮時沒注意按了電源鍵關了電,造成鏡頭卡死聚焦沒作用,後來在拍賣網站買了同一型零件機來置換,一起把鏡頭及LCD顯示解決修好.

网友C:
建議您把記憶卡資料放電腦看,相片是否正常

小弟碰過CANON A95 CCD魔咒,病症初期相片看起來跟您的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您把記憶卡資料放電腦看,相片是否正常

小弟碰過CANON A95 CCD魔咒,病症初期相片看起來跟您的很像 ...

記憶卡資料放電腦看,相片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記憶卡資料放電腦看,相片是正常的

小弟上YOUTUBE看拆機過程,這台不難拆,可以先試試清潔排線接頭,有機會免換零件修復

网友:
引用 网友B:
LCD顯示不良不好修,因為零件難取得,我的意見是找一台零件機,置換LCD看看.我幾年前一台CASIO相機,因為鏡頭伸 ...

這一台我也有~
伸縮鏡頭設計不良 很容易故障~
排線壽命短 ~
造成 光圈 無法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