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PA喇叭和家用喇叭差在哪裡? (WS-A250E)

楼主(2020-03-27):
我把家裡的舊喇叭Sansui 900XR弄壞了

本來想買二手PA喇叭,感覺蠻酷的
不過搞不太懂PA喇叭除了大聲之外
跟一般家用喇叭差在哪裡?

爬痞酷音響版都有個傳說:PA喇叭沒音質可言  !!??

WHY??

WS-A250E PA喇叭只是示意圖,我隨便抓的

网友:
PA喇叭需要比較大音壓,聲音足夠讓遠距離的人聽清楚,PA一般中高音會使用號角型喇叭,或是多支中小喇叭組成陣列排列,讓中高音及高音能到達更遠的距離,一般家用音響拿到戶外 ,遠距離聽講話的聲音會不清楚,中高音及高音衰減的很利害,低沉的講話聲,PA因為要求高音量,一些音量不夠大,但能發出細膩的高音及中高音設計,就不適合做PA喇叭,PA跟家用音響比一般聲音會比較粗糙,PA喇叭有些會內置高阻抗的匹配變壓器,適合喇叭線拉很遠,有些人把家裡的高級音響拿來唱卡拉oK,旋律最高時用力一唱,高音及中高音喇叭燒毀了

楼主:
謝謝說明,小弟找了有牌子都不便宜
看來要花點時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