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G 32LC4D 開機有時開不起來!

楼主(2020-03-27):
LG 32LC4D 開機有時開不起來!
正面
背面
廠牌型號
內部
電源板
電源板上很明顯有電容凸起!
更換之後有5VSB送到主板,還是開不起來!
檢查主板
發現紅框處電容故障,更換掉!
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好久沒遇到這麼軟的柿子了

楼主:
hankhu大您好! 這是我今年遇到最軟的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久沒遇到這麼軟的柿子了

hankhu大您好! 這是我今年遇到最軟的柿子!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讚啦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B:
主板的鐵頭電容這麼多顆,而且都沒爆,是如何這麼準判斷那兩顆壞掉的呢?
還是都一一請下來測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的鐵頭電容這麼多顆,而且都沒爆,是如何這麼準判斷那兩顆壞掉的呢?
還是都一一請下來測量的 ...

是應該一顆一顆請下來量... 不過我比較幸運... 只請下來幾顆就找到問題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久沒遇到這麼軟的柿子了

這好硬,AD板上這麼多顆電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好硬,AD板上這麼多顆電容

有儀器可以線上量測啊

网友:
厲害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