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G 32LC4D 上電後待機燈沒有亮

楼主(2020-03-27):
LG 32LC4D 上電後待機燈沒有亮
正面
背面
廠牌型號
內部
電源板
電源進來的保險絲燒斷
Q103 是 04N60C3 FET 短路
Q103 旁邊的 ZD100 是 1N5 227 稽那二極體 3.6V 0.5W 短路
04N60C3 用 K2645 替代
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真是太棒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想請教為什麼04N60C3 可以用 K2645 替代還是任何一種都可以替代
需要注意什麼才可以使用替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請教為什麼04N60C3 可以用 K2645 替代還是任何一種都可以替代
需要注意什麼才可以使用替代品 ...

上網查DATASHEET... 用差不多的規格...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