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禾聯42吋電視畫面會跳動,其它功能正常

楼主(2020-03-27):
禾聯42吋電視畫面會跳動
拆開主機後裡面都是油.
雖然油擦好了,但畫面還是不正常

网友A:
其實那個不是油
是有腐蝕性的

网友B:
你以前貼圖都是 OK 的
怎這次會出現檔名?

錯誤的貼圖方式會顯示檔名

貼圖缺最後一步 , 上傳區的圖片 必須點選插入內文  否則圖片會出現檔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那個不是油
是有腐蝕性的

請問那是什麼呢?因為擦拭後都黃色的液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以前貼圖都是 OK 的
怎這次會出現檔名?

謝謝指導,下次改進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那是什麼呢?因為擦拭後都黃色的液体

那算是一種合成劑吧 我也不知道名稱 就塑膠會用到的
有一批電視的外殼都很會出這種油油的 擦完一段時間它又會跑出來
用小蘇打粉水沾抹布 弄成乾乾的擦一擦會撐比教久

网友:
看看 外殼 有無  PVC 或 PVC+ABS 印字
出油 可能是 PVC 裡用的塑化劑相容性不佳    歷時或遇熱釋出
優良正確的塑化劑 安定性佳 不會釋出

這問題是沒救的.. 洗乾淨  經歷一段時間 會再來    久了PVC就硬不起來軟掉了

網路關鍵字查詢 [ PVC 出油 ] 會有說明的

我說的也不一定正確符合你的情況
只是就 [塑化劑釋出] 這方面的可能性說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