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46HX820液晶電視上方有條碼紋

楼主(2020-03-28):
專家您好:

請問專家,
小弟有一部日本原裝的SONY KDL-46HX820液晶電視上方有條碼紋, 除了上方有條碼紋之外,
畫質依舊很清楚,其它功能也都正常, 不管那一種輸入都一樣有條碼紋, 請問這是面板問題嗎? 如果就只能直接回收了.
謝謝您的回覆.
感恩

機器資訊

機器資訊

螢幕上方條碼紋

螢幕上方條碼紋

螢幕上方條碼紋

螢幕上方條碼紋

网友:
可以修有前例可查

网友:
錯誤的貼圖方式會顯示檔名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謝謝您, 小弟再找找.

网友A:
面板,可修,有案例可循

楼主:
王先生您好,

感謝您的回應.
請問您所指示的案例是如下連結直接屏敝排線嗎?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89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可修,有案例可循

Dear Dean,

感謝您的回應.
請問您所指示的案例是如下連結直接屏敝排線嗎?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897-1-1.html

网友:
SONY液晶電視故障點幾乎都是在面板... 很奇怪... {n_124:}

网友:
面板故障 可以修修看
會越來越嚴重

楼主:
SONY 電視雙重疉影問題都是利用屏蔽連接線的作法, 但是真的是不知道是屏蔽那些條, 還請各位達人指點指點.
謝謝.

四條排線卻不知如何下手.

四條排線卻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B:
貼圖有檔名  屢勸不聽

SHARP DW-D8HT-W 除濕機出現C3 故障代碼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768-1-1.html
(站長於5# 警示了 不聽  )

華碩筆記型電腦螢幕會瞬間閃爍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740-1-1.html
(鎖帖了 才要改 發新帖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757-1-1.html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貼圖有檔名  屢勸不聽

Dear Simon,

您辛苦了,不是個人不聽您的指示,但是我閱讀了12層的作法,還是無法了解那兒出錯了。 看到很多文章都有相同的問題,不知是否可建議站長, 直接在插圖的地方, 程式上設計一個防呆控制點或是直接加掛一斷修補程式,那這個問題就可以避免了。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Dear Simon,

您辛苦了,不是個人不聽您的指示,但是我閱讀了12層的作法,還是無法了解那兒出錯了。 ...

指示不敢

確實是有  [...很多文章都有相同的問題,... ]
更多發文  後續都遵守站上的期望與改正

貼圖教學 裡面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你的問題在於  少了點選要貼上的圖片

願意就去貼圖練習區練練 https://bbs.pigoo.com/forum-213-1.html
不願意就算了  等站長的處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