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計數秤更換荷重元

楼主(2020-03-28):
一台20年的計數秤1.2Kg/0.2g精度
前陣子從對岸過來買一台計數秤3Kg/0.1g精度
結果過來後液晶故障,賣家退我錢,我想裏面荷重元應該還可以用
所以把它換過來這台舊的機子GC-1200
原本舊的荷重元1-3KG

新的荷重元,上面明明是6KG/0.02,怎麼秤是標3KG/0.1g精度?
0.02是指0.02g嗎?

重點是換過去後,放上500g砝碼,結果顯示240.4g??
我記得前年另一台150Kg/0.1g我也是從對岸直接買回來換,
主機插上去重量跟原來一樣也沒差這麼多

這台的手冊也沒寫線性校正,固定重量校正方法,
設定方面只有一種,按住單重輸入再開機,進入測試模式吧!
因爲我怎麼按其他按鍵都只有顯示不同數字,我猜是測試按鍵用,

裏面的電路,紅色箭頭處上下各一顆VR
上面是VR1 / 下面VR2
VR2平常是放砝碼校正用
所以我試着調VR1,頂多調到500g砝碼放上去顯示4xxg已經 金崩
是這台太舊沒辦法換成精度3Kg/0.1g的荷重元?

网友A:
IC 編號 似乎是 ICL7135 ...
以下是基於ICL7135 使用

看看 VR1 迴路上有無串接電阻  直接改小 要精密電阻

以下圖為例 Vref 位於分母  , Vin 固定  將Vref 調小 => Reading 讀值變大
圖裡VR 到GND 可能串接有電阻  將其改小  使 Vref  可以調得更低一些
要用精密電阻  例如: 原1K 並個 10K (降10%) ~20K (降5%)

网友B:
新舊load cell輸出比例不同,每家做的不一定一樣。

變更比例除了調整7135參考電壓之外,最好還是從前端op放大比例來調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 編號 似乎是 ICL7135 ...
以下是基於ICL7135 使用

是7135沒錯,我還是有疑問
1.換上後精度可以變成0.1g嗎?
   就是跳得順序間隔0.1而不是0.2
   etc 11.1/11.2/11.3/11.4
2.這台的設定是1.2Kg,超過會逼逼叫
   而且液晶也直接顯示ERR
    就算我換上荷重元,是不是也只能到1.2Kg
這樣是不是沒必要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舊load cell輸出比例不同,每家做的不一定一樣。

變更比例除了調整7135參考電壓之外,最好還是從前端op ...

我功力沒那麼高,還要改到前端真的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1.換上後精度可以變成0.1g嗎?
   就是跳得順序間隔0.1而不是0.2
   etc 11.1/11.2/11.3/11.4
2.這台的設定是1.2Kg,超過會逼逼叫
   而且液晶也直接顯示ERR
    就算我換上荷重元,是不是也只能到1.2Kg

這部分是軟體限制的,跟load cell無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7135沒錯,我還是有疑問
1.換上後精度可以變成0.1g嗎?
   就是跳得順序間隔0.1而不是0.2

跳得順序間隔與最大滿刻度不會變
因為被 7135本身位元數(解析度) 與 MCU 8049  程式掐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得順序間隔與最大滿刻度不會變
因為被 7135本身位元數(解析度) 與 MCU 8049  程式掐住

既然這樣就不需要再特地去搞荷重元了,
整個硬體都太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