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好點子] AtTiny13 class D amp

楼主(2020-03-28):
這個 Hacker 的項目有點類似 Maker 所以貼再這,
D 類放大有專用 IC, 如果用 avr 單晶片來做會如何?
類比輸入到 avr 的 12bit A/D, 輸出就直接硬體 PWM 串電容到喇叭, 軟硬體都很簡單,
實際效果也還不錯:
,
莊子云:「無用之用,是為大用」,
看似沒用的設計, 隱藏的道理有緣人參悟之.

网友:
Arduino 中 analogWrite() 參考內有一段範例碼

void loop()
{
  val = analogRead(analogPin);   // read the input pin
  analogWrite(ledPin, val / 4);  // analogRead values go from 0 to 1023, analogWrite values from 0 to 255
}

大概就是這樣的意思。不過因為預設的 PWM 頻率太低,1KHz 以下,點點燈是可以,放音樂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要直接操作 register,最多就是到 78.125KHz,這也是 ATTINY13 的極限了。

用 pi 系列的話 hardware PWM 隨隨便便都可以衝破 1MHz,這樣就能簡單得到熱刀切奶油之效。

還有就是,範例用的硬體是開迴路控制。

另外有一個想法,其實可以用一般通用型高速 BUCK/BOOST 控制器來做,聲音從 VREF 端灌進去就好了。理論上可行,實際上效果怎麼樣,看看有誰閒閒沒事幹的可以幫忙驗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