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除霜問題]東元冰箱R4501LN上冷下不冷

楼主(2020-03-28):
1. 症狀:上冷下不冷, 風扇確認沒問題,冷排結霜嚴重,導致壓縮機持續底瓦數運轉,不會停
清除結霜後,一兩星期,持續結霜,
2. 初步判定: 結霜問題導致冷度無法提升,壓縮機持續運轉,
3. 除霜問題: 3.1 我找不到除霜器定時器,可能是電子式的嗎?有前輩可以指點嗎?
                  3.2 除霜問題,是否也可能是除霜加熱器故障?該確認的點是?

新手發文,如有不周會迅速改善,還請前輩不吝指教

楼主:
補圖,
壓縮機旁沒看到除霜定時器,拆開盒子僅看到線路與啟動電容,
冷排旁的插孔,可以依照顏色推敲用途,可是還不知道除霜定時器在哪

网友A:
你可以從電路圖線顏色來找出計時器,
1:紅、藍線頭位置是恆溫開關,2紅、灰、黃、茶線頭位置是計時器
所以在圖ㄧ上面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從電路圖線顏色來找出計時器,
1:紅、藍線頭位置是恆溫開關,2紅、灰、黃、茶線頭位置是計時器
所以 ...

1. 上圖是設計在冷排的插頭, 如果按此研判,是否要拆更多?或者他有電子式除霜定時器的機板在內層?
因為我在,壓縮機旁看不到機器式的除霜定時器?

2. 若無法找到基板的問題,或更換基板....,那樣是否可以修改為走機械式除霜定時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1. 上圖是設計在冷排的插頭, 如果按此研判,是否要拆更多?或者他有電子式除霜定時器的機板在內層?
因為我 ...

拆開冷藏室裡面看看, 可能在那邊

楼主:
不專業補上圖,

网友C:
引用 楼主:
1. 上圖是設計在冷排的插頭, 如果按此研判,是否要拆更多?或者他有電子式除霜定時器的機板在內層?
因為我 ...

你的冰箱是機械式的,沒有電子基板
定時器應該裝在冷藏室吹出口蓋裡面

  你要先確認化霜感溫器和溫度保險絲有沒有壞,方法是先讓冰箱運轉4小時以上,
再測量定時器1-4腳是否有AC-110V,若沒有AC-110V,則化霜感溫器或溫度保險絲壞,
若有AC-110V再測量冷凍庫內的化霜電熱管阻值是否70歐姆左右(黃/茶),阻值若正常則定時器壞了

若溫度保險絲燒斷,化霜感溫器一定要一起更換掉,你這型這兩個零件應該是封裝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開冷藏室裡面看看, 可能在那邊

Lazy大,補上冷藏圖片,
冷藏我可以看到除霜洩水管
但我還不太能夠拆卸,拆起來手感不好,很怕拆壞,持續摸索中,

看圖Lazy可以給一點提示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Lazy大,補上冷藏圖片,
冷藏我可以看到除霜洩水管
但我還不太能夠拆卸,拆起來手感不好,很怕拆壞,持續摸索 ...

紅圈處應該是螺絲孔
拆開後其他應該只有周邊的卡榫

网友:
引用 网友D:
紅圈處應該是螺絲孔
拆開後其他應該只有周邊的卡榫

那個孔不是螺絲孔,是定時器的旋鈕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從電路圖線顏色來找出計時器,
1:紅、藍線頭位置是恆溫開關,2紅、灰、黃、茶線頭位置是計時器
所以 ...

柳大,剛補上圖,黃茶線插是否為計時器的出線?
那麼是否代表,計時器藏在更裡面?(電子式基板??)

又或者是我這台冰箱計時器被拆掉了(此台冰箱為親友報廢,似乎曾送修,繳房貸想說修了就可用了....)

网友C:
找出隱藏的螺絲(左上角蓋子打開看看)

右邊恆溫器旁的小孔裡面就是定時器

楼主:
冷藏室拆開補圖

楼主:
補上冷藏室小孔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出隱藏的螺絲(左上角蓋子打開看看)

右邊恆溫器旁的小孔裡面就是定時器 ...

感謝曹大指導,

剛剛沒拍到小孔,補了照片,這樣是定時器嗎?

繼續往後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曹大指導,

剛剛沒拍到小孔,補了照片,這樣是定時器嗎?

沒錯,拆就對了

楼主:
補上冷藏室拆開圖

楼主:
曹大,補上拆開圖了,這圖比較清楚,那小洞應該是螺絲孔的機會大一點點

有機會是機械定時器已被拆了,或者真的是電子式除霜定時器?

网友C:
這下冏大了

往下燈罩位置繼續拆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曹大,補上拆開圖了,這圖比較清楚,那小洞應該是螺絲孔的機會大一點點

有機會是機械定時器已被拆了,或者真 ...

不會是電子式,配線圖已清楚告訴你機械定時器

冷藏室有燈泡,那麼一定會有走線.再拆看看

楼主:
補上燈,與除霜定時器圖,
此冰箱設計,把定時器藏在這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下冏大了

往下燈罩位置繼續拆看看

曹大,

經驗豐富,真的在燈旁,

感謝指引,已經補圖,明天開始確定定時器功能與除霜加熱哪樣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會是電子式,配線圖已清楚告訴你機械定時器

冷藏室有燈泡,那麼一定會有走線.再拆看看 ...

曹大,

討教一下, 配線圖看得出是機械式的判斷是因為四線式的常見定時器嗎?
電子式的不會是四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曹大,

討教一下, 配線圖看得出是機械式的判斷是因為四線式的常見定時器嗎?

舉例供參考
https://bbs.pigoo.com/thread-65308-1-1.html

网友:
你可以從恆溫接點判斷,機械式計時器是斷電累積計時器,而電子式計時器你要做到斷電累積計時器要有蓄電裝置,不然計時器就要穿接在電源之後恆溫接點之前,而你的是在恆溫接點之後...所以是機械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上燈,與除霜定時器圖,
此冰箱設計,把定時器藏在這裡

S大最好要有心理準備,你收的這台機械式冰箱問題不是出在除霜定時器上,那應該就是放在地上有根長長銅棒的溫度感知開關組故障,提供參考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舉例供參考
https://bbs.pigoo.com/thread-65308-1-1.html

感謝指導,

我爬文不夠詳細@@

楼主:
補上霜化溫度開關位置,及溫度保險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冰箱是機械式的,沒有電子基板
定時器應該裝在冷藏室吹出口蓋裡面

曹大再請教

測試的環境是在冰箱恢復冷度的環境
1. 定時器1&4 pin, 沒AC110v
2. 霜化感溫器,保險絲已補圖,  量測兩端(白線與茶線)為斷路,
    可請教霜化感溫開關如何確認好壞?
3. 如圖   溫度保險絲,化霜感溫器可看到兩個元件非一起封裝,更換也是一定要一起嗎?

网友:
你現在是常溫除霜器要停止工作溫度開關要打開所以是好的

楼主:
柳大,

我忘記補上,我測試的環境是在冰箱恢復冷度的環境,量測兩端(白線與茶線)為斷路,

強制接通溫度保險絲後 ,除霜定時器1&4pin則可以量測到AC110v

從這樣來判斷,是否只有溫度保險絲異常,更換此零件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曹大再請教
1. 定時器1&4 pin, 沒AC110v
2. 霜化感溫器,保險絲已補圖,  量測兩端(白線與茶線)為斷路,

https://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第二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