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紫外線殺菌燈管 如何點亮

楼主(2020-03-28):
本想做個口罩殺菌箱,想說之前有個閒置的T8 10W燈座,
就買了三共的殺菌燈管,結果裝上後不能點亮,沒反應.........

想請教是原T8上的安定器不適用嗎?
若是的話,日光燈用的電子式安定器是否可行?

謝謝大家~

网友:
20wT8電子式 可以點亮但燈具必須改短

网友:
把啟動器短路看燈絲是否發紅
電表量啟動電壓約等於輸入電壓

网友:
10W紫外線殺菌燈管我以前有在10W日光燈檯燈上安裝過是可以點亮的~
而且家裡的紫外線殺菌的烘碗機裡面用的啟動器也是一般日光燈用的1P啟動器~
以上供您做為參考~~~

网友:
東西很簡單,照程序檢修卻繁瑣。
活電須電表檢測啟動器有無電壓,有不代表OK,還要確認啟動器接點與起動器有接觸,依此向前推,再則還要確認啟動器與是OK。
如檢測啟動器無電壓,還要看燈管接點由何處斷開,也要確認原燈管燈絲是否斷路,就算燈絲導通氣體也衰減也不是簡單儀器檢測,安定器看是否斷路或導通過電。

靜態測試就不建議,會很理想化卻不實際耗費時力,但要知原理。如圖都對
主要是線的接點與燈管和啟動器接點(看圖燈管座8處(焊得在減4處),啟動器2處共計10處)...等物理性問題,使用會隨溫度變化熱漲冷縮而老化需更換。

要快且傳統用已知堪用燈管或與起動器去試,看是燈管、啟動器或接點,甚至安定器好壞便知。

网友:
檢查方法很簡單~
1. 燈管 左右2端   2 PIN  測量會有阻值 ~ (代表燈絲正常)
2. 接上市電 燈座  左 2PIN 對 右 2PIN 其中有一組組合 會有 電壓  ~(電路有導通)
3. 接上市電 不裝啟動器 , 裝上燈管 測量 啟動器座 上之2端會有電壓 ~

直接短路 啟動器座 2端 燈絲會點亮 ~ (請勿持續短路, 會影響燈管壽命)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檢測的方法和方向,果然是放太久了,接點不良..
清除後已可正常點亮。

已解決了,非常感謝大家的幫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檢測的方法和方向,果然是放太久了,接點不良..
清除後已可正常點亮。

恭喜完修,紫外燈要小心,千萬不要像我一樣笨笨的,眼睛直視!

才十多秒,隔天眼睛好痛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檢測的方法和方向,果然是放太久了,接點不良..
清除後已可正常點亮。

燈具有改短嗎?

楼主:
燈管和燈座都是T8 標準一尺的,不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紫外燈要小心,千萬不要像我一樣笨笨的,眼睛直視!

才十多秒,隔天眼睛好痛喔。{: ...

我就是遠遠看了一下,眼睛就痛了好幾天~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遠遠看了一下,眼睛就痛了好幾天~哈

我是去公司撿了一個水族箱沈水式UV殺菌燈,
去殼後裝在餅干盒裏當殺菌燈用,
點亮後人就跑,
以前拿手365波長的手電筒照綠油固化眼睛都會痛了,
這種透明燈管的要躲更遠,
不過擋一片玻璃就能防一些紫外線了,
有興趣的可以拿小朋友看地球去測試.

网友:
老爸床底下好像也有一支這種燈管,
改天回去找出來玩玩看,
這種燈管會產生臭氧嗎??

网友:
這個不錯用 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