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COM TID956 吹風機 無電源、接觸不良維修案例

楼主(2020-03-30):
被我修到的家電,代表我必然會找出一個以上的問題。但因為避免後續一些莫名奇妙的問題產生,點到為止。

先來看看外觀:

這明顯是仿松下的產品。

差點找不到型號……

問題出在這裡,斷線了!照片看不到出來,手摸一摸就很明顯。

先把手柄拆開。我是覺得松下的已經夠難拆了!這玩意搞得比松下的機子還難拆……

線解下來切開,裡面明顯斷掉了!

1.25mm^2 的線。

主要的問題是:尾巴搞得太硬了!誰設計的!!可斬此人!!!

按例,拿出 2.0mm^2 的線出來更換。

哈!洞太小根本放不進去!而且,我不會拿鑽台出來的!

請出備用方案:加套個管子。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定位完成……

把剩下的裝回去。

多一個保護套。比尾巴軟但又比電線硬。能用上多久,或只是一份安慰劑而已?讓時間去證明吧!

本案到此暫時結束。各位晚安。

网友:
手柄拆開,還算好拆,此機要拆機身真不知道要如何拆

网友:
佩服大大
會想到加個軟管當作保護套,
以延長使用壽命,
真是很好的備用方案。
讚!

网友:
恭喜完修,加護套創意很棒!有錢買不到創意

遇到TES的我已經放棄了
大概拆到把手,遇到斷線,有緣救一下
不曉得他們設計怎麼想的,我覺得回原廠原廠應該也很難無痕拆開
除了各種卡榫,不然就是塑膠融合,能留的全屍,不要拆到斷掉,已是佩服
上次拆了一支TES-4000,光拆,就搞了我一小時
拆完連保險絲都已經沒有動力換了,現在還擺在冷宮

如果遇到,強烈建議放棄
修這一支我可以修別牌n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