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安博盒子3插電電源燈不亮

楼主(2020-03-31):
再次請益各位先進 ,安博盒子3插電電源燈不亮,不知該從哪檢測或常故障的原因,
希望先進可以給小弟提供方向
感溫

网友:
先從插座查起有無110V  電源線進入機器有無110V  保險絲有沒斷了 整流是不是正常

無圖無真相
都沒圖與檢測數據 不知怎隔空抓藥

网友:
沒圖沒真相, 也不知樓主做過了什麼檢查與測試

擲筊一下, 應該是變壓器壞了...

网友:
嗯嗯
1.變壓器壞了 換一個看看.
2.變壓器換了一樣. 換台新的 安博盒子3 試試看
3.新的 安博盒子3 應該正常了. 把壞的那台退回賣家 (七日鑑賞期 結案)

网友:
沒按1818吧..我猜...
如果變壓器沒壞,
小弟手上的安博盒子是DC座壞掉,
手上這台的DC座不好拆,
拆完連接點都不見了(機器被摔過/無藍芽/無WIFI),
小弟是直接改帶線DC座,
負極接地,
正極接到主版背面電容的正極腳(就在DC座旁邊那顆電容) ,
人生就彩色了.

网友:
我遇過只是電源的 led 故障, 功能都正常, 先用電表量一下  LED試試看。您的問題真的太籠統了。

楼主:
各位先進很抱歉沒貼圖馬上補上,
我有測試過LED燈正常,DC座有過電,
遙控器我也拿去別台測試正常可用,

檢測DC電壓正常

檢測DC電壓正常

內部3

內部3

內部2

內部2

內部1

內部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先進很抱歉沒貼圖馬上補上,
我有測試過LED燈正常,DC座有過電,
遙控器我也拿去別台測試正常可用,

DC 輸入是5V嗎?你先跑一下線路,DC座的+再來是到哪顆IC,查一下IC腳的輸入輸出是否有正常電壓。

网友B:
這台是開機不亮燈,待機才有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是開機不亮燈,待機才有亮

正常是這樣,這台是開機不亮燈,待機也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 輸入是5V嗎?你先跑一下線路,DC座的+再來是到哪顆IC,查一下IC腳的輸入輸出是否有正常電壓。 ...

DC座有通電IC,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是這樣,這台是開機不亮燈,待機也不亮

家裡剛好有一台安博3,我的是開機亮紅燈,關機燈不亮。

网友:
再往下查。

网友:
本身是吃5V直流,那就插著電摸摸看...有沒有很燙的元件

网友C:
我覺得四顆電感中間那顆IC,可能扮演不同電源轉換

查四顆電感有無電壓

還有四顆電感旁邊那顆疑似 1117,5V to 3.3V

网友:
韌體被洗掉了~也會這樣 ORZ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覺得四顆電感中間那顆IC,可能扮演不同電源轉換

查四顆電感有無電壓

楊大~我有DC座線路查詢哪四顆電感進入是5.18V出3.3V
插電散熱鰭片有熱的感覺

网友:
https://jasin885.com/blog/%E5%AE ... B4%80%E9%8C%84.html

這篇雖然有刷成功,後來emmc故障,改用記憶卡開機

韌體好像可以跟官方索取

網路上也有人賣做好的F刷機還原卡

https://shopee.tw/%E5%AE%89%E5%8 ... i.3917639.373716431

這 卡刷 還原卡 只適用系統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