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RP DW-D8HT-W 除濕機出現C3 故障代碼
關閉

楼主(2020-03-31):
專家您好:

請問專家,
小弟有一部SHARP DW-D8HT-W 除濕機, 開機後可以正常運作, 但是運作不到10分鐘就會出現C3 故障代碼, 重開機也沒有效, 要靜置約半天後, 就又可以運作,  運作不到10分鐘就又會出現C3 故障代碼, 請問專家這大概是什麼問題呢? 要朝那下手呢? 個人查詢不到原始代碼表 , 相關機型表示是濕度控制器問題, 總公司不願意回覆技術問題, 只要求我回廠維修.
謝謝您的回覆.
感恩

C3錯誤代碼

C3錯誤代碼

機型資訊

機型資訊

网友A:
先把 sensor 拆下來量看看把數據丟上來。還有,所有的家電無一例外:接線圖乃是重要的資訊,一定要拍得特別清楚。

我只是打醬油路過……

网友:
https://bbs.pigoo.com/thread-43887-1-1.html
參考這篇,雖不是同一型號,但是同廠牌

网友B:
Sharp QM1H0P0073
應該是這顆在搞怪吧,看你找不找得到替代品^^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Sharp QM1H0P0073
應該是這顆在搞怪吧,看你找不找得到替代品^^

謝謝 Amity 大大.

沒錯是這只晶片在做怪. 可惜找不到替代品, 只好請原廠來修 450材料+300元車資= 750元搞定.
謝謝您的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harp QM1H0P0073
應該是這顆在搞怪吧,看你找不找得到替代品^^

謝謝 Captain 大大.

是濕度感測晶片在做怪. 可惜找不到替代品, 只好請原廠來修 450材料+300元車資= 750元搞定.
謝謝您的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 sensor 拆下來量看看把數據丟上來。還有,所有的家電無一例外:接線圖乃是重要的資訊,一定要拍得特別 ...

謝謝 GSM 大大.

謝謝您的回覆, 下次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