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hilip HD-4412 黑晶爐 燈號正常但不加熱

楼主(2020-03-31):
黑晶爐蠻常看到的型號
不過以前修過的是燈號異常
這台是燈號正常

銘牌,1500w 好高

全貌

電源板沒懷孕,也是全換

兩支燈管都黑了...請問是用久就一定會黑?還是連續用太久?
實際測試也斷路

網路上買得到,一支約200,兩支成本含運就快要500
順利完修,謝謝收看

网友:
材料費好貴啊!

网友:
材料費好貴啊!+1

楼主:
的確蠻貴的
本來想去對岸買,買不到那麼短又有700W的~~
這個黑掉是用久自然會黑掉嗎??
還是喜歡連續長時間使用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確蠻貴的
本來想去對岸買,買不到那麼短又有700W的~~
這個黑掉是用久自然會黑掉嗎??

看到蝦皮賣很大... 應該是他(原廠燈管)天生就很會壞 的感覺...

如果把輸出瓦數調低 或是用 更大瓦數的加熱管 應該可以撐久一點

如下面這種 1000W 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確蠻貴的
本來想去對岸買,買不到那麼短又有700W的~~
這個黑掉是用久自然會黑掉嗎??

我想應該是本來就很容易爆.

之前我家有個長得像電風扇的電暖器
放置一段時間,然後插電使用,直接聽到碰的一聲
檢查是燈管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