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故障彩色鐳射 printer

楼主(2020-03-31):
HP Laserjet CP2025

基板、鐳射都正常

問題在 空轉不會取紙,偶爾又正常

物品在台中

這個物品有點重

希望自取

因為目前沒那麼大的箱子可以裝

网友:
要不要把 橡膠吸紙滾輪 某上 凡士林, 活化橡膠 說不定就又是一條火龍.

网友:
先按2#DELTAMAX方式解決看看,不行我過去拿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

网友:
正缺用 可自取 回家修看看 可用LG 37LC7D液晶電視跟你換嗎

网友A:
印表機橡皮是耗材

常換的有  分頁器  取紙輪 ,看用量,大約(2~5年) 換一顆

電磁閥的海綿也是常壞的零件之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印表機橡皮是耗材

常換的有  分頁器  取紙輪 ,看用量,大約(2~5年) 換一顆

請問我的是 FUJI XEROX 橡皮耗材哪裡買得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問我的是 FUJI XEROX 橡皮耗材哪裡買得到?

露天 掏寶 都找找看  應該不少, 有型號嗎??

取紙輪對岸的稱呼是搓纸轮

FUJI XEROX 對岸的稱呼是富士施乐

网友:
請問這台是否只內建USB連接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露天 掏寶 都找找看  應該不少, 有型號嗎??

取紙輪對岸的稱呼是搓纸轮

感恩喔!! 我的是 M205b 事務機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947881853602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 ...

感恩再感恩!! 有你真好!!

网友:
如果沒有人要!
可以給我玩玩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