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機] 夏普 SHARP 冷氣室外機 AU-S22DP2 主機板維修記錄

楼主(2020-04-01):
廠牌:夏普 SHARP
室外機型號:AU-S22DP2 (同系列:AU-S25DP2、AU-S32DP2)
主機板型號:DPWBFA219JBKZ
狀況:主機板沒燈號、壓縮機不轉、風扇不轉

注意:
若機器安裝在危險空間,請小心作業。
任何操作前請先確定電源關閉、拔掉插頭。

室外機裝在高樓窗外,爬出去危險,機體就不照相了。

大電容可能還有電,拔主機板連接線時,小心。
如何讓電容安全放電:
https://www.digikey.tw/zh/blog/h ... scharge-a-capacitor

目視多處電阻脫皮,紅圈測不到值,壞了。

節錄自維修手冊,谷哥「S3313AHS32DP2」可以找到。
有故障燈號可以參考,可惜板子連燈都沒亮。
先檢查保險絲,都是好的。

除了架高的三顆粉紅色大電阻留下,其他電阻全換新。
手冊說明,未標示瓦數的電阻是 1/4W,
有二顆是 1/2W,手上只有 2W,孔距太短改直插。
R5 = 56K,手冊標 5.6K,不知道為何不同。
拆下的 R5 測量是 56K,色碼也是 56K,照原樣上 56K。
電阻換完上機測試,主機板燈有亮,
壓縮機有動,風扇不動… 繼續修…

壓縮機有動,大電容和主繼電器 = OK。
接著查風扇馬達,手轉風扇,無卡卡…
可能是主機板的馬達線路有問題。

馬達線路,經過繼電器直接驅動。
保險絲一開始已檢查,好的。
檢查啟動電容,電容插在板子上。
板子有保護膜防水絕緣,不想擦掉,
所以接觸馬達排線座上的 3、5,測量值正常。
壓敏電阻(突波吸收器)外觀正常,應該沒壞。
那可能是繼電器的問題…
換新的繼電器上去,風扇馬達還是不轉…
繼電器型號:
Main:G4A-1A-E = PCF-112D2M
Fan:ALD112 = G5NB = PCJ-112D3M

檢查 CPU → 電晶體 → 繼電器,中間線路無斷,
驅動繼電器的電晶體,拆下來量。
好像不是一般的電晶體,谷哥一下…
KRC106(Fan) & KRC245(Main),「With Built-in Bias Resistors」 ,
內建電阻的電晶體… KRC106 = NPN 電晶體 + 4.7K + 47K,
測量 BE 極,應該得 4.7K + 47K,結果無值,壞了。
網拍有賣,可是要大量… 算了,拿 2N2222 來組吧。
看一下繼電器的規格書,需要的電流小於 100mA,
可以用 2N2222 沒問題。2N2222 + 4.7K + 47K 組合。
組好套上衣服,以免接腳互相接觸導電。
2N2222 有很多種,還有 2N2222A、P2N2222,注意腳位可能不同。

上機測試,風扇轉了,修理完成。謝謝收看!

网友:
室外機板沒防潮處理 冷熱下雨零件都會腐蝕 自己家有買防水絕緣保護劑 處理 延長機板壽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