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終於換上第一支LED 燈管

楼主(2020-04-01):
這兩支LED 燈管也是A 來的,不......不......,這次不是A,是"試用",它可不可像大賣場賣的那種廉價的LED 燈管。

換上後跟原有的傳統燈管比較一下︰

左邊是LED 燈管(起動器需拿掉),右邊是傳統燈管,LED 看起來是沒有比較亮,不過我就在燈管的正下方打電腦,光線的確跟原本的日光燈不太一樣。

网友:
光譜和亮度,以及光漫射都會有差異的,不過習慣就好了。

就想著比較省電,心裡會舒服些。

网友:
這種長條型光源,個人的經驗是T5 28W燈管加預熱式電子式安定器最實用,但逐漸被LED光源替代有點可惜。

我上班的地方有幾十盞原本是T8傳統安定器日光燈管,大約從2008年開始將燈具保留陸續改裝為T5 28W+電子式安定器,使用至今超過10年了都沒換過燈管或安定器,使用與維護成本非常低。

前幾年辦公室小幅整修,把我房間T5改成LED燈管,結果在燈管下方亮度是夠,但離燈管遠一點的地方跟天花板卻暗很多,這就是全週光跟方向性光源的差異,使用了幾天很不習慣,拆下來換回T5,LED燈管拿去裝倉庫。

住家若有裝潢搭配15公分崁燈照明,這種場合LED崁燈就有絕對優勢,12W LED崁燈亮度比23W省電燈泡還亮,都還要視位置降低功率以免太亮。

网友:
我家附近路燈光源全換成LED,差別在於光線漫射....傳統鈉氣燈泡光源四散,所以傳統

路燈路段附近建築物都很亮;換上LED之後就像拿手電筒朝下方照~~因為少了漫射建築

物就很暗,從遠處看馬路很像沒有路燈。

网友A:
回收廠裡的廢led燈管快比t8+t5的廢燈管還多了。
令人懷疑led燈具的可靠性,雖然大多壞的都是恆流板。

网友:
LED缺點一直是有亮度 沒照度 這麼多年還是沒什進步

网友:
我也再想換 T8 LED 的~~ 四呎雙管 一組 450元  買十組400元 我還再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收廠裡的廢led燈管快比t8+t5的廢燈管還多了。
令人懷疑led燈具的可靠性,雖然大多壞的都是恆流板。 ...

這兩支LED 燈管都是台灣知名廠商的製品,裡面的零件都是採用正規品,請我試用看看,還不忘叮嚀如果有故障千萬要告訴他,他會轉給RD 分析原因

网友:
LED 的亮 看起來就是只在一個區域範圍 ~
没有擴散性 , 拿來當照明總覺得不夠理想~
目前只有樓梯燈改成LED ~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兩支LED 燈管都是台灣知名廠商的製品,裡面的零件都是採用正規品,請我試用看看,還不忘叮嚀如果有故障 ...

個人覺得目前其實還是傳統T8或T5光源比較不傷眼LED幾乎都是藍光
橡皮人如果要傳統T8燈管小弟新品很多應該有60隻以上[color=Red你不說我都忘了它的存在了(之前在菲利浦上班的朋友送我的 )
全給你清明過後送到你家送給會員也可以
我家沒這燈具用不到OK嗎?或是你可以把家裡的T8全換了也可以
日光燈用久了還是會不夠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覺得目前其實還是傳統T8或T5光源比較不傷眼LED幾乎都是藍光
橡皮人如果要傳統T8燈管小弟新品很多應該 ...

當然好啊!這個我用的著,我家幾乎都是用T8 4尺燈管。
太謝謝你了

网友:
傳統的t8燈管快買不到了 2尺材料行都沒賣了 4尺的還有三波長燈管

网友:
米家原本也是使用傳統 E27 螺旋 (((((省電)))) 燈泡,不過因為故障率過高,而且容易閃爍,早在12前已經自行更換成T5 28W的山型燈具了,總共28Wx2 六具,目前沒有更換過燈管,只有換過一次啟動電路內的電容,LED燈的部份,因為不習慣他的光線進入眼睛的感受,暫時不打算更換,米覺得小範圍的照明比較適合,不然就是要用折射率高的燈具來搭配,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當然好啊!這個我用的著,我家幾乎都是用T8 4尺燈管。
太謝謝你了

使用T8傳統燈管,記得把啟動器換成電子式
電子式啟動器,跟傳統外觀一樣,小顆圓柱形
電子式啟動器雖然是比較貴(一顆約四十五元不等...)
正常點一次就亮,燈管壽命變長,很值得......

网友:
感覺還是長式燈管的亮度和照度比較好。壽命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