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間,多出時間,想修修老機器,請教;大金空氣清...

楼主(2020-04-01):
大金空氣清淨機(型號MC703SC)遙控器及燈號正常,電子零件表面無異狀,但馬達無運轉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B:
溫度開關燒了~換掉就好!

网友C:
電表拿起來量吧
就算是陌生電路 基本電源輸入輸出 馬達有沒有供電 也不是不會量
這樣猜到何時...

网友:
這顆馬達不容易拆開啊!

楼主:
下次注意,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溫度開關燒了~換掉就好!

溫度開關是哪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

下次注意,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表拿起來量吧
就算是陌生電路 基本電源輸入輸出 馬達有沒有供電 也不是不會量
這樣猜到何時... ...

清淨機有標示高壓注意,電表量測最大電壓是600伏,使用傳統指針電表會比較不燒毀電表嗎?

网友:
以後發帖請依版規格式發帖︰
https://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D:
一般藏在馬達線圈表面,所以樓上有人說馬達不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藏在馬達線圈表面,所以樓上有人說馬達不好拆。

這次PO 圖有對嗎

溫度開官在馬達內部針的很難拆

溫度開官在馬達內部針的很難拆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第二次勸導

网友:
圖片上傳完成後必須再點擊編排才能正確完成貼圖
站長花很多時間很認真的給新會員論壇正確貼文的範本,我看大都是不看的
你可以到貼文練習區練習貼文
再問是否貼圖是否正確
你再傳一次錯誤我就看不到你了

网友:
你是如何確定他裡面有溫度開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