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NN-SM332 無電源

楼主(2020-04-02):
我的Panasonic NN-SM332微波爐無電源,拆機打開上蓋就看到這顆KSD201 120-0零件外觀已有燒熔現象.
請問這顆是甚麼零件該如何量測它是否已經故障,從機背的配線圖看來極有可能是無電源的原因....
請各位先進協助....謝謝~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圖片也先不要縮圖成800,只要圖檔不大於2M,系統會自適應縮圖提高解析度。

謝謝配合!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网友:
這是常閉型溫控器 溫度120度 這可以不用量了 肯定是壞的。
你如果找的到ksd301也是可以的,他的耐電流會高一點,你的會融成這樣子或許是接頭沒接實。

网友:
都燒成這樣肯定是壞了。

楼主:
謝謝~

插入貼圖的方式我還是不太懂....上傳圖片還是會有檔名

家電維修技術DIY是否有設求助區?

那這顆燒熔的KSD201是不是就是造成機器無電源的原因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插入貼圖的方式我還是不太懂....上傳圖片還是會有檔名

已經有3位會員請你依版規貼圖了,如果你不認真看,那下次一樣還是這種貼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插入貼圖的方式我還是不太懂....上傳圖片還是會有檔名

請去 貼文練習區 貼圖練習 知道大家說了問題在那裡..

网友:
貼圖缺最後一步 ,
必須點選圖片,這個動作統稱插入圖片。否則圖片會出現檔名...

請去 貼文練習區 貼圖練習

楼主:
換一顆新的就可以了
謝謝 各位.....

A120 54N0259 3A18

Power On OK

网友:
很好奇甚麼原因會燒成這樣,我早餐大部分是用微波爐煮.

网友:
我認為這電路可能有其他的問題~

1. 那個 繼電器 可能有彈開不良的問題 ~

使用時請小心觀察 ~
勿啟動後人離開 !

网友:
這個位置的零件燒熔,其它廠牌遇到也蠻多的,一般更換掉就好了
覺得是零件材質的問題

网友:
零件本身的接觸阻抗增大 因電流通過 產生熱累積 --> 塑膠材質燒融

可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245v9Q0xnI

网友:
溫度開關 過溫時斷開 熱水瓶  櫻花熱水器都有   查清楚熔段斷溫度 光華商場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