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ATCH RAS-813-J AHD DVR桌機電腦無法連線監看(手機可以)

楼主(2020-04-02):
如題請益

iCATCH RAS-813-J AHD DVR桌機電腦無法連線監看(手機可以)

桌機電腦作業系統是 Win 7 旗艦版

Google Chrome 是預設的瀏覽器

DVR 主機還是 Win 7 電腦方面的設定有誤呢?

↓ IP

↓ 網路配置

↓ 監視器

↓ DHCP

↓ Static IP-1 (59.X.X.X 是固定 IP)

↓ Static IP-2

↓ PPPoE

↓ DDNs-1

↓ DDNs-2

↓ 系統資訊

↓ RAS-813-J AHD DVR_產品規格
RAS-813-J AHD DVR_產品規格.pdf (265.99 KB, 下載次數: 6)

煩請先輩賜教

如果設定無誤的話.應該是每一台電腦都可以連線監看是吧 !

网友A:
"Google Chrome 是預設的瀏覽器"

有沒有試過用IE?
很多DVR都要用IE才會正常!
PS: 要安裝DVR插件

另外,
內部電腦是用192.168.1.1去看?? 還是用外網連入??

网友B:
你的連線方式是讓DVR 自己去撥接, 並且取得一個 "不是永遠的固定IP"(俗稱7+1,半固定IP)
那麼... 其它電腦請使用 iWatchDVR.exe 這個程式去連線即可
而且看你的抓圖 從 DHCP那張(含) 以後的 不就是用電腦連上的嗎?
你的接法跟設定方式 DVR 那台機器是不會有內部網路的IP 只會有外部的真實IP(固定或浮動)

DDNS 它提供了其它家的連線方式, 如果沒有申請其他家的 應該是要用 i-drv.net
它有附一張紙 或是CD 上面會有一串碼 需搭配使用(每一台都有附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碼)

另外 啟用 若沒有打勾 該項目設定甚麼都沒有用
例如你的 DHCP 跟 Static IP-1 其實都沒有作用, 因為 啟用 那個項目是沒有打勾的
而且那些項目只能擇一使用 不能共存 例如: DHCP 跟 Static IP 是不會同時存在的
你不能要求它 自動取得分配的IP 又要它依照自己的IP靜態不變
還要他自己撥接取得IP 這是有問題的

這台系統 用電腦連線就是要用 iWatchDVR.exe 這個程式..
以你的狀況請用外網IP 連線.. 除非你的轉址能用, 不然只能用外網IP~
所以我看不出來你的問題點在哪裡, 尤其是你的抓圖明明就用電腦連上了...

网友:
顯然樓主的DVR是自行PPPoE連線,但其他電腦很可能是走小烏龜的硬撥, 這樣當然無法從電腦連線至DVR。

网友:
臉書搜尋:德勝監控,有新版韌體更新看看
,密碼不要用預設123456需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gle Chrome 是預設的瀏覽器"

有沒有試過用IE?

謝謝 dcstudio 大

IE 是舊版本 9.X 的.沒升級過.也不曾使用過(不習慣)

使用 iWATCH.exe 程式(646kb) 在桌面直接執行.

如果用 192.168.1.1 去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連線方式是讓DVR 自己去撥接, 並且取得一個 "不是永遠的固定IP"(俗稱7+1,半固定IP)
那麼... 其它電腦請 ...

謝謝 bdrwu 大

主題上的擷圖.的確是從電腦上擷錄下來的.

其實.真正的問題是只有一台電腦可以連上 DVR.

從桌面執行 iWATCH.exe

第二台.第三台......(所在地不同.例:台北.台中.台南.)

就無法連線監看.每台電腦都是 Win 7 作業系統而且全部都是使用 google chrome 瀏覽器.

DDNS 它提供了其它家的連線方式, 如果沒有申請其他家的 應該是要用 i-drv.net

DDNs並沒有申請它家或 i-drv.net 的伺服器連線.

如果申請 i-drv.net 的伺服器.是否就夠取得一個連線 IP 呢?

DVR 那台機器不會有內部網路的IP 只會有外部的真實IP(固定或浮動)

那麼 59.x.x.x 這個固定 IP 是屬於 DVR 的外部 IP 是嗎?

DHCP 跟 Static IP-1 勾選哪一個 " 啟用 ".對於監看的時候比較不會延遲呢?

謝謝 bdrwu 大.還請 bdrwu 大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bdrwu 大

主題上的擷圖.的確是從電腦上擷錄下來的.

如果你對外網路正常 其他電腦不管在哪裡 用DVR 的真實IP 或是 轉址網址 就可以連上
i-drv.net 的 DDNS 是機器買的時候就會提供一個該公司免費轉址登入用的帳密..
如果那張紙或是cd上的貼紙遺失, 那可能就沒得用, 它有沒有提供付費申請我不知道,
但我 "從來" 不會去用它的這個服務, 我是用其他提供的DDNS
(我前端有其他機器, DVR 是在內網 Static IP模式, 用前端機器轉址對應到內網DVR)

DHCP 用在你的 DVR 是接在 ip分享器 的後端才有用, 它是自動分配IP內網模式
而 Static IP 則有兩種可能, 一是你真的有固定ip 免播接的那種,  一是在內網要固定它的IP不要變來變去
由於依照你的抓圖, 你的 DVR 是處於直接 半固定ip 撥接上網, 所以等於直接對外連線取得IP~ 沒有內網ip
也因此 DHCP 跟 Static IP 這兩項, 就算你打勾, 也是沒有作用~~ 因為你已經讓 DVR 直接撥接, 取得外部ip 了

另外,電腦要跟這台 DVR 連線, 要用的是這個程式 iWatchDVR, 你用網頁模式連上該機器, 只會出現 "各種版本連線用程式的下載點" 點完就會下載你所點的該版本程式, 再由該程式去連 DVR, 輸入 IP或網址 帳號 密碼 port號 即可連線

機器真正的 連線IP 可以從 組態設定->系統資訊 裡看到, 至於你的Static IP-2裡的 59.x.x.x 應該是自己key 的, 那個項目本來就是要自己手動設定, 但由於你已經讓 DVR 自己撥接 "半固定IP" 模式, 所以這個項目你設了也沒用
DHCP 跟 Static IP 這兩項目前你都無法使用.. 除了上述原因外, 主要就是~ 你DVR沒有內網ip, 也沒有真實固定ip(免播接形式)

這裡解釋一下 "半固定IP" 是甚麼... 它是中華電信提供的7+1 IP 功能 它可以分配一個不太會變動的IP 給你用,
但甚麼時候會變動呢? 當這個IP 被其他人 "付費" 用掉了, 那麼你的ip它就會再重發一個沒在使用的給你用.
所以, 它還是會變的, 所以我暱稱 半固定IP~~
而真實固定IP 它是不會變的, 當初申請為什麼位址, 它就一直都是那個位址,
而且不用撥接, 只要把 ip 遮罩 閘道 DNS 設定完就能用,
並沒有帳號或是密碼(中華電信可能是用鎖在烏龜里的序號來對應)
附上我的 系統資訊~~ IP 跟MAC 我抹掉了, 我的在內網, 經過對應 理論上其他國家也可以連上(我試過韓國) 但有兩個國家不行, 因為我阻擋了它們的全域IP

DVR 系統資訊

DVR 系統資訊

网友:
你應該已申請固定ip了,網路設定那ppoe開啟就好,DHCP 和DDNS 不要開啟
重開機後就可以看到您的固定IP位址了,電腦建議用IE 11連線,比較不會有問題。
IE 11 for win7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 ... 1-offline-installer

網路上dvr設定的教學

网友C:
分享公司網路系統

1. wifi分享器設定固定IP方式撥號上網

2. DVR、印表機、PC用網路線連結

3. NB、手機和wifi cam採wifi連結

因為wifi cam和DVR同區網,DVR可以包含顯示wifi cam影像,

在公司外,手機和NB可以完全觀看各DVR影像,

在公司內,手機和NB以wifi方式可以完全觀看各DVR影像。

其實早先也是一台DVR設定固定IP方式撥號上網、其他台DVR設定DDNS方式撥號上網,後來和廠商討論後才設置wifi分享器轉埠功能,成為上述網路系統。(wifi分享器設定固定IP方式撥號上網或是DDNS方式撥號上網都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享公司網路系統

1. wifi分享器設定固定IP方式撥號上網

寫太快,更正800x600圖片

网友:
補充NB和手機遠端畫面,

公司DVR為二個廠牌產品,手機app都有觀看和回放的功能,

在NB方面,也各自有網頁版和軟體版可以登入能完全控制,

目前公司採用wifi分享器和轉埠因此簡化網路層次,

如果是像版主DVR直接接上中華電信小烏龜自行撥號也是可以達成,但建議DVR採固定IP撥號或是設定DDNS連線,才能確保手機和電腦都能索引到DVR實體IP,讀出DVR監控影像。

1. DVR1 手機頁

2. DVR1 IE登入頁

3. DVR1 IE監視頁

4. DVR1 IE設定頁

5. DVR1 軟體監視頁

6. DVR1 軟體設定頁

7. DVR2 手機頁

8. DVR2 chrome登入頁

9. DVR2 chrome監視設定頁

10.DVR2 chrome網路設定頁

11.DVR2 軟體監視頁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dcstudio 大

IE 是舊版本 9.X 的.沒升級過.也不曾使用過(不習慣)

好,
簡單的說... 外網歸外網, 內網歸內網..
小黑龜(Router)外的我們叩外網, 小黑龜內的我們稱內網

現在能用iWATCH.exe看的那台電腦, 應該是和DVR在同一個內網的..
您現在的問題是, 在不同地的電腦/設備, 要連回看DVR
所以, 就是要由外網連回DVR

好,
所以, DVR可以用PPPOE連線, 取得一個IP後,
在其它不同地的電腦/設備, 就可以用那個IP, 透過外網連回看DVR

但如果那個IP不是回定的.. 那就申請ddns
以您的圖例來說, 假設申請的是 c14b9a8.dyndns.org
那麼, DVR主機會自行把取得的不固定外網IP, 回報到ddns.
在其它不同地的電腦/設備, 就可以用 c14b9a8.dyndns.org, 透過外網連回看DVR

最後,
DDNS是一個服務, 就是將設備的IP, 回報到DDNS服務器那..
換個方式說, 就是IP轉址
目前DDNS的服務, 多是變成要收費了..
如果您的DVR廠商有提供免費的DDNS服務, 可以試著註冊, 使用看看..

bdrwu大大, 在#8內有說明得很清楚囉!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8791&pid=915404

以上.

楼主:
首先在此感謝 "bdrwu" 大大和 "dcstudio" 大大.以及所有痞友們詳細的解說.小弟不才.還沒能領悟過來.尚請見諒.

目前以完全沒有動到"小烏龜"."電腦"和"DVR監視器主機"的情況下做以下說明:

小烏龜是中華電信 "VDSL2 P800 2T2R".有 "wifi" 功能.

"BECOOL2014" 大大建議用 IE 瀏覽器去開啟連結DVR→失敗

小烏龜的第三 PORT 電腦 A 可以監看.回放 DVR.第四 PORT 電腦 B 不能連上 DVR.
如果將第三.第四 PORT 接往電腦的網路線對調.電腦 A 仍然可以連上 DVR.電腦 B 還是不能.(#1 網路配置圖)

↓ A 電腦的網路地圖:

↓ B 電腦的網路地圖:

完全都沒有動到任何的設定或調整.為什麼 A 電腦的網路地圖.可以看到 B 電腦.而 B 電腦的網路地圖卻看不到 A 電腦呢?  "疑惑"

電腦 A 和 電腦 B 以及 DVR 主機.三台都連接在小烏龜的 PORT. B 電腦就是無法監看.外地(外網)更是不可能監看..(#1 網路配置圖)

感謝不厭其煩的痞友.  "謝謝"  "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在此感謝 "bdrwu" 大大和 "dcstudio" 大大.以及所有痞友們詳細的解說.小弟不才.還沒能領悟過來.尚請見 ...

版主提供的資料上,看不到電腦PC-2016101204xx的連線方式。先暫不討論。

看看版主資料,應該是有固定IP (59.x.x.x ?),並且被DVR佔用(開版第7圖,DVR設定頁PPPoE有打勾啟用),

不知中華電信小烏龜VDSL2 P800 2T2R是否啟用硬撥,因此懷疑電腦B採用DHCP取得的192.168.107是無效的內部IP,

建議試試電腦B也用PPPoE上網(7xxxxxxxx@hinet.net)是否有幫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在此感謝 "bdrwu" 大大和 "dcstudio" 大大.以及所有痞友們詳細的解說.小弟不才.還沒能領悟過來.尚請見 ...

你要不要查一下, 或是給更詳細的網路狀況來分析? 當然如果你有顧慮那就沒辦法了, 因為你所提供的資訊時再是很難看出你網路的真正設定狀況

目前已知.. 你用的是~ 中華電信的烏龜加上它內部的播接功能以及WIFI功能...
但你的 DVR 是用 PPPOE Relay 的功能直接對外取得外部IP
理論上.. 你的 DVR 跟你的內部網路上的電腦並不是處在同一網域下... 你其它的電腦要連 DVR 應該要透過外部ip來連上它, 內部ip應該是不會通的

這台機器 DHCP Static IP PPPoE 3G 這幾個項目是 排斥 的狀態, 也就是你選了 某一個 那麼其它的模式就無效
這廠牌的機器我安裝那麼多, 也用了N年(從類比到數位)連 有線電視 的 cable modem 都能設定了, 除了社區網路可能不能對外(服務方不給IP跟port) 應該不會不能連..

給你一個測試方式... 把 DVR 先暫時改成 DHCP 模式, 然後用內網各個電腦去連它看看, 如果可以連, 那麼問題在外網對應, 如果變成都不能連, 那麼內網有問題.. 如果變成狀況一樣, 只有某電腦能連... 請查一下 不能連上的電腦 網路設定 與 可以連的有甚麼差別. 這台 DVR 並沒有提供鎖 MAC 功能, 所以應該不是阻檔特定電腦的問題

网友:
樓主是用中華小烏龜當作分享器使用,狀況其實不好說
我曾經遇過小烏龜上面各PORT間的網路芳鄰是互不相通的.

從IPCONFIG的圖看來,我猜B電腦是開啟DHCP,取得192.168.1.107的內部IP的這部電腦
看不到A電腦有可能是A電腦的網路探索沒有開啟
這設定可以在網路和共用中心->變更進階共用設定 裡找到

監視器裡雖然DHCP,STATIC IP,PPPOE裡面都有設定
不過應該是勾選啟用那組才會生效,其他設定了應該也沒關係,反正沒用

但是可能要釐清一點,其他內網電腦的對外IP是甚麼
我個人是使用checkip.dyndns.org這網頁來查詢
說不定跟監視器是同一組ip也說不定

畢竟小烏龜設定不是自己設定的,如果電腦對外都是同一組IP
小烏龜封包會傳到哪邊,很難說.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耐心的說明與指導.個人對於網路層層的控制與設定不是很了解.

這兩天特別找出一台 "D-Link DI-604" 來測試.在"D-Llink" 下的  "A" 電腦還是可以連上 "DVR" . "B" 電腦還是無法連上 "DVR".

以下利用圖片稍做說明:

1-配置圖

2-"A" 電腦 "IP"

3-"B" 電腦 "IP"

4-"D-Link" 第2 Port 從 "B" 電腦查詢網路情況

"192.168.0.1" 是 "D-Link" 的內部 "IP". "192.168.1.1" 是小烏龜的內部 "IP".

不知道對不對.

网友D:
IP有兩種~~~不能於INTERNET使用的稱為保留IP,大多用於區域網路使用....
192.168.XXX.XXX網域範圍就是我們最常接觸的...

你的問題在於電腦A與電腦B的"網域"不同~~192.168.0.XXX VS 192.168.1.XXX

照理說DI-604的DHCP SERVER會自動配發IP不須手動設定.....然後以PPPOE模式聯外

請注意電腦端網路卡上的IP設定是手動...還是自動領取....DHCP

网友:
看完#18的圖,傻眼.

A電腦的網路閘道是192.168.1.1
B電腦的網路閘道是192.168.0.1

推測是D-LINK DI604 WAN端設定是用DHCP從中華小烏龜取得IP

要不乾脆把監視器也接入D-LINK DI-604
DI-604 WAN端設定PPPOE撥接 74688672@IP.HINET.NET取得固定對外IP
監視器IP用192.168.1.XX
DI-604上面設定DMZ,DMZ指向內部監視器IP 192.168.1.XX
(我個人比較傾向通訊部轉向,但是DMZ比較簡單設定)

另外,監視器HTTP PORT最好別用80 PORT

其實我突然想到,說不定監視器HTTP PORT不要用80 PORT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
畢竟,你去連192.168.0.1  192.168.1.1分享器設定頁面  那個就是80 POR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耐心的說明與指導.個人對於網路層層的控制與設定不是很了解.

這兩天特別找出一台 "D-Link DI- ...

電腦B的IP怪怪的..
如果它是由D-Link的DHCP取得192.168.0.x的IP, 為什麼它的DNS是拿到192.168.1.1?

您是不是在網卡內有其它設定?
請在 檔案總管\網路(點右鍵選內容)\變更介面卡設定\乙太網路(點右鍵選內容)\點選TCP\IPV4, 再點選內容
查看 IP/DNS 設定是不是都是自動取得

PS:
您位在哪邊?? 其實這問題只要電腦能連網, 就可以用TeamViewer遠端設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耐心的說明與指導.個人對於網路層層的控制與設定不是很了解.

這兩天特別找出一台 "D-Link DI- ...

我是這樣建議啦~

你乾脆把 DVR 電腦A 電腦B 通通搬到 D-I604 後端
然後把DVR 設定成 DHCP 模式(圖片供參考, 把啟用打勾即可, 那個ip 會自己出現)

DVR-DHCP

DVR-DHCP

電腦A 跟 電腦B 的網路IPv4 改成 自動取得IP

TCP IPv4

TCP IPv4

然後再從 DVR 的系統資訊 去看 DVR 取得那一個 內部IP
兩台電腦再分別以 DVR找到的內部IP 去連線 應該就能連了

若都能成功連線, 你再把 DVR 改回原 接線模式(直連小烏龜) 跟 pppoe 模式(取得外部ip)
電腦那邊跟DVR 連線的IP 則改成 外部那個IP 應該就都可以了

我是不明白, 你網路為何設的如此狀態, 事實上電腦A 跟 B 都放在同一網域即可
也會比較簡單一點, 網路設定方式很多, 但使用上, 你必需知道你在做甚麼動作
不然就會像現在這樣, 閘道 DNS 等等的 IP 奇特無比, 增加你自己的困擾

另IP 就如上面 先進 所說~ 不是都能夠用的
提供你一些資訊~~~

能夠在一般系統上設定的,只有 Class A、B、C 三種的 IP。 (共有5種, D E 兩種我們一般不能用)
此外,IP 是由 ICANN 統一規劃,可區分為兩種類別,
Public IP:這種 IP 才能連上 Internet
Private IP:不能直接連上 Internet,主要用於區域網路內的連線規劃。
其中 A、B、C 三個 Class 當中又各保留一段作為 Private IP 網段,分別是:
Class A:10.0.0.0 - 10.255.255.255
Class B:172.16.0.0 - 172.31.255.255
Class C:192.168.0.0 - 192.168.255.255
由於這三段 Class 的 IP 是預留使用的,所以不能直接作為連接 Internet 之用,
適合一些尚未具有 Public IP 的企業內部用來規劃其網路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IP有兩種~~~不能於INTERNET使用的稱為保留IP,大多用於區域網路使用....
192.168.XXX.XXX網域範圍就是我們 ...

謝謝 a471 大大

網路連線.A電腦與B電腦在 DI-604的DHCP 下.都是自動取得 IP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腦B的IP怪怪的..
如果它是由D-Link的DHCP取得192.168.0.x的IP, 為什麼它的DNS是拿到192.168.1.1?

謝謝 dcstudio 大大

我大部分時間在頭份.偶爾回台中北屯.

正因為要監看店裡狀況.手機是比較方便看.但個人較偏好使用桌機.

你提到怪怪的 IP.剛剛在查詢了一下.又多了兩行字出來.

↓ 是不是 D-Link 系統狀態這張圖上面.那兩個紅色框框打問號的問題呢?

TeamViewer遠端我也有在使用.不過那是 N 年前的事情了.怕有點生疏了.

感謝 dcstudio 大大

感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 dcstudio 大大

我大部分時間在頭份.偶爾回台中北屯.

頭份.. 台中北屯... 都離牛太遠了..

看起來是Dlink(192.168.0.1)的Wan Port, 自Zyxel(192.168.1.1)拿到IP
然後Dlink的DHCP又再配發IP給電腦B, 所以電腦B的DNS會被指到192.168.1.1
另外, 那二個奇怪的IP, 應該是由Zyxel所拿到的IPV6 DNS位址

讓我們先把網路拓撲單純化好了..
1. 把DLink拿掉, 全接在Zyxel上, 看看內部設備是不是都能正常連接內/外網
2. 把設備全接在DLink上, DLink只用Wan連到Zyxel上, 看看內部設備是不是都能正常連接內/外網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id=78791&pid=915833
#22 Bdwu大有提到細節

用1的好處是,
當中華電信設備有問題時, 只是Dlink前端設備更換, Dlink後面的裝置都不用動!

正常來說, 如果設備都是接在Zyxel(192.168.1.1)後, IP由DHCP派發
那麼, 你的內網設備所有的IP應該都在192.168.1.x (x=2~254)
PS: 請把DVR的DHCP打勾, DVR應該也會拿到一個192.168.1.x的IP
先確定這個拓撲是不是成立..
真的不行, 再切進去Zyxel內看DHCP/PPPOE的設定
http://192.168.1.1 ID: user PW: us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這樣建議啦~

你乾脆把 DVR 電腦A 電腦B 通通搬到 D-I604 後端

bdrwu 大大你好

在沒有更動 DVR  IP : 59. X . X . X 的情況下.我將 DVR & 電腦 A & 電腦 B 都接在 D-Link 後面.電腦 A 和 B 都是無法連上監視器的.

在還沒有接 D-Link 之前.就曾經將 DVR 設定成 DHCP 模式.那時候是從 A 電腦進入 DVR 主機去設定的.

只是當初沒有先將 IP : 59. X . X . X 刪除掉.就直接將啟用的核取框框打勾.然後按確定離開 DVR 的設定畫面.從此悲劇發生了.手機和電腦 A 都無法連上 DVR 監視器.

↓ 網路和網路地圖: "A 電腦 PC-201610120451" 和 "B 電腦 PC-202004010927" 不都是在同一個網域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bdrwu 大大你好

在沒有更動 DVR  IP : 59. X . X . X 的情況下.我將 DVR & 電腦 A & 電腦 B 都接在 D-Li ...

休豆馬跌...

"沒有先將 IP : 59. X . X . X 刪除掉.就直接將啟用的核取框框打勾.然後按確定離開 DVR 的設定畫面"
這句話很重要!!

如果DVR IP設成了 59. 1. 2 . 3
那麼, 先把自己的電腦IP暫時先改成 59. 1 . 2 . 4
會上不了外網! 但這樣就可以暫時連進去修改DVR的設定了!
試完了再把自己電腦的IP改回自動取得

EX:
IP: 59.1.2.4 (和之前DVR的設定差一號)
Mask: 255.255.255.0
GateWay和DNS 先不用設, 或是設成之前DVR的IP..
這樣就可以暫時連進去修改DVR的設定了!
把DVR的DHCP打勾, 這樣DVR就會從Zyxel拿IP了!

网友E:
有多的螢幕的話,試著接到監視器後面D-SUB接頭
然後找隻USB滑鼠接上,直接在CONSOLE端操作啊
別再繞遠路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頭份.. 台中北屯... 都離牛太遠了..

看起來是Dlink(192.168.0.1)的Wan Port, 自Zyxel(192.168.1.1)拿到I ...

似乎中華電信的光纖網路,有兩台機子的那種
內定的192.168.1.X 跟192.168.0.X 都會占用

分享器內部LAN端DHCP如果設在這兩個網段
很容易發生慘劇,就內網電腦有時候搞失蹤

我自己後來是屈服於中華的淫威之下
把分享器內部LAN網段改成192.168.2.X 或是其他數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多的螢幕的話,試著接到監視器後面D-SUB接頭
然後找隻USB滑鼠接上,直接在CONSOLE端操作啊
別再繞遠路啦 {: ...

對吼..
可以直接在DVR上面做設定!!

把IP改成DHCP自動取得, 再設定PPPOE上網.
外面進來DVR, 用PPPOE拿到的外網IP
內部進來DVR, 用DHCP拿到的內網IP

先求能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bdrwu 大大你好

在沒有更動 DVR  IP : 59. X . X . X 的情況下.我將 DVR & 電腦 A & 電腦 B 都接在 D-Li ...

把 DVR 電腦A 電腦B 通通搬到 D-I604 後端
然後啟用 DHCP 取得ip, 就跟電腦自動取得ip 是一樣的功能
主要目的就是.... 讓你電腦兩台跟DVR 全部都在同一個網域底下

可是你似乎一直參雜, 手動設定 的動作, 我想請你先把, 網路硬體 設定單純化
先不要加入自己的 IP.. 尤其是那個 59.x.x.x 先暫時把它丟一邊, 怕忘記就拿紙筆記下來
那個是全部都確認OK 後才要再用的

DVR 機器, 請 臨機操作~ 不要透過網路設定, 不然有時一錯,或是一改就不動, 你也沒辦法修正
你的 D-LINK 是處在 跟 小烏龜取得DHCP 模式, 所以才會出現 192.168.1.1 這個東西
然後 D-LINK 對其後端的DHCP 是 192.168.0.1 這是你內網的網域範圍 192.168.0.2~192.168.0.255
D-LINK 本體則是前端取得為192.168.1.110 網域為 192.168.1.2~192.168.1.255
這就是你在D-LINK 看到的資訊
你可以發現..... 打死 都不會有 59.x.x.x 這種IP, 所以請你先把 59.x.x.x 這個暫忘吧

不然~ 最殘忍方式 全部改內網測試~ 請把小烏龜拔掉 只留D-LINK 加 後端2台電腦 跟 DVR 去測試
直接先完全避開前段IP 問題 外網ip 問題

如果這種方式, 你還是無法解決問題~ 那麼你恐怕需要本帖裡面那些 無敵先進 直接 物理接觸處理
會比較快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多的螢幕的話,試著接到監視器後面D-SUB接頭
然後找隻USB滑鼠接上,直接在CONSOLE端操作啊
別再繞遠路啦 {: ...

謝謝 conbawa 大大

每次無法連上 DVR 時(手機和桌機).都要爬上天花板去重新設定.

都由女婿爬上去設定.我不敢爬上去.因為怕摔下來.......唉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似乎中華電信的光纖網路,有兩台機子的那種
內定的192.168.1.X 跟192.168.0.X 都會占用

謝謝 conbawa 大大

似乎中華電信的光纖網路,有兩台機子的那種
內定的192.168.1.X 跟192.168.0.X 都會占用

中華電信的光纖網路,有兩台機子的那種是指小烏龜的 ADSL 和 WIFI 功能是嗎?

分享器內部LAN端DHCP如果設在這兩個網段
很容易發生慘劇,就內網電腦有時候搞失蹤

分享器內部是指小烏龜還是 D-Link 呢?
如果設在這兩個網段是指192.168.1.0~255 跟192.168.0.0~255嗎?

還請 conbawa 大大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conbawa 大大

每次無法連上 DVR 時(手機和桌機).都要爬上天花板去重新設定.

看#1 第三張圖 監視器 我以為那個位置在桌上
在天花板的話的確直接連有難度 {n_081:}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conbawa 大大

似乎中華電信的光纖網路,有兩台機子的那種

中華電信的光纖網路,有兩台機子的那種是指小烏龜的 ADSL 和 WIFI 功能是嗎?

倒不是,是其中一台可以接網路線+wifi 跟之前ADSL撥接機子差不多的
另一台是接光纖線,常在出包的那台 {n_087:}

分享器內部是指小烏龜還是 D-Link 呢?
如果設在這兩個網段是指192.168.1.0~255 跟192.168.0.0~255嗎?

分享器指的是我們自己額外加上的裝置,這邊是DI-604
內部指的是接在LAN網路孔,經由DI-604以DHCP分配IP的各電腦裝置

网友:
讓我們忽略探討中華小烏龜這檔事,那個實在太複雜

您一開始的接法跟設定,說手機能連,我覺得設定應該對外部有通
但是不太確定您手機的網路是電信商4G網路,還是接中華提供的WIFI
我個人是覺得中華機子內部的路由設定可能是造成這一連串阻礙的原因

#10 BECOOL2014大畫的圖,那個接法我個人認為是最好,而且可掌控的

所以我個人建議的網路方式是

中華小烏龜   ---------(D-LINK DI604 WAN孔)( D-LINK DI-604 LAN孔)  -----  (監視器,電腦A,電腦B)

小烏龜設定------別甩它

D-LINK DI604設定

WAN設定: PPPOE撥接  74688672@ip.hinet.net   (取得59.xx.xx.xx 外部可訪問固定IP)

LAN設定:  把原本的192.168.0.1 改為 192.168.2.1 , DHCP開啟
               電腦連上D-LINK DI604 分配的IP要是192.168.2.X

監視器設定:  啟用STATIC IP頁設定
                   IP設定:  192.168.2.200
                   網路遮罩:  255.255.255.0
                   網路閘道:  192.168.2.1  (DI-604 內網IP)

                   HTTP設定的 PORT  最好不要使用80   改成非常用的PORT,譬如345,隨你高興

理論上設定到這邊,電腦A跟電腦B 有配發到192.168.2.X 內網IP的話
IWATCHDVR  HOST:192.168.2.200   PORT: 345  應該就能內部連上監視器才對

至於要讓外部能連進來,有兩種設定方法

1.無腦式設定---DMZ   IP設定為192.168.2.200
  (也就是所有找上門59.XX.XX.XX的要求,全部丟給192.168.2.200 這內部IP)  包含攻擊也是

2.埠轉發  設定外部連入要求PORT 345的,轉發到192.168.2.200

監視器HTTP PORT不要設定80,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實在太容易被攻擊
另一個是有可能跟分享器的遠端管理預設80 PORT衝突

网友:
整理現在版主的設備表列,

1. 中華電信小烏龜:ZYXEL P880 2T2R,有wifi 功能
2. D-link DI-604
3. iCATCH RAS-813-J AHD DVR
4. ASUS Eee PC 900HA
5. PC-A
6. PC-B
7. 手機...

懶人的作法,打散重來,提供下列建議:

1. 中華電信小烏龜:ZYXEL P880 2T2R,設定硬撥、且佔固定IP;啟用DHCP分配。

2. D-link DI-604 用 LAN port(1~4,任一) 連中華電信小烏龜任一 LAN port。這樣整個內部網路只有一層。(以下完全不使用DI-604的WAN port)

3. iCATCH RAS-813-J AHD DVR、ASUS Eee PC 900HA、PC-A、和PC-B可以插中華電信小烏龜其餘3個port和D-Link DI-604其餘3個port的任何一個port,都是同一層子網。

4. iCATCH RAS-813-J AHD DVR、ASUS Eee PC 900HA、PC-A、和PC-B可以都設為DHCP取得內網IP,並且在中華電信小烏龜固定內網IP分配(IP綁用戶MAC)。或者iCATCH RAS-813-J AHD DVR、ASUS Eee PC 900HA、PC-A、和PC-B都設定為固定內網IP。

5. 啟用中華電信小烏龜轉埠設定,至少要提供對應DVR的內網IP (例如外部1001對應內部101),方便從外面讀取觀看DVR。這樣從外面要看DVR時就是59.x.x.x:101

6. 在家裡時手機一樣可以wifi上網、和讀取觀看DVR。如果喜歡,也可以仿步驟4加進中華電信小烏龜固定內網IP分配表(IP綁手機MAC)

7. 我用上述方式,除了可以看DVR,有時手機拍的相片就方便用wifi讀到筆電去。

補充內容 (2020-4-11 09:43 AM):
更正:5.     59.x.x.x:1001

5. 啟用中華電信小烏龜轉埠設定,...從外面讀取觀看DVR。這樣從外面要看DVR時就是59.x.x.x:1001

网友B:
經跟樓主實測, 最後應該是..... "不能連線的那台電腦問題 "
因北部外部網路完全都沒連過的電腦 跟 手機端 都可以正常連線 外部IP 正常, DDNS無效(沒有註冊帳號密碼)

由於樓主表示該DVR 不是他架設, 所以提供一些該機器相關訊息給他們, 方便處理其它隱藏問題(例如可能被攻擊)

祝樓主一切順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經跟樓主實測, 最後應該是..... "不能連線的那台電腦問題 "
因北部外部網路完全都沒連過的電腦 跟 手機端  ...

謝謝 bdrwu 大大鼎力相挺.幫忙實測並一 一的詳加說明.

謝謝您.

感恩.

楼主:
經 bdrwu 大大實測的結果.

bdrwu 大大都能夠從外部連進來 DVR (桌機和手機都可以)

我的手機也可以.我的 A 電腦也可以. B 電腦就不行.表示問題出在我的 B 電腦.

在這篇主題的討論當中. #10 BECOOL2014 大大分享了他們公司的網路系統.

不禁讓我也找出了一台 D-Link 試著去做.結果是路途越走越遙遠(自己能力不足)

與 bdrwu 大大相談中提到家用網路.工作場所網路.網路卡和網路卡驅動...等種種可能是電腦本身的問題.

重點還提到 DVR 可能處在不安全的情況下.應該要做的一些安全措施.以防萬一.

接下來找出 B電腦的問題才是解決問題唯一的方法.

在此感謝所有給予協助.提供建議和意見的先進.前輩.痞友們.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  感恩.

网友C:
引用 楼主:
經 bdrwu 大大實測的結果.

bdrwu 大大都能夠從外部連進來 DVR (桌機和手機都可以)

能夠找出確認是B電腦的問題,也是進展,

死馬當活馬醫,不怕進一步損失了。

大概版主也試過了,不厭其煩再野人獻曝,建議如下:

就維持現在的網路線路情形,A電腦和B電腦分別查一下whatismyip,是否A電腦和B電腦都是相同的外部實體IP,

1. 若A電腦和B電腦都是相同的外部實體IP,而且B電腦還是和A電腦是不同的內部網段(192.168.0.x對上192.168.1.x),那麼建議手動指定B電腦內部IP和A電腦相同網段192.168.1.x (遮罩、閘道和DNS也請仿A電腦手動指定),查B電腦whatismyip是不是還是一樣,再看B電腦是不是可以看DVR了。

2. 若A電腦和B電腦不是相同的外部實體IP,
2A.這樣B電腦查看DVR時必須要完整指定DVR的實體IP,
2B.如果DVR是DHCP方式連線,那麼B電腦查看DVR時除了要完整指定DVR的實體IP、還必須包含埠號,而且IP分享器也必須設定轉埠功能。

若版主有興趣,不妨再試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經 bdrwu 大大實測的結果.

bdrwu 大大都能夠從外部連進來 DVR (桌機和手機都可以)

把問題範圍縮小~ 這樣你才好處理
現在問題點縮小到 B電腦身上, DVR 直播外網取得IP 59.X.X.X 的部份已經可以確定沒有問題了
至於 DDNS 是無效的, 原因是沒有去註冊申請(這通常要費用) 所以連線DVR 就以 59.X.X.X 的方式即可
那麼...DVR 主機應該是可以不用再去動它了.. 雖然它處在對外很危險的模式.

由於 B電腦 的處理可能會接觸到更多的個人資料, 礙於隱私我就沒幫你再追下去
加上它有問題的就是網路部份, 故遠端連線操作應該也是可能遇到問題, 臨機操作比較好

目前 B電腦 是想辦法先判斷是 軟體 還是 硬體 問題.. 有於我通常都有備用..或稱實驗用硬碟
我會先把 B電腦的硬碟先離線, 裝上實驗用硬碟, 載入系統 實測 能否正常連上 DVR
若此操作可以, 那麼就是原作業系統問題..(可能驅動程式 可能設定 可能某些所謂 優化軟體造成)
若狀況一樣, 那麼通常我會再試驗另一套系統測試, 兩套皆不過關我才會開始判斷是硬體問題
這樣可以再把問題範圍縮小, 加快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夠找出確認是B電腦的問題,也是進展,

死馬當活馬醫,不怕進一步損失了。

謝謝 BECOOL2014 大大

DVR IP : 59. X. X. X

whatismyip,
A電腦 :111.246.166.9  TW
B電腦 :111.246.166.9  TW

(1) 內部網段 :
A電腦 IPv4 : 192.168.1.105
子網路遮罩 : 255.255.255.0
DHCP 伺服器 : 192.168.1.1

B電腦 IPv4 : 192.168.1.107
子網路遮罩 : 255.255.255.0
DHCP 伺服器 : 192.168.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問題範圍縮小~ 這樣你才好處理
現在問題點縮小到 B電腦身上, DVR 直播外網取得IP 59.X.X.X 的部份已經 ...

謝謝 bdrwu 大大

B 電腦原先是朋友灌的 WIN 7 旗艦版.正因為無法連上 DVR.

所以我就將該硬碟拆下.裝上別顆硬碟.重新 GHOST 與 A 電腦相同版本的 WIN 7 旗艦版.

A 電腦名稱 : 201610120451(2016年10月12日灌的)

A 電腦主機板 : Acer-946GZT-AM2 _V1.0

B 電腦名稱 : 202004010927(2020年4月1日灌的)

B 電腦主機板 : GA-MA785GPM-UD2H

結果它還是連不上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 bdrwu 大大

B 電腦原先是朋友灌的 WIN 7 旗艦版.正因為無法連上 DVR.

我在懷疑你 B 電腦的網路卡驅動程式....
你兩台電腦的網路卡並不是同一種晶片 一個是 intel 一個是 realtek
而目前是 intel 的可以用 Realtek 的不能用~ 驅動程式看起來 intel 應該是官方 但 Realtek 的看起來....
好像是 內建的相容驅動..   GA-MA785GPM-UD2H 的網路卡驅動程式換一下看看
我印象中它驅動完.. 應該是叫做 "Realtek PCIe GBE Family Controller"

另外, 不建議用ghost 的方式安裝系統, 畢竟原來的鏡像檔案並不一定與你的電腦硬體吻合
有的驅動程式甚至會有打架的問題, 或是干擾的問題.. 常會出現 硬體沒有任何驚嘆號或異常
但就是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懷疑你 B 電腦的網路卡驅動程式....
你兩台電腦的網路卡並不是同一種晶片 一個是 intel 一個是 real ...

原來的網卡驅動是
Realtek RTL8168C(P)/8111C(P) Family PCI-E
上次你提過可能驅動的關係.所以我換現在的這個驅動.
結果還是不行.

楼主:
在此請教各位前輩.先進

當我使用 B 電腦登入 LINE 時.

我的手機 LINE 系統會提醒.你目前已在 PC-202004010927( B 電腦)上登入.

IP 位址是 125.224.70.33

IP 位址是 125.224.79.149

IP 位址是 1.168.120.52

為什麼 B 電腦登入 LINE 時.每次 IP 位址都不一樣

然而在 A 電腦登入 LINE 時.手機所提醒顯示的 IP 位址.也會是 125.224.79.149

以上這三組 IP 位址.和 A 電腦. B 電腦的 IP 位址 192.168. X. X (外網)不一樣.

PING  125.224.70.33 和 1.168.120.52 卻是沒有反應.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此請教各位前輩.先進

當我使用 B 電腦登入 LINE 時.

1.因為您的網路是浮動制,中華小烏龜斷電/重開 重新連接就會配發一組新的浮動IP給您使用
   就算您一直開著,1~2天也會自動斷線重撥配給另一組浮動IP
   所以每次都不一樣

2.A電腦,B電腦都是接在中華小烏龜後面,透過小烏龜DHCP配給私人內部IP上網
   從您43# 用whatismyip 應該有發現兩台外部IP是一樣 112.246.166.9

   至於外部IP,內部私人IP,舉個例子來說,如果您要寄信到台中市三民路1段459號
   但是那邊是棟大樓,裡面有幾百個住戶單位,地址編法如果每一戶都給一個號碼
   全部是台中市三民路1段xxx號,這樣那條路的地址號大概要破萬,所以通常都會加上大樓內部識別
   變成 台中市三民路1路459號5樓之1
   5樓之1在網路位址上面就是類似內部私人IP(大家熟知的192.168.x.x)
   對外郵差只需要送到大樓守衛室就好,對郵差來說,台中市三民路1段459號就是他知道的外部IP
   至於怎麼送到個別住戶手中,那就是守衛室的事了

3.去ping 125.224.70.33跟1.168.120.52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那個ip是之前您中華小烏龜使用過的ip
   收回去以後要不配發給其他用戶,就是暫時沒人使用,總的來說,沒意義

我倒覺得,既然會用cmd視窗,倒不如去做tracert 59.xx.xx.xx 查看封包有沒有送到DVR主機上
比較能監看的A電腦,跟不能監看的B電腦,看到底有沒有差異

网友B:
引用 网友E:
1.因為您的網路是浮動制,中華小烏龜斷電/重開 重新連接就會配發一組新的浮動IP給您使用
   就算您一直開 ...

樓主目前的狀況是.. 兩台電腦都是接於內網, 也沒有設定pppoe的播接方式
但... 兩台電腦卻都分別出現了不同的外部IP 的狀況.. 並且兩部電腦都沒有防毒
其中一台的 IP 是可以ping到的~ 另一台的IP ping 會沒有反應 (這是當時立即測試的結果, IP尚未釋放)
也就是說.. 它的網路狀況蠻奇怪的 明明查都是 112.246.166.9 但實際上卻又是另一個??

而DVR 的機器經過查詢其記錄~ 發現其實B電腦已經登入~ 但不知甚麼原因, 卻無法看到畫面,只能看到彩色圖 (#14 第一張圖) 但其它電腦(包含我這邊的) 測試卻都可以正常看到畫面, 只是發現其 DVR 的反應有比我其他客戶的還要慢的現象~ 慢很多~

這裡的奇怪問題就是.. 電腦樓主說, 並沒有設定播接~ 但兩台電腦取的的外部IP 卻又是各跑各的? 這不合ip分享的狀況. 當然有些資訊我是由樓主提供, 也許有時間上的差距, 但在下終究離樓主那有相當距離, 不然還是臨機操作與查看比較正確..

我還是傾向 B 電腦 軟體或系統問題, 因為目前已知不能連上DVR 的電腦 只有兩台, 其他手機端 電腦端 我這甚至NB 都可以測試登上.. 網路分別為 中華電信 與 台灣大哥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樓主目前的狀況是.. 兩台電腦都是接於內網, 也沒有設定pppoe的播接方式
但... 兩台電腦卻都分別出現了不 ...

嗯啊,其實外部設想的除錯方式大概差不多就這樣

老實說我覺得最簡便的方式是,交換A電腦跟B電腦的網路孔
如果這樣B電腦就能通,那問題就在小烏龜設定上

今天中午有人說了傳說中的中華小烏龜第四孔MOD的事
找了一下網頁
https://mobileai.net/2013/05/21/cht-vdsl-mod/

是真的有這設定,該不會B電腦就插在這孔上?

网友:
你好, 不改變現況的情形下, 只要用瀏覽器直接指定 59.XXX.XXX.XXX 就可以了
還有你的閘道器設錯了, 我記得要查一下固定 IP  用到的閘道器

請中華關閉 小鳥龜的撥號, 由 DVR 直接取得固定 IP (DVR直接接中華小鳥龜)
再買一個分享器, 把電接在分享器後面 (不用設定撥號, 若電腦不能上網, 再設定撥號 user_id@hinet.net)

只要用瀏覽器直接指定 59.XXX.XXX.XXX

晚一點回家, 再更新資料給你

网友:
到目前的閱讀分析,

有一個不了解的地方,

(家裡沒有光纖。以前小烏龜是AR-4031B ?,目前是ZyXEL 6101C,後者也沒有設定硬撥,也沒有啟用wifi功能。家裡主要用wifi分享器設定PPPoE取得固定IP、並啟用DHCP分配給筆電和手機)

問題:VDSL是否可以設定硬撥後,還能接收PPPoE上網?

例如,開版的網路配置圖(即第二圖),其討論PC-A和PC-B都可取得內部IP(儘管一開始的網段有不同),因此推測小烏龜已經設定硬撥、故可取得經由DHCP分配的內部IP、達到上網功能。並在如此網路配置下,又讀到DVR可以(插在小烏龜port#2)採PPPoE取得固定IP,由其他手機觀看影像。

不知其他大大是否也能確認,「VDSL設定硬撥後,port#1~#4還能接收PPPoE上網?」。

网友F:
這是我實際有實績的客戶作法, DVR 直接取得固定ip 內網並不能連接, 而是要連 DVR 的固定 ip
如果全部的網段要一樣, 就要一台分享器 (防火牆), 然後設定 dmz 或開通虛擬主機, 如果想這麼做, 也可以
此時 DVR 最好設成內網的靜態 ip

我記得 DVR 靜態 ip 和 DHCP 是給內網用的,  沒必要可以不設, ,但為了讓內網找到, 還是設一下內網的網段IP
一般我都選靜態ip, 並設 200 之後, 例我的網段是 192.168.88.200, 你家的可能是 192.168.1.200
而 DVR 固定 IP 是由 pppoe 取得

這個接法是因為客戶環境的關係, 就不討論

至於你的 DVR 有支援什麼瀏覽器, 請看你產品規格下方截圖, 一般都只支援到 IE11, 好一點新一點的 firefox,  chrome, edge 都可以
你的 DVR 有專用的程式, 或是去下載專用的瀏覽器, 不然就用 IE11 吧

p.s : 奇怪, png檔為什麼刪不掉, 管理員可以幫忙嗎?

附上我的文件, 你參考參考

同時附上 ppt 檔, 方便你記錄, 有需友的站友也可以下載使用

底下的方式就是內網接法, 但要設 DMZ 或開通虛擬主機, 此時 DVR 最好設成內網的靜態 ip ,
其實光世代上傳的速度很快了, 這樣的方式, 在一般家庭可以不用考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啊,其實外部設想的除錯方式大概差不多就這樣

老實說我覺得最簡便的方式是,交換A電腦跟B電腦的網路孔

牛大, 這是使用中華小烏龜的 wifi 才要設定
現在有低階的網路交換器可以這麼設定 (ZYXEL合勤 GS1200-8 8埠 GbE 網管交換器)
有些廠牌也有出支援 IGMP snooping , 但是那種號稱自動版的沒用級數不夠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這是我實際有實績的客戶作法, DVR 直接取得固定ip 內網並不能連接, 而是要連 DVR 的固定 ip
如果全部的網段 ...

DVR設定頁那三頁,我個人是覺得就算樓主填滿了其實也沒差
因為啟用的只有勾選啟用的那一頁,那個就類似分享器WAN端設定

這邊外部網路連線模式設定是使用功能群組,點選後變更下方欄位
DVR就拆成三頁.

話說,您的圖畫得真好 {n_097:}
DMZ那個我前面也建議過,但感覺樓主是比較偏向現有線路架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啊,其實外部設想的除錯方式大概差不多就這樣

老實說我覺得最簡便的方式是,交換A電腦跟B電腦的網路孔

不是第四孔的問題...

昨天很晚的時候...... 我收到了樓主的訊息... 問題已經解決
我一直推測是驅動程式問題~ 所以鎖在 網卡驅動這部分
結果後續狀況果然是驅動程式問題~ 只是問題點在主機板晶片驅動~
樓主一更換完就可以正常連線了~ 結論就是卡在這裡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DVR設定頁那三頁,我個人是覺得就算樓主填滿了其實也沒差
因為啟用的只有勾選啟用的那一頁,那個就類似分享 ...

我用 ppt 畫的, 如果以原來的架構, 就是我客戶的作法

楼主:
1.因為您的網路是浮動制,中華小烏龜斷電/重開 重新連接就會配發一組新的浮動IP給您使用
   就算您一直開 ...

謝謝 conbawa 大大

2.每次重開機後的 whatismyip 都不一樣是嗎?

今天的 whatismyip 是 114.26. X. X  與 #43 查的又不一樣.

3. #47 是我用電腦 B 登入 LINE 電腦版時.手機上的通知訊息.

今天再登入 LINE 時的通知訊息是 114.26. X. X  是不是每次都不一樣呢?

# 1 的網路配置圖所顯示. 第 2 port 是 DVR. 第 3 port 是電腦 A . 第 4 port 是電腦 B .至幾台機器完全是在中華電信小烏龜的後方.那麼.這些外部 IP 又是怎麼跑出來的.完全無法理解.況且.只有 DVR 設定固定 IP. 59. X. X. X  系統管理員 IP 如同 #18

感謝 conbawa 大大細心的指導.

楼主:
如開版主題
iCATCH RAS-813-J AHD DVR桌機電腦無法連線監看(手機可以)

(1)以不去更動 DVR .中華電信小烏龜.電腦等的設定與調整...等為原則.探討電腦 A 可以連上 DVR.電腦 B 為什麼無法連上 DVR.主要原因是 DVR 和小烏龜是女婿的財物.電腦 A 可以連上 DVR.電腦 B 無法連上 DVR.這才是我的問題.我希望解決的是我自己電腦的問題.而不是去動別人家的東西.

(2)整篇文章所討論的內容當中.感謝所有的前輩.先進們不願其煩的給予協助和指教.不論是小烏龜. DVR .桌機的內網.外網 IP 設定.或者加入 HUB 等等這些機器的設定.我舉白旗投降了.

(3) bdrwu 大大曾經提到過.有可能是軟.硬體不適或者相沖等問題.電腦 B 曾經更新網路驅動程式未果.昨天突然從檢視電腦基本資訊當中發現.可以連上 DVR 的電腦 A 使用的是 Intel 的 CPU.電腦 B 使用的是 AMD 的 CPU.突然想到會不會是晶片驅動的問題.趕緊去下載電腦 B 主機板的所有驅動程式(官網的).然後只先安裝晶片.重開機馬上先登入 DVR 看看.賓果.馬上就連上去了.

(4)我的電腦都是 GHOST 的作業系統.誠如 bdrwu 大大所言. GHOST 出來的作業系統.使用上大致上都沒有問題.但是真正碰到問題的時候.最先應該考慮的是軟體問題. GHOST 出來的作業系統的軟體.可能都只是適用而已.它不一定是主機板開發時所設計最佳的軟體.這點值得大家當作問題發生時.首要考慮的重點.

總結:完修

感謝所有的前輩.先進      感恩

↓ 電腦基本資訊

网友:
引用 楼主:
1.因為您的網路是浮動制,中華小烏龜斷電/重開 重新連接就會配發一組新的浮動IP給您使用
   就算您一直開 .. ...

關於2. 3.

是的,浮動制IP,每次配發的IP都不一樣

IP算是路標,沒路標你就不知道這資料要往哪邊送
您ˋ注意看WHATISMYIP  他用的字眼是PUBLIC IP
這應該是比較正規的用法,PUBLIC / PRIVATE

外部IP,內部IP應該算比較口語式用法 {n_081:}

至於最大的差別嘛,您看,PUBLIC IP(外部IP)是唯一性
也就是說,在同一時間點,網路上不會有另一個59.XX.XX.XX IP存在
而PRIVATE IP(內部IP),則是,每個人家裡都有192.168.0.1
所以您對外說:請把資料送到我的IP:192.168.0.100喔
對方:Huh!! 我要寄到哪邊的192.168.0.100 ?

所以說,您只能跟對方說:請寄到59.XX.XX.XX這邊
至於收到資料後,要寄到哪一台192.168.0.100,就是分享器處理的事了

网友F:
關於撥接式固定 ip, 中華電信給我的回答是

1. 你沒有搬家
2.中華電信本身機房沒有更動系統
3.我忘了

基本上, 撥接取得的固定 ip 就不會再變動

當取得固定 ip 後, 剩下的撥接動作就是浮動 ip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關於撥接式固定 ip, 中華電信給我的回答是

1. 你沒有搬家

前年遇到過一次固定IP被更動,

有接到這樣的訊息,

----------------------
親愛的...用戶您好:

您的用戶號碼:...3

...配合中華電信進行機房維護作業,期間將影響短暫時間無法上網,若有造成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維護完成後,我們重新配發給您的固定IP為:1....

請您務必於維護時間過後,重啟數據機並重新連線,以取得新的固定IP上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年遇到過一次固定IP被更動,

有接到這樣的訊息,

對啊, 第2項 (2.中華電信本身機房沒有更動系統)
更動系統就有可能會改變

楼主(2020-05-02):
這個情形我們也遇到過

無法上網後再換一個新的 IP

但是與 2 台以上桌機.無法連上 DVR 的機子.並沒有相對的關係.(以本主題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