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這波璃管二極體型號?

楼主(2020-04-03):
各位先進好,  最近修理電源控制電路發現一個 二級體燒毀, 但因為沒有型號只有 兩色的色環 黑色與宗色, 但這感覺應該稽納二體的兩色環應該
是不一樣, 目前只能猜 4148 之類的, 但不確定想來請教各位, 在這先謝謝各位幫忙.
ˋ

网友:
這是稽納二極體
參考
https://bbs.pigoo.com/thread-55322-1-1.html

楼主:
這是我納悶的問題, 這偏我有翻過來看, 如果是黑色第一環 這樣是 0V 棕是 1
但這樣是 1V 的 ZD ?
還是說 黑色不算, 棕色就是第一環 就是 10V 嗎?

最近在維修power
二極體掛掉..
此二極體是色碼二極體
而且上面只有2碼表示

搜尋google及論壇上面文章
先前已經有一些前輩發表色碼二極體的編號表了
但都是3碼表示..

找了很久找到一篇文章不錯
無論2碼或3碼都介紹很清楚
分享給大家

穩壓二極體在電路中常用「ZD」加數字錶示,如:ZD5表示編號為5的穩壓管

由於小功率穩壓二極體體積小,在管子上標註型號較困難,所以一些國外產品採用色環來表示它的標稱穩定電壓值。如同色環電阻一樣,環的顏色對應如下
棕、紅、橙、黃、綠、藍、紫、灰、白、黑
1、  2、  3、 4、  5、 6、 7、  8、  9、 0

有的穩壓二極體上僅有2道色環,而有的卻有3道。最靠近負極的為第1環,後面依次為第2環和第3環。

楼主:
在網路翻到這個, 懷疑是 黑、棕        LL4148, LL914

https://yalechen1979.nidbox.com/diary/read/7181290

二極體除了上面這種標示(marking code)之外,還有其他的標示法

1.色環表示特定型號法(持續收集中)
色環        型號
黑        BAS32, BAS45, BAV105,
LL4148, LL4150, LL4151,LL4153, LL4448,
BB241,BB249
黑、棕        LL4148, LL914
黑、橙        LL4150, BB219
黑、綠        LL300
棕、黑        LL4448
紅        BA682
紅、橙        BA683
紅、綠        BA423L
紅、白        LL600
橙、黃        LL3595
黃        BZV55,BZV80,BZV81
綠        BAV105, BB240
綠、黑        BAV100
綠、棕        BAV101
綠、紅        BAV102
綠、橙        BAV103
灰        BAS81, 82, 83, 85, 86
白        BB219
白、綠        BB215
藍        BZV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