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沒有在車內裝空氣清淨機?

楼主(2020-04-03):
不知道大家常不常開車?我應該算是常開車的人,台灣空氣品質很差,除了原廠車內有外循環的空氣過濾器外,不知大家有沒有另外買一個車內專用的空氣清淨機?

有買的能否亮寶一下?並簡單說一下使用心得。

网友A:
我曾經接收過一個 車用充電式空氣清淨機(車輛點菸器與5V USB充電雙輸入)。
拿來研究之後,因為開機就有臭氧味道,馬上轉手送出,給人家放在鞋櫃除臭。

因為我拿到的空氣清淨機實際上是 "臭氧發生器"。
臭氧對身體有害,這種裝置只能在開放空間使用,以免臭氧濃度過高。
要在密閉空間使用時,人不可在場。
也就是離開車子時開啟,上車前要開窗通風後才上車。

如果空氣清淨機是利用產生臭氧除味的話,建議不要買。
或是,買來使用時要注意使用方式,以免影響身體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經接收過一個 車用充電式空氣清淨機(車輛點菸器與5V USB充電雙輸入)。
拿來研究之後,因為開機就有臭氧 ...

市售品中,什麼臭氧殺菌、負離子除臭、光觸媒、紫外線........
以上應都是屬輔助功能,但是最後還是要過濾才比較有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市售品中,什麼臭氧殺菌、負離子除臭、光觸媒、紫外線........
以上應都是屬輔助功能,但是最後還是要過 ...

這個我有小小的研究.....

機器是有效的話,負離子是不用過瀘就能清淨空氣的......

負離子可以讓微塵帶上負電,然後往四周的地方[黏上去]......所以沒有過瀘也是有用的...
只不過太強不好,太弱沒效.....要看空間決定強度.

臭氧只是除臭,跟清浄不同.

网友C:
我用這個,個人覺得效果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我有小小的研究.....

機器是有效的話,負離子是不用過瀘就能清淨空氣的......

髒空氣(包含PM2.5等)還是要能擋在濾網上,濾網一段時間更換。

臭氧殺菌根本不用買,各家的原廠保養廠都有專業型的臭氧機,而且是免費服務,只是徹底做一次要大約30分鐘,做好後什麼怪味都沒有了,或者說都是臭氧的味道,就算打開車窗也要一段時間才會散掉,大家的車內有怪味可回原廠的保養廠請他們做一次就可以撐一段時間了。

不過這都不是我要問的重點,我要問的是大家有沒有另外買一個車內專用的空氣清淨機?跟大家都是買那一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這個,個人覺得效果不錯

請問這個有沒有濾網?

网友D:
快20年的老狐狸卡一直都沒裝這些....直到近期才裝上出外必備品: 口罩。

對了,口罩不是裝在車上,特此聲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這個有沒有濾網?

我測試的就是類似 5樓的N6這種,但是沒記住廠牌型號。
形狀大小連5V車充都一樣,按鈕(double click開機)也在頂部,開機一圈LED光圈,但是廠牌應該不同。
號稱是使用 "負離子",其實臭氧味道很濃,無濾網有風扇。

有些負離子裝置會連帶產生臭氧,我測試的就是臭氧太濃。
建議要購買前最好能夠先測試一次,或是找有臭氧測試數據,先排除產生臭氧濃度過高的機種。

車用空氣清淨機選購與使用指南

网友E:
我是用這個
https://www.pcstore.com.tw/electrolux/M22372236.htm

個人覺得,空氣流量很小。心理作用比較多。
我把用過一段時間後的濾心拆下,其實都是變黑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這個有沒有濾網?

沒有濾網.我的型號是N6.

我記得我看過一段影片.有YOUTUBE用小米PM2.5檢測儀做實驗.

對於消除PM2.5是有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用這個
https://www.pcstore.com.tw/electrolux/M22372236.htm

濾網有變黑就表示有作用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有濾網.我的型號是N6.

我記得我看過一段影片.有YOUTUBE用小米PM2.5檢測儀做實驗.

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以前的CRT電視返馳變壓器周圍都集滿"黑粉",因為FBT 高壓容易集塵,就算要清潔也不方便,有濾網的話可以直接吸附在濾網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測試的就是類似 5樓的N6這種,但是沒記住廠牌型號。
形狀大小連5V車充都一樣,按鈕(double click開機) ...

我記得以前上工安課有提到臭氧不高於某數值是對人體有利的,太高才會對人體有害,我十幾年前有一台車用的空氣濾清器也是開幾分鐘就自動關閉,然後一段時間又自動打開運轉幾分鐘,也就是不會一直運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20年的老狐狸卡一直都沒裝這些....直到近期才裝上出外必備品: 口罩。

對了,口罩不是裝在車上,特此聲明 ...

早期的車好像連外循環的空氣濾網都沒有

网友:
有用一台Sharp , 倒是沒什麼感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記得以前上工安課有提到臭氧不高於某數值是對人體有利的,太高才會對人體有害,我十幾年前有一台車用的 ...

我的專業是化學,對臭氧也是有所了解,更何況使用不到幾分鐘就能讓我咳嗽。
現在市面上的空氣清淨機種類繁多,有些壓低成本,設計的裝置容易產生臭氧。
購買前最好是能夠拿到該機器的臭氧產生濃度證明。

濾網或式集塵裝置只能去除大顆粒,濾網無法去除新車味道,或是放屁臭味。
揮發性有機物(VOCs)就要靠臭氧氧化清除,副作用就是 車內的有機材質會提早老化,濃度太高會影響進入車內人或動物的呼吸系統。
這種除臭方式的設備確是如Wish大大所提到的間歇式工作會比較適當。
連續運作的設備就有可能會累積過多臭氧,長途開車可能就會從微量臭氧的環境變成過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濾網有變黑就表示有作用了啊!

經過濾淨器的空氣流量覺得太少。
覺得根本不足夠清潔車內空氣。

网友:
再買輛VOV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專業是化學,對臭氧也是有所了解,更何況使用不到幾分鐘就能讓我咳嗽。
現在市面上的空氣清淨機種類 ...

隨著科技的進步,較新生產的汽車,空調濾網應該很講究,已經不是配置之前那種普通的濾網,我也開過好幾輛車了,以前的車在市區一定要切成內循環,不然外面的廢氣吹到車內會臭到受不了,但是這樣很容易缺氧,長途開車會想睡覺,所以都要記得離開市區後就要切回外循環。
不過較新的車子不會這樣了,就算在市區我也都切在外循環也不會聞到什麼味道,印象中只有遇到零星幾次那種烏賊大貨車,才需要切回內循環(不過現在的新車就算切在內循環,一段時間就會自動切回外循環了)。

會提到這個是想說,現在比較講究的空調濾網已經不只在過濾灰塵,除了有活性碳除臭外,也'號稱"配有HEPA xx級,能過濾PM2.5的材質......,有沒有效我是不知道,不過可以肯定的是跟以前的空調濾網有很大的進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經過濾淨器的空氣流量覺得太少。
覺得根本不足夠清潔車內空氣。

車內的空間本來就不大,而且主要是又有冷氣在循環,濾清器應該不用太大。

楼主:
我好像記得你是在做汽車材料的工作是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好像記得你是在做汽車材料的工作是嗎?

沒有啦~~~~~

要車內空氣乾淨就非必要使用車外進氣,然後空調的過濾芯買好點的,

有的車甚至還能外加冷氣用的過濾綿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隨著科技的進步,較新生產的汽車,空調濾網應該很講究,已經不是配置之前那種普通的濾網,我也開過好幾輛 ...

看來Wish大的問題根本不在車內產生的汙染,主要汙染物應該都是從車外進氣來的。
車內除塵的附加裝置效能都很差,除臭裝置也不需要。
Wish大真的需要買一台有本身內建較佳空氣過濾裝置的好車。

有錢好辦事,不要去買那些幾千塊的東西反而浪費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來Wish大的問題根本不在車內產生的汙染,主要汙染物應該都是從車外進氣來的。
車內除塵的附加裝置效能 ...

是的,我的問題並不是如何消除在車內產生的氣味,外面的空氣很差,只有靠汽車內建的外循環空氣濾網過濾,想說大家會不會另外買一個車內專用的空氣濾清器來加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沒有啦~~~~~

要車內空氣乾淨就非必要使用車外進氣,然後空調的過濾芯買好點的,

汽車內建的外循環空氣濾網,進口的車廠一般通稱花粉過濾器,台灣的一般維修廠就是稱冷氣濾網,都是指同樣的東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汽車內建的外循環空氣濾網,進口的車廠一般通稱花粉過濾器,台灣的一般維修廠就是稱冷氣濾網,都是指同樣 ...

我只能說當車外空氣不好時,你就少用外氣循環,用車內循環,然後適時開窗換氣。

空調外氣濾網可以去百貨百貨店找更好的濾網來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的問題並不是如何消除在車內產生的氣味,外面的空氣很差,只有靠汽車內建的外循環空氣濾網過濾, ...

真的不推薦,車內用的空氣清淨機效率不高,因為進風量太低,可以用科學數據計算多久能抽進排出一次等同車內空氣體積的量。
如果風量調大會很吵。
我還沒用過好用的外加裝置。

只要把汽車冷氣濾網改換成 pm2.5 空調濾網,定期更換就夠。
如果怕車內有異味,可以放一包活性碳,幾個月換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