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P238HL 看心情開機

楼主(2020-04-03):
請問各位前輩,小弟有台ACER P238HL 看心情開機,開啟電源,電源燈會一直閃爍,閃到他爽才有畫面,時間不一定,有時電源插頭拔掉重插,運氣好1分鐘內開啟,有時開個幾小時還沒開起來!

目前已排除的問題,變壓器電源.電腦.VGA和HDMI線材

請問該如何著手更換電源版?主板?要哪邊買呢?

感謝各位前輩了

補充:電源面板超級難按,目前可以說是無法由面板關機

网友A:
這種是外接電源的, 有換過變壓器測試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是外接電源的, 有換過變壓器測試嗎?

有!他是19V的,筆電剛好也是19V有交換使用!
一樣看心情開機的

网友B:
要有拆背蓋抗戰的準備~~~

网友C:
你去借一下 變壓器
19V 2.1A 40W  19V 不可變 , 電流可以大不能小
注意 接頭型式

ACER 原廠手冊 19V 2.1A 40W Acer 液晶顯示器
可使用下列任一電源供應器
製造商: Delta Electronics Inc., 型號: ADP-40PH BB(P238HL 型)
製造商:Asian Power Devices Inc. 型號:DA-40A19(P238HL 型)

接頭型式
上述台達型號: ADP-40PH BB  為例
蝦皮資料
變壓器孔:外徑2.4MM.內徑0.5MM
----------------

回覆後才看到  有交換變壓器  .....
....  做過什 檢測最好先說

---------------
通常就 裡面的DC轉換電路(包含最討厭直接說的 電容 兩字)
開蓋動手術吧

网友D:
主機板 全部電容換過 無效就改版囉!

网友E:
電源面板超級難按,
開關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有拆背蓋抗戰的準備~~~

正是如此,依照前輩們的建議先把電容換掉勢必要拆下背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去借一下 變壓器
19V 2.1A 40W  19V 不可變 , 電流可以大不能小
注意 接頭型式

好的!感謝前輩的指點,我就往電容方面先著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機板 全部電容換過 無效就改版囉!

好的!感謝前輩的指點,我就往電容方面先著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源面板超級難按,
開關老化..

好的!感謝前輩的指點,我就往電容方面先著手!順便一併更換開關

网友:
換電容與按鍵是最基本的
19V變壓器的安培數也是重點,不是隨便一個19V就行的

楼主:
4/8更新

板子上所有電容都換了(除了一顆100V的手邊沒料沒換)還是一樣看心情開機阿......難不成那顆100V的是問題點!

网友F:
引用 楼主:
4/8更新

板子上所有電容都換了(除了一顆100V的手邊沒料沒換)還是一樣看心情開機阿......難不成那顆100V的 ...

請問紅框處零件編號?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紅框處零件編號?

回前輩,我也不知道他是什麼編號,拍了張放大圖給您參考!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前輩,我也不知道他是什麼編號,拍了張放大圖給您參考!

AX1008-ADJ 捕焊or換掉看看!

网友G:
u3 用電錶量一下,可能元兇就是它

楼主:
引用 网友F:
AX1008-ADJ 捕焊or換掉看看!

回前輩,有補焊過了,第一次通電開機正常,但電腦關機後,隔日再開機又是看心情開機
另外,想請教AX1008-ADJ這顆IC有代替的可用嗎?網路上搜不太到這顆IC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u3 用電錶量一下,可能元兇就是它

好的!下次放假再來開殼量測,另外前輩這顆IC有替代的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前輩,有補焊過了,第一次通電開機正常,但電腦關機後,隔日再開機又是看心情開機
另外,想請教AX1008-ADJ這 ...

不確定是否能用 LM1084 代用!
資料表如下 :
AX1008
LM1084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確定是否能用 LM1084 代用!
資料表如下 :
AX1008

感謝前輩

网友:
AX1008 AX1007 電壓量完再說吧

AX1007 照理說應該找常見的 LM1117 之類 (前面LM 可以是不同製造商如 AMS/LD1117)
            但是照片裡1.2V 固定電壓不一定剛好找的到

AX1008 ADJ 是很好找 比對 1084 接腳相容

我常找的店家如下
  FAN1112S SOT-223 輸出電壓=1.2V 輸出電流=1A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2262449253

  DIODES AP1084KLU D2PAK 輸出電壓=ADJ , 輸出電流=5A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4124720296

接腳比對如下
AX1007 / AMS1117 / FAN1112S

AX1008 / LM1084  / AP1084

网友:
測量下 U3(好像有過熱)  不能開的時候電壓 跟可以開的時候的電壓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