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事多23W省電燈泡

楼主(2020-04-03):
拜讀版上各路大大文章得知省電燈泡也可以維修
好事多買的省電燈泡換下好幾個拆開後燈管都是好的,電路板上沒幾個零件就拆下量測,把換下的都量一遍發現大多都是電晶體短路或旁邊的貼片電阻斷路
把換下的燈泡零件湊一湊組一組又可以有一個好的繼續用

另外想請問家中雜牌的都是燒燈管,可是使用的電晶體耐電流還比較小也不會燒,為何好事多電晶體耐電流5A了還一直燒,商業手法嗎?
好事多4128PL 電壓200V 電流5A
雜牌是4243DM 電壓400V 電流2A

网友A:
要讓你燒電晶體還不簡單,不加散熱片就可以了,不然就是不開通風孔也可以,久了積熱自然燒了。
君不見最近便宜的LED燈泡都沒通風孔嗎?壽命比省電燈泡還短,我就曾換過,舊的省電燈泡還在亮,新換上的LED就OVE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讓你燒電晶體還不簡單,不加散熱片就可以了,不然就是不開通風孔也可以,久了積熱自然燒了。
君不見最近 ...

果然是商業手段

网友:
Vceo  400 / 2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