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牌TH-L42D20W 故障指示閃十下(燈條已換新)

楼主(2020-04-03):
請問一下小弟我經查閱一下該型號的電視,關於閃爍十下,故障問題皆為燈條故障居多
經確定後,確實燈條有損壞,避免後續有問題!所已直接更換新品四支燈條,
但更換後問題還是,背光有閃爍一下,即進入故障閃爍指示,
由於該電路板為PI板,這類型的版子,小弟我實在不太懂要如何著手找尋故障點,
是否有先進們可以指導一下要往那個區域找尋故障點呢?

故障的燈條四支

電源版如下圖所示,紅色區域各晶體,我都有卸下單一測量,確認晶體是良好的,

電源板背面如下圖所示,紅色區域各晶體,我都有卸下單一測量,確認晶體是良好的,

訊號板

网友:
這型電視.主機板.電源板.led背光故障都會閃10下.

网友:
可以上網找一下pdf
關鍵字 "Panasonic TC-L42D2 service manual "
線路圖在29頁之後~
有一條 Back light sos ~
忘記是要不接.接地.接3.3V 其中之一就可以跳過背光壞~

之前我有遇過換燈條後~過一個月又壞了~
用上面說的方法跳過主板檢測背光壞掉~
直接裝一片通用型恆流板上去~
但是不能調背光的亮度~

楼主:
感謝這位大大提供的資訊, 線路圖我已經截取出來, 小弟我會在繼續給他故障排除下去, 順便增加一下功力,感謝您!

線路圖

网友:
加油,等你好消息!

网友:
加油,等你好消息

网友A(2020-05-12):
光藕查一下!我曾碰過類此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藕查一下!我曾碰過類此問題

實在找不原因,目前有嘗試更換電源板、及主控板但是問題還是一樣, 就只差T-CON 那片還沒測試而已,還在努力找尋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實在找不原因,目前有嘗試更換電源板、及主控板但是問題還是一樣, 就只差T-CON 那片還沒測試而已,還在努力 ...

這個是有點難修~

既然有 發出 錯誤 ~

我想先要確定 這 錯誤是 在哪個點 ?

才能縮小範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