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直流電壓12V降壓5V和3.3V電容選擇問題

楼主(2020-04-04):
大家好~
要弄一個12V轉成5V後再轉3.3V給ARM MCU使用
12V轉成5V選擇ST的78M05而5V轉3.3V選擇AMS1117-3.3
網路搜尋的應用圖如下圖,電路中電容有電解電容
我想做成的電路如下,都使用MLCC貼片電容,圖片下方是廠家DATASHEET建議的電容值;請教各位先進C3~C6該選擇MLCC耐壓多少和容值多少的呢?

网友A:
你會考慮撿一顆舊的電腦的電源供應器,直接上電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會考慮撿一顆舊的電腦的電源供應器,直接上電使用,

有的是不想那麼大台咩

把電源當做起家厝蓋起是不錯的選擇,有很多功課待做
干擾,隔離,供電能力,壓降…OOXX

网友:
第一張圖,出處:stack
詢問了是否用何種電容、可省略否、及去耦電容的選擇。可以參考裡面的回答。(這電路為參照用,不建議使用)

第二張圖,出處:electroschematics
MCU的雙電源設計,可以參考中間7805及1117的電路及去耦電容的種類、擺放數量及值。

第三張圖,不同於上述電路,淘寶有在賣成品,用了6顆碳膜電容,我猜可能是0.1+1uf,各放在輸入、中間、輸出端。

网友B:
屬於Vin就靠近Vin    屬 Vout就靠近Vout

前U2_Vout 接後端U3_Vin者...C4緊靠U2 Vout, C5緊靠U2 Vin
實物很近時(10mm內) 只用一個 C4緊靠U2 Vout, 略去C5

EMI 考量 有 100n 10n 1n時
有那麼個時期 MLCC 廠商減產 全球缺貨 有錢不一定有貨
逼急了 若要省略 以10n 優先省去  ( 疊合100n   1n 兩者的波德圖)

MLCC 耐壓就選電路電壓兩倍 與 共用簡化庫存 兩者去考慮  你這例子 使用 25V 或 50V
除非有用到 uF 級 數值大 體積跟著大   這時捨棄庫存考量   嚴守至少兩倍以上電路電壓

材質,NP0 / C0G / Y5V / X5R / X7R 主要區別在溫度變化不同   細節請查網路
NP0和C0G的容值幾乎不隨著溫度變化,
   會用這種材質的電路屬於著重'時間' 是否受影響
   例如: 振盪/濾波器/時序Timing 相位延時
而其他X--/Y-- 幾種隨著溫度變化,容值變化幅度較大
...但是消費型產品的電源濾波來講不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屬於Vin就靠近Vin    屬 Vout就靠近Vout

前U2_Vout 接後端U3_Vin者...C4緊靠U2 Vout, C5緊靠U2 Vin

AMS1117-3.3V資料表中的固定電壓為Vin和Vout都用10uF電容(有極性)
如果改用MLCC大約要用多少的才比較適合?

另外需考慮MCU的供電(下圖),AMS117-3.3V的Vin和Vout是不是用100nF比較合適?也就是C4~C6都用100nF

网友:
引用 楼主:
AMS1117-3.3V資料表中的固定電壓為Vin和Vout都用10uF電容(有極性)
如果改用MLCC大約要用多少的才比較適合? ...

C3 C5 C6  MLCC我會用 4.7uF

耐壓 / 尺寸 / 市場供應  的考量
    25V  0805都有    1206 都有
    50V  0805略少些 1206 都有

网友C:
ARM MCU 最大消耗功率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ARM MCU 最大消耗功率是多少?

這個可能需要用電表量一下,或是有些ARM MCU有提供軟體,會依程式設計者內部PLL時脈的初始設定頻率,軟體評估MCU消耗電流,因為ARM MCU的消耗功率要準確評估不是很容易,要根據它內部的時脈決定,消耗功率變化很大,時脈越快越耗電,它內部有一PPL鎖相環升頻及多組除頻器,可以依內部的需要升降頻,PPL可以產生多種時脈頻率提供給內部,CPU的時脈,匯流排的時脈,ADC的時脈,PWM的時脈,USB的時脈 ………,每一單元的最高的工作頻率不同,頻率設定低會省電,要依需要分別設定,不過每執行一個指令的耗電,它還是最省電的單晶片,IO腳假如有接電阻輸出,IO腳的耗電應該比較多。

网友:
提個意見!
使用7805這類LDO元件,VIN & VOUT 電壓差越大,隨著負載電流的輸出, 7805的溫升會越高!要考慮散熱!!
同公司的前輩以前有設計一款產品也是用到 7805,只是輸入是15V, 輸出電流有1A 左右.
溫度都能量到70~80,還是有靠旁邊PCB銅箔散熱量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