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聲寶老冰箱 SR506MD 除霜定時器卡在除霜階段

楼主(2020-04-04):
文章有點長 菜鳥問題比較多 請好心高手指導 拜託~

聲寶老冰箱 SR506MD
除霜定時器RD0802MICJ 卡在除霜階段 後 定時器就不運轉 要手動跳過除霜
除霜定時器剛換過4年左右 有做記號 手動通電時有轉動 直到切換除霜就不再轉 初步判定計時器有轉 內部也很新沒崩齒 應該沒壞

直覺是除霜加熱那環節部分出問題 但不知怎判別除霜的哪一部分元件 因為不會測量

(問題1)
網上查許多地方 都只大略教 量黃色和茶色 電阻值
但要怎量呢? 除霜定時器拔掉 直接電子三用電表轉歐姆值 插在黃茶兩線嗎?
因為不知怎量 試過 拔掉插頭和定時器 直接插黃茶兩線 也試過插電 拔掉定時器 灰紅接條線讓冰箱動 在另外插黃茶兩線 三用電表歐姆值都只寫1
還是電線要接在紅黃 插上電源插頭 再量黃茶?
一開始不運轉時 (應該是卡在除霜階段) 有從定時器接頭另一段插入量黃茶 好像也是寫1
所以不知正確量除霜加熱電阻值是如何量

(問題2)
因為不知如何量除霜加熱電阻值 亂量都寫1 (感覺好像就是這環節壞了才沒數值)
若是這環節壞了 有可能只是除霜溫度控制器 壞了嗎? 所以量除霜定時器那時電阻都只寫1嗎
因為目前我還不知怎量 所以也還無法判斷當時量的是否正確

冷凍背板拆開 因為不會測量好壞 所以肉眼看 白鐵加熱管夾在麒麟片上 外觀看都沒異常 也沒明顯爆或斷
(感覺加熱管應該沒壞)
而冷凍溫度調節器 疑似也沒壞吧~ 因為風扇會轉 冷凍會冷 只是最大問題 卡在除霜階段
所以在想有沒有可能只是 方型除霜溫度控制器 壞? 導致量不到數值?? 和定時器卡在除霜不運轉
(背板拆開有看到 2個塑膠包 一個看的到方形 應該是方型除霜控制器 另一個藍色包 有水氣看不清 或許是保險絲 不清楚) 有可能是藍色包那有水氣的表示含水氣不正常壞了嗎
上述這兩塑膠包 也不知該怎量好壞?? (若直接拉條電線跳過這東西 可以啟動除霜運轉嗎 可這樣測好壞嗎?)
若要換 又該如何換呢?? 線剪掉直接接新的然後絕緣膠帶包嗎 會不會漏電= =

(問題3)
若上述兩塑膠包沒壞 最後問題就只會是加熱管壞 可以不用從除霜定時器那量黃茶 整組電阻 而單純在背板那量嗎? 因為定時器那量 感覺好像會包含很多元件無法直接判定除霜環節哪裡出錯才量不到

若要換這除霜加熱管 (舊型冰箱 夾在麒麟片上白鐵管) 網上查詢 轉開後面兩螺絲向上向外拿出就可卸下夾在麒麟片上的加熱管
重點來了~ 知道這樣卸 但線呢~ 好像沒看到接頭 不知是線藏在背板後要拉出或可拉出嗎? 有接頭嗎 還是又要剪線絕緣膠帶包在塞回背板洞後
聽說殼都會灌發泡劑 那背板線出來的洞的線 拉的動嗎 會不會一拉斷在裡面GG

(問題4)
因為亂量定時器黃茶雙線 電阻數值1 但加熱管似乎有上下 一個在冷凍 一個在底水盤下? 都壞才數值1??
冰箱水盤水沒滿過 感覺又沒壞 那量黃茶雙線時怎會1 若上下加熱管其中之一沒壞 是否除霜計時器就該轉動不是卡在除霜階段就不動
若下方加熱管也壞 該怎換? 傾斜冰箱就可輕易拆換嗎?
用肉眼看 冰箱背部底下壓縮機那 好像管子焊接過去加熱管 還是在底部有可輕鬆拆換處

上下加熱管是只要電線處接換嗎? 上方除霜加熱管看網上材料好像有線可直接接換 但下方呢?
原理是不是定時器的黃茶雙線從冷凍背板出來 接"整組除霜加熱管"的電線 然後通電到加熱管白鐵前段的兩條管子 啟動管子加熱到夾在麒麟片上白鐵管

(問題5)
冷凍背板拆開 左邊有三根管子 2根好像是除霜加熱管 舊型都兩根?? 還有一根藍色粗管 那是什麼??

[最後再次感謝好心大大 願意看完長篇菜鳥問題]
因為若不用焊接 可自己更換 就想自己更換省下被坑一大筆 和誤將好的換了白花冤枉錢

補充內容 (2020-4-4 11:44 PM):
不好意思 因為手動啟動除霜計時器跳過除霜在冰東西所以等十小時停後又拆 圖來晚了 能拍的就這些 圖在下方回覆 不知夠嗎?

補充內容 (2020-4-4 11:47 PM):
不能直接上傳圖檔 我研究一下怎傳= ="

网友:
sorry 我沒有仔細看內文,因為通常超過 30 字以上的部分習慣會被大腦自動忽略……只是想秀一張:

网友A:
有照片比較好理解在說什麼~
比較有大大會回答問題~

老冰箱原則上就零件都換新的~
冰箱門邊要密合~
又可以用上幾年~

可以多讀讀站上文章~
您的問題都有解答~
全部"冰箱"的文章都讀完就可以將您的冰箱完修了~

网友B:
不要插電
定時器移除電線,電錶量棕(茶)色 & 黄色 要90~120 Ω,
如果沒有阻質表示 "除霜熱器" 不良
此 "除霜熱器" 是裝在 蒸發器
還是給專業的來處理

PS: 此 "除霜熱器" 有二組並聯,除霜熱器+滴水盤熱器
配線都在壓縮機旁的接線盒內

网友C:
一大篇文章不如一張配線圖來的清楚

我來試著理解
冰箱運轉到除霜狀態後就無法復歸,定時器停在除霜時段,手動旋轉定時器旋鈕壓縮機能啟動,
一段時間後同樣的問題定時器又停在除霜時段,是這樣沒錯吧?

先解決上面這段話
手動旋轉定時器讓定時器跳出除霜時段,經過一段時間後定時器又回到除霜時段
這個在告訴你定時器還活著,還能運轉,且溫度保險絲也沒燒斷,既然沒燒斷那表示
化霜感溫器也沒短路(若短路溫度保險絲就燒斷了),那化霜感溫器有沒有可能開路?
放心也沒有開路,若開路定時器就沒辦法從壓縮機運轉狀態走到除霜時段

"加熱管似乎有上下 一個在冷凍 一個在底水盤下? 都壞才數值1??"
這表示加熱管不是玻璃管,所以才會有兩個加熱器,一個除霜用另一個是防止排水口
結冰
這種設計的冰箱,兩個加熱器是並聯,而且是跟定時器的馬達線圈串聯再一起,所以當兩個加熱器
同時斷掉時,定時器就得不到電壓也就永遠不會運轉了
那為何手動旋轉定時器它又會運轉?
定時器基本有兩種狀態: 除霜狀態 . 壓縮機運轉狀態,除霜狀態定時器線圈跟加熱器是串聯,
壓縮機運轉狀態時定時器線圈有另一條迴路與化霜感溫器串聯來得到電壓

我猜測應該是兩個加熱器同時壞了,用電表歐姆檔測量一下加熱器阻值就知道了

网友:
除霜定時器如果沒壞的話,那冷凍室的溫控開關組(控制開關後有連接銅製測棒,應有塑膠套包覆)列為優先檢查重點,換新最快 !

楼主:
照片在這
用三用電表量
除霜計時器 通電運轉12接 蜂鳴器有嗶 轉除霜時 23有嗶 正常轉一圈 直到除霜階段不再轉動 (除霜計時器應該沒壞吧)
通電 除霜階段時 量34黃茶 轉歐姆值200 從接頭後方量 三用電表 有電池符號 數值不穩定亂跳 又聽到啟動電容好像會有聲音趕緊不量 怕亂量壞掉
因為不知網上說的 量黃茶電阻值是不是在通電除霜階段這樣量

量冷凍溫度調節器 蜂鳴器有嗶 (這樣這個應該沒壞吧??)
至於溫度控制器帶保險絲(那兩包好像是叫三線附保險絲方型除霜溫度控制器) 因為拆背板 所以算是常溫 我從溫度調節器那接頭量那棕白線 量時蜂鳴器沒響
而除霜加熱器 如圖 白鐵管夾在蒸發器上 有把整個蒸發器抬出來一點看 外觀肉眼無明顯破損 順便看那蒸發器下方那溝裡的加熱片 線也沒斷
冷凍蠻冷 東西有結冰沒軟現象 冷藏口有冷風 雖說冷藏普通冷 但感覺應該是8~15度左右 比超商冰箱高溫一點吧
所以那溝裡的加熱片應該是正常 不然應該會結冰讓下方完全沒冷風吧??

所以目前我的DIY就僅如此 還是不知其他該怎量
目前冰箱已裝回手動啟動 就上述測量 自己猜想若溫度控制器 在運轉到下次除霜時 溫度應該算低溫 在量看看會不會嗶
至於各處正確量法 完全不知
除霜加熱管也有東西包著不知該如何單獨去量它 所以還是不知壞在哪 就是除霜就不轉動 冰箱底部加熱器在下方也不知該如何去動它= =

另外~ 蒸發器抬出 溝槽內加熱片 錫箔紙下方那像電線的應該是加熱管吧?? 它好像直接接觸塑膠槽殼 塑膠不會熔嗎??
除霜加熱管 那兩隻 和 旁邊藍色粗管黏在一起 不會燒壞藍管嗎 夾在蒸發器上白鐵管 好像離前面塑膠殼也很緊貼 是不是也該拿錫箔紙隔一下
好怕萬一修好 反融化冰箱塑膠起火 目前除霜階段就沒反應 應該是沒在除霜 因為好幾小時後才拆背板 下方加熱管部分還有殘冰

外觀都看似良好 真的不知該怎抓問題所在 總不能每個零件都買來換新吧 這樣就夠買台二手或找原廠來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照片比較好理解在說什麼~
比較有大大會回答問題~

老冰箱若零件全換新 就夠買二手不用修了吧
所以想找出問題零件換才能省冤枉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冰箱若零件全換新 就夠買二手不用修了吧
所以想找出問題零件換才能省冤枉錢 ...

查下圖紅圈處的電熱器(線)

其一就是下圖 銀色管(電熱管) 接線處左邊那兩條

其二 在上圖冷凝管下方 排水槽上面 應該有鐵片蓋住
冷凝管往上拿起時 要注意不要折到銅管 不然會彎折(冷媒阻塞)或破裂(冷媒漏光)

溫馨提醒 :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或請看我簽名檔 <貼圖教學>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再點選圖片或檔案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冰箱若零件全換新 就夠買二手不用修了吧
所以想找出問題零件換才能省冤枉錢 ...

您買二手的冰箱~
冰箱上的零件也不一定是新的~
而且全部新零件的錢加起來~
絕對少於二手冰箱的錢~

還有冰箱一直壞~食品都不會壞嗎?
去客人家修冰箱~
有的還會一直抱怨~一堆菜都壞了~不少錢呢~
通常都整個換新的~客人都會接受~

您這台冰箱~
有電熱鋁管~下方還有一片電熱片~
之前遇到這種都一直搞不定~
後來在站上學到把二個都拆掉~
換一根玻璃的電熱管~
之後遇到都一次就完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插電
定時器移除電線,電錶量棕(茶)色 & 黄色 要90~120 Ω,
如果沒有阻質表示 "除霜熱器" 不良

照你方式 不插電 定時器拔掉 單純從四色線接頭量棕黃 轉歐姆值200量 寫1
這表示只有上下加熱器都壞 這原因嗎??
有沒有可能因為方型溫度控制帶保險絲那組壞掉 所以棕黃量不到?
或者其他環節..
蒸發器下方 那溝槽好像還有線接一片覆蓋溝槽的加熱片 怎沒看到在電路圖上??
還是那片就是所謂的"滴水盤加熱片"
冰箱底部可拉出倒水的 那不是才是滴水盤嗎
那可拉出倒水下方左右有兩顆螺絲 拔掉好像降下來那個疑似是滴水盤加熱器 蛇型管子
上方加熱器 換法好像是 蒸發器抬出來點拔夾在上面的白鐵管退出 左邊兩加熱管上方棕黃線各1 從殼洞出來 試圖拉過那洞出來的管線好像都動彈不得(好像機殼會灌發泡劑 就固定死 所以似乎是要直接剪線

若要自己買除霜加熱器 安裝要注意啥? 左邊2根加熱管和藍管用錫箔紙隔開 藏在溝槽處整排和膠殼放片錫箔紙隔離? 還是溫度並不足熔膠咳不用多此一舉去到處錫箔紙隔開

那滴水盤加熱器 要怎換? 一樣有線接嗎 在底部我也看不到 也不知長哪樣 沒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大篇文章不如一張配線圖來的清楚

我來試著理解

你好厲害唷~ 來不及附上圖就知道
所以我就不用再管其它元件 因為都一定沒壞正常??
我有附照片了~ 背板拆開就是長那樣
沒有明顯爆開或斷線 蒸發器下方排水槽也有一片加熱片 我翻面看也沒看到燒斷 就沒拍照裝回
電路圖上好像沒看到排水槽加熱片
黃茶線 電路圖上畫 除霜熱器(除霜加熱兩管+排水槽加熱片??)和滴水盤熱器(冰箱底倒水下方嗎? 還是蒸發器下方排水槽哪加熱片就是??)

照上述 月正圓大大 教的量法 只寫1
若我亂量 插電 除霜階段 轉歐姆200量 出現電池符號 有數值再跳動不停 沒準確數字
因為對三用電表測量不熟 印象中好像有聽說三用電表有充放電 不知是不是就我那亂量方式 感覺好像在那樣亂量時啟動電容有小聲音 怕電容或三用電表爆掉就快分開停止亂量 但每次那樣維持幾秒的亂量都有不穩定的數字再跳動= =

所以是不是我冰箱有三處加熱 且都壞了 才會寫1 沒改變
有可能會是像別人 哪裡哪裡壞 才造成寫1沒改嗎? (因為光除霜加熱管好像兩管夾蒸發器那個就600 另外聽說一個壞 兩組一起換的文章說 除霜加熱器和滴水盤加熱器約1千 更不用說好像還有蒸發器下方那排水槽加熱片 聽說沒再賣 要改成玻璃管 還要DIY座 那東西不一樣又不知怎換和可用規格為何)
所以能只換100~200零件就修好最好 好怕真的要換那些

有打去問聲寶 跟它說黃茶線量電阻寫1 他說可能加熱器壞了 問它維修多少錢 說約2500~3000 也不知是全換還是單一處?

4年前左右 聽家人說冰箱每次都停好久才運轉 當時想說大家常說除霜計時器易壞 買來換掉仍然沒改善 當時覺得白換 不知是不是那時加熱器就已異常 直到前幾天 家人說冰箱停太久 之前雖久也沒那麼久 好像壞了
於是手轉動除霜計時器又開始動 就是現在這狀況 都運轉10小時 計時器跑一圈同一處換除霜時卡住停止

若真的三個加熱都必須得換 而不是單一壞 影響測量不到 (因為我也不知有沒有可能壞一個影響測量 如燒斷 斷路 中間一處斷好像自然就會無法量 畢竟定時器那線離元件遙遠 測量準嗎)

那三個要怎換 可以細部教學嗎 或者有影片嗎?
網上有提的都太模糊帶過 昨天下午光是照網上說蒸發器上方左右兩螺絲拆掉 整個向上向外抬出 就花一個多小時 右邊稍微可抬 左邊卡緊緊 最後拿拔釘器挖好久才右側抬出 而非整個抬起 又怕網上說小心折斷銅管 抬出後只橫向轉直 因為左邊那藍粗管硬不太能大幅移動 只轉向如開冰箱門般
所以要怎換那三個 目前大概只會到移出蒸發器 其他不會
並不像有接頭直接拔插般簡單 好像只能把線剪斷再用絕緣膠帶 可是這樣不會進水漏電嗎?
網上沒有看到示範影片 所以不知都怎換怎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下圖紅圈處的電熱器(線)

線 外觀棕黃都沒破沒斷 加熱管灰色內不知 那看起來不像橡皮套可翻開看
冷凝管(藍色那隻?) 沒有鐵片蓋住 花一小時多才用拔釘器將蒸發器移出排水槽 蒸發器下只有放在排水槽裡的錫箔紙加熱片
加熱管都沒看到有外漏處 所以不敢從這剪破電線測量電阻 怕若好的剪破又要絕緣膠帶包 不知會不會因此漏電或壞

感謝溫馨提醒~ 可是好像來不及 無法編輯 所以把圖放在樓下回覆中 好像沒超過版面 我有用那教學改成800x600 照片也來不及取名 趕著補圖給各位大大就直接上傳沒取名
結果現在發現 都無法編輯 若刪掉再發可能好心大大就不見了
第一次發文和使用 請各位見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買二手的冰箱~
冰箱上的零件也不一定是新的~
而且全部新零件的錢加起來~

二手冰箱零件雖不是新的 可是起碼正常運作 我看到網上有一人賣我這台冰箱 4800(未包運)
可是光是聽到可能要換三處加熱 之前有聽過 除霜加熱管600 (除霜加熱管+滴水盤加熱器)約1千 蒸發器下排水槽那加熱片 好像買不到了 聽說要改電熱玻璃管 還要DIY座 (突然想到 我移蒸發器就很難移出了 當時下方好像僅離排水槽底部約1公分 所以等於緊離錫箔加熱片 當初那高手怎換玻璃管又DIY座在下方 那蒸發器不就要抬高點鎖 還要補原本螺絲孔和鑽新孔鎖 但上方不是還有風扇殼 = =
在移出蒸發器時 那冷凝管好像毛細管銅管銜接般(硬) 無法移動 我移蒸發器時也是好不易撬起後轉為直向 觀察下方加熱片 怕拖太出來或往上翻 會用斷管子 它怎能移高裝在蒸發器下

你之前遇到我這種冰箱一直搞不定 我猜可能跟我一樣 整組壞了了 (3個全掛量不到電阻?)
你搞不定是換好一樣卡在除霜不動嗎? 還是可正常運轉 只是撐沒多久又壞
最近因本人冰箱卡關 四處研究 有聽說~ 因為並聯 壞一最好快換 才不會電壓過高易燒壞另一個
可能當時你也是三處都壞 你只換上面 下面沒理它 導致搞不定??

你最後那方法 彷彿讓我看到曙光
因為你冰箱跟我一樣 上面有兩個加熱

請問大大怎麼改? 規格尺寸呢? 要裝哪 (我有拍背蓋後圖)
二個都拆掉是線從元件處剪斷絕 圓膠帶包起就好嗎? 有需要加錫箔紙隔開東西嗎?
排水槽上加熱片剪斷那在水槽裡 不會漏電嗎
是不是把兩處加熱剪掉 一處包起來 一處接上新的玻璃加熱管再將接線處膠帶黏好 就解決??
冰箱底部就可不用管它?
這方法是因為玻璃加熱管容許範圍較大 可不怕下方好壞 或上方少一嗎?
聽說冰箱底部 那滴水盤加熱器 常被忽視存在 因為壞了也仍可用? 只是上方舊的易壞
那上方加熱 換玻璃加熱管是不是滴水盤加熱器可有可無都無所謂了?

网友E:
除霜定時器故障了,你已開宗明義說了。

工作原理常態下紅2、茶4提供電源輸入供TM(馬達)週期性運轉(減速齒輪)。
當週期性運轉(減速齒輪)隨時間週期變化會隨機械帶動,造成當紅2與灰1 導通會提供電力給壓縮機,紅2與黃3離線。
同樣當週期性運轉(減速齒輪)隨時間週期變化會隨機械帶動,也會造成當紅2與黃3 導通會提供電力給除霜電熱器與水盤電熱器,紅2與灰1離線。

你手動測試只能證明除霜定時器開關是OK(強制),其實自動是有問題只要機械卡到(或鬆脫)自然內部TM馬達或齒輪會造成空轉。

機械式的定時器故障原因幾乎是設定啟動的機械點阻力最大機械卡到或鬆脫。
毛遂自薦,大同小異。
國際牌冰箱NR-350MF除霜定時器與起動器PTC更換

楼主:
奇怪了~ 冰箱有冷 有結冰 除霜階段卡住 若加熱器都壞 那結冰化掉的水都跑哪去了 地板都沒水
但若沒壞 那照大大斷電拔定時器 怎又量不到數據只寫1 好矛盾 且卡除霜像停機6~8小時蒸發器上加熱管居接進水槽處仍有點碎冰 應該就是沒加熱才還有冰 但沒加熱不是關著要讓冰溶化一天不是都還不一定能融光
這感覺好像是在冷凍除霜元件在抽獎 其實我也明白這個壞了沒用再換另一個 最後一定會好~
但學習不是玩抽獎 若要幫人修理 總不能試換 這一定會被罵
而且我也希望能一次對症下藥 把自家冰箱修好 不想花冤枉錢換掉正常元件
像4年前想說停機數小時 可能如網上很多人壞定時器般 當時換了定時器 也仍然停數小時才啟動
白花錢了
而4年過後 現在是直接給我不再啟動 停在除霜

网友:
壓縮機運轉

壓縮機運轉,且冷凍低於-10度

除霜開始

除霜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厲害唷~ 來不及附上圖就知道
所以我就不用再管其它元件 因為都一定沒壞正常??
我有附照片了 ...

加熱器只有2個不是3個,水盤內那個不是加熱器,是凝縮管(熱排)
利用冷媒管熱排的高溫將水盤內的水蒸發掉

  你說的沒錯兩個加熱器若只壞一個,必須兩個同時換掉,若只換一個,新換上去的加熱器很快會再燒壞
因兩個加熱器是並聯,電流會分流,當其中一個加熱器燒斷時,全部電流會加在剩下來的加熱器上面,一段時間後
便會燒斷,就算還沒斷也內傷了,你冰箱之前剛開始故障時,除霜時間會拉很長但壓縮機還是會再啟動,這是因為
除霜加熱器燒斷了,沒有除霜加熱器在幫助除霜當然時間會拉很長,也因為滴水盤熱器還健在,所以定時器還會
結束化霜啟動壓縮機

  你將插頭拔掉,再將定時器上的第3腳和第4腳引線拔起,用電表歐姆檔測量3 - 4腳引線阻抗,兩組加熱器並聯總阻抗
大約71歐姆上下,若測得86.4歐姆左右,就是滴水盤熱器燒斷了,若是測得403歐姆左右,就是除霜加熱器燒斷了,
如果完全測不到阻抗,那就是兩組加熱器全部燒斷了

  滴水盤加熱器更換時,必須使用雙面膠帶將它緊緊地貼牢底部,再用鋁箔貼紙加強固定不可浮起,否則會造成溫度傳導不良,排水孔會結冰,
除霜水無法排出,會導致排水溝槽的水因排不出去水越來越高,最後堵住迴風口,造成冷藏室不冷,你文中有提到你有將滴水盤加熱器拿起來看
再放回去,這樣是不行的,真正更換時要特別注意

  加熱器有沒有壞不是用目測的,用目測看不出來,一定要用電表測量,加熱器引線連接時最好用焊接,再用熱縮管包覆(包兩層也可以),
不要用電工膠帶,電線在剪時也有技巧,必須剪一長一短,防止日後接頭處有破損造成兩條線相碰短接引起事故

單獨將兩個加熱器線路拉出來,這樣你應該看得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霜定時器故障了,你已開宗明義說了。

工作原理常態下紅2、茶4提供電源輸入供TM(馬達)週期性運轉(減速齒 ...

除霜定時器應該是沒壞 運轉時都固定10小時轉一圈到除霜時跳到除霜就跳不回不轉
我有拆開看齒輪都很新沒斷 還有油 銅片接點也都清過 手動轉都有正常切換接觸
也有用三用電表量過 運轉12接時 12有嗶 轉除霜23接時 23有嗶
至於計時器為何每次切換到除霜就不再轉 我猜應該是加熱器壞 電回不來 沒電可讓它轉吧

网友F:
你有交流電流勾錶嗎?在除霜是勾黃色線沒有電流就是加熱/除霜器已燒毀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照片在這
用三用電表量
除霜計時器 通電運轉12接 蜂鳴器有嗶 轉除霜時 23有嗶 正常轉一圈 直到除霜階段不再 ...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H:
我認為化霜感溫器壞,這是個溫度開關,每天開開關關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除霜定時器應該是沒壞 運轉時都固定10小時轉一圈到除霜時跳到除霜就跳不回不轉
我有拆開看齒輪都很新沒 ...

佩服可以用那麼多專業人士看不懂的文字敘述你的問題
能讓這麼多超級前輩如此熱心熱心熱心~~用力回覆你的問題
你是第一名
忽然發覺衆多專業人士的gsm7為啥沒回附你
我想你找專業技術人員幫你修復應該比較簡單些
另外請把你的上傳圖片確實的點選編輯到論壇頁面上
不是把圖片上傳後就完成了.
你還要編排說明你上傳圖片的相關問題~謝謝

网友F:
1你說你不插電計時器脫離量黃/茶線電錶值是1就是已斷路了
2溫控開關及保險絲常溫下是斷開,計時器脫離此時你量黃/茶線的回路電阻是不受保護開關影響所以就是加熱器電阻值
3你在插電量是不可用電阻檔量要用交流電壓檔AC量、你的電阻是會跳動的不穩的
4你可以在插電時除霜結束後要回壓縮機模式下,用交流AC檔量計時器不要拆線量3與4插腳、若有AC接近110V就是加熱器斷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熱器只有2個不是3個,水盤內那個不是加熱器,是凝縮管(熱排)
利用冷媒管熱排的高溫將水盤內的水蒸發掉

原來我搞錯了~ 蒸發器下方那排水槽 叫滴水盤 而放在上面的那片加熱片 叫滴水盤加熱片(器)
我一直以為底部可抽出換水那塑膠盤叫滴水盤 還在想在底部要怎換 原來昨天我把蒸發器移出時 除霜加熱器和滴水盤加熱器 都已可換 只是差在不知如何移除舊的 因為沒接頭 而滴水盤在那邊 我以為在冰箱下 還在想從壓縮機那看好像直接銅管焊過去的 雖然知道那是凝縮管 但由於底部看不到以為再過去就是滴水盤加熱器 因為從前方拿出塑膠盤下方有蛇狀黑管 以為那就是滴水盤加熱器 結果不是 是在我已移出那蒸發器下排水槽

看來好像就是要大膽把線給剪了 纏一纏焊錫 再買熱縮管來縮(滴水盤不是容易有融化水 不會漏電嗎?)
前天我把滴水盤加熱片拿起來看 原廠沒貼膠帶 只有在錫箔上中間段和左側上有一點黃色膠(疑似不讓它跑掉)
所以我以為它也只是放在那 就照樣放回去手壓一壓 讓錫箔紙定型沒再黏 或許它是有溫度在冰就會融不一定要緊貼 才會好像只是放在那壓一壓 上方黃膠點個幾處不讓它跑吧

突然想到要量加熱器電阻值時 其實應該可從計時器那拉出的那黃茶線上一步 所有黃茶線接一起那量
2條黃 3條棕 共可量6次 有1次數值就是好一個

現在有 4 個問題困擾
1.
蒸發器那天我是用拔釘器撬起 花一個多小時 原先用手 並無網上大家般向上向外抬出輕鬆 只有右邊可上抬些 左邊動彈不得 仔細看又應該只有上方兩端螺絲 但卻始終抬不出
後來想說都拆到這樣了 若又不抬起看 等於白拆 因為目前外觀都無明顯異常 所以就拿拔釘器小心從鐵架處撬左端 在藉由右端好抬順勢 如過肩摔般右側向上翻成直向 右側朝外如開冰箱 左側仍在內 的暫時放在冷凍箱
因為左側 有加熱管 冷凝管的銅管 "好像也不能整個蒸發器拆下"
加熱管是棕黃電線接 還可移 但冷凝管好像是毛細管銅管接 (感覺好硬 轉向都膽顫心驚)

這就是我第一問題了~ (我只將蒸發器抬出滴水盤於箱櫃直放 大家是否也是如此 在將棕黃線剪斷 加熱管白鐵處由蒸發器右方已轉向外的那拖出 新的才從那塞回麒麟散熱夾彎固定 線接回)
看我左側 那進冷凝管 和 進蒸發器 的 應該是毛細銅管 銅管不具延展性 因此不能在拉出吧~ 能不能彎不知 蠻硬的 怕如大家說若折壞就慘了

2.
我這種 除霜加熱管 和 滴水盤加熱片 溫度會很高嗎 還是溫溫的 有哪些地方需要如何 "隔熱"
左側除霜加熱管 跟藍色那根冷凝粗管 該錫箔隔開嗎?
大大說滴水盤加熱片要雙面膠 黏 滴水盤塑膠殼 膠殼不會融化嗎?
加熱片經由 電線相接 就直接整片 放在滴水盤裡 這不是就等同放在盆裡泡水 加熱管和電線可這樣泡在那嗎

3.
若除霜加熱管和滴水盤加熱器 都照原先更換 那尺寸規格?
我只要量原本鋁管 左-右 寬度 ?
滴水盤加熱片呢? 網上看好像只有一賣家在賣 兩尺寸 40x3 30x7.5 16W
那天拿起看 是這個超過滴水盤長度 在左側還有上折 寬度和滴水盤好像一樣寬 但錫箔好像是寬到折往夾層
我的加熱片 好像右側冰箱線出約2公分就是錫箔加熱片 加熱片裡好像有兩元件和管線
而賣的這尺寸好像都不太對 一個好寬度不一樣 線長加熱元件又在外 一個好像沒看到加熱元件 要怎用呢?
當時沒仔細看 不知原廠是一個就那麼長和寬 還是有串並聯? 我只整個錫箔片翻過來看沒燒痕和斷就又放回
若原廠是一組件 現在網上賣的只有看到那兩種 只需買一種黏貼滴水盤排水孔附近就好嗎?
若要買兩個一樣去鋪在滴水盤上才可 那該串該並? 電線勢必在加熱管線附近 不會燒起嗎?

4.
若照上面 fireway大大 除霜加熱管 和 滴水盤加熱片 都拆 只裝新的除霜加熱玻璃管 要裝哪?
只要滴水盤處如加熱片般放那 在接原先加熱片的線 嗎? 另一組線 熱縮管包?
只裝除霜玻璃加熱管 規格 尺寸? 原先兩組加熱裝置 變成一個加熱管 這電路可嗎? 還是要各換一組在原本接線處 才能符合其它元件正常使用
我在想便宜解決 無事尾 方式 (因為fireway大大似乎兩組換新搞不定把兩組拆了換一根玻璃加熱管就完修  = =)

我現在擔心的是 壞了沒除霜罷了 但接一接有加熱了 該隔不知隔 起火就代誌大條了

若要省 又簡單 菜鳥是不是只要蒸發器在拿起來 把滴水盤加熱片剪了 網上隨便買80一片 無正副之分 直接接回兩條滴水加熱盤加熱片的線 就可讓它動 只是要花像之前般數小時 因為加熱片是關鍵 決定下方是否冷 和除霜轉動
這樣就能搞定 又不影響製冷 只是除霜時間要從半小時變數小時 就當省電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佩服可以用那麼多專業人士看不懂的文字敘述你的問題
能讓這麼多超級前輩如此熱心熱心熱心~~用力回覆你的問 ...

那些好像都來不及操作了
第一次發文和上傳圖
現在只有 回覆和補充 可點選  所以我也沒辦法
若刪文或刪圖 我怕好心大大們又要在很底下新樓才看的到
圖片應該是參考 要打什麼檔名 我也不知 所以那時為了快補圖給好心大大 就上傳了 只記得要改800x600
縮圖也是整張可看不用移動 就沒有直橫之分了

這裡大大都太專業了~ 還有圖還沒放上就已抓出問題點的
若日後還有要PO文 我會記得要附圖和寫檔名 這次無法像其他處可修改 就只能這樣了^^"

"上傳圖片卻時的點選編輯到論壇葉面上" 這個還可操作嗎? 怎操作? 要編輯什麼?? 改黨名嗎??
我後來查詢 好像說新手超過一小時無法在更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些好像都來不及操作了
第一次發文和上傳圖
現在只有 回覆和補充 可點選  所以我也沒辦法

不是只有新手
規定就是一小時後便無法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有交流電流勾錶嗎?在除霜是勾黃色線沒有電流就是加熱/除霜器已燒毀了, ...

我只有三用電表 沒勾表和安培器 但照大大教法 把電拔了 插頭拔了 從我那白色接頭那我直接插黃茶兩線量歐姆值 都只寫1 好像是沒阻值的意思 (忘了都還老師了) 應該是真的燒毀了 而且還是兩組都燒毀 因為我研究幾天 發現4年前除霜要數小時(當時應該不是除霜計時器壞 而是除霜加熱管 但我天真的把好的計時器也換了 想說這樣就可搞定 結果換新一樣數小時沒變 還被家人吐槽 白買了) <~此時應該壞一組了
如今第二組 滴水盤加熱器 可能也壞了 所以變兩組都壞 量不到阻值寫1

我昨天有趁冰箱冰10小時候 跳到除霜階段半小時 電沒拔 直接拆後版 除霜加熱管和其夾在蒸發器上的白鐵管都冰冰的 表示除霜加熱管應該掛了 至於蒸發器下方那滴水盤加熱片 因為要在拆蒸發器 我猜應該也沒在作用吧 感覺不到有溫度竄上來
所以若我的除霜加熱器有溫度 那就是有運轉過 除霜計時器那棕黃兩線就起碼有那一組的數值 不會是1
所以推斷 我自己亂量其一方法 也就剛好是上面大大教的量法 應該是正確量法 寫1是量不到 也就是兩組應該都是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 ...

好的~ 以後會注意
現在改不了 無法編輯
計時器那兩張有浮水印 是我將網上貼圖改800x600 上傳
其他好像沒有字 只有右下角有論壇印的 和圖外文字處有檔名<~指這個嗎??

是指以後上傳圖時 把檔名刪了留空白嗎?
可是怎有人說要取檔名 好了解問題
我都快被規則搞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認為化霜感溫器壞,這是個溫度開關,每天開開關關的

你說的應該是方型除霜溫度控制器吧?
那個我量過 應該正常 有沒有日衰我就不知 但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1你說你不插電計時器脫離量黃/茶線電錶值是1就是已斷路了
2溫控開關及保險絲常溫下是斷開,計時器脫離此時 ...

應該是加熱器都壞了
因為一開始歐姆值量1 都壞不知 以為不會量 就都試 一下插電 一下運轉量 一下除霜量 非得量個數出 結果都沒 才問樓上大大們怎量 結果亂量有一種就是大大教的 都拔掉量 是1 壞了= =

至於電壓 我當時亂量時 好像有三組可量到110V
好像是運轉中 12通路 12 14 24 有110V  23 34量無 其它都有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的~ 以後會注意
現在改不了 無法編輯
計時器那兩張有浮水印 是我將網上貼圖改800x600 上傳

你在貼圖時並沒做"插入"的動作,導致每一張圖片的上方都出現檔名。

而且在多張圖片時無法編排,所以才會請依照教學貼圖。

圖片不用先縮圖,只要檔案大小不大於2M,那系統會自動縮圖到最佳大小,你先縮圖成800,反而解析度變差。

楼主:
經幾天研究和自己DIY測試法 結果 如下
1.除霜計時器 (應該正常)
可運轉一圈約10小時 卡在同一處 就是除霜階段不再動 (轉一圈 轉動正常)
電壓 運轉時 12 14 24皆有110 蜂鳴器也都有嗶 (有過電 )
小心拆解 銅片123 接點量好 有拿像皮擦 擦
齒輪無崩齒 仍有潤滑油

2.冷凍溫度調節器 (可轉強中弱那個) (應該正常)
常溫下 蜂鳴器有嗶

3.除霜溫度控制器 (方型帶保險絲那個 好像是D-THM組品) (應該正常)
常溫下 蜂鳴器無聲 冷凍剛結束跳除霜半小時 (冰箱還很冷 應該算低溫) 有嗶

所以應該就可判定 加熱組 出問題 如上方大大無圖就判定出 超厲害
而我的應該就是屬於 兩組全壞
從定時器接頭 黃棕線 可量2組並聯電組值 (大家第一判斷方式)
從定時器接頭黃棕線上一步 (所有黃棕線聚集處 在盒子附近而已) 可將2黃3棕 量6次 頂多出現2組電組值
那就是個別電組值 就會是電路圖上的數值 (這是我想到的個別測量法 不用擔心在冷凍剪線會漏電 可在那就量到個別的)

而我的可能4年前 除霜加熱器 就壞了不知 所以僅靠滴水盤加熱器苦撐 (才會除霜從正常半小時 變成數小時溫度到)

所以因此 我想到若要省 滴水盤加熱片在換掉 (80元左右吧) 應該就會動 只是一樣要數小時 起碼不用手動
(這點還未試 邏輯上應該是可吧~ 至於滴水盤加熱片 (網上只看到一家店在賣兩種尺寸 不知有沒有差別 寫16W 若裝1片 不知能否承受 或者要裝兩片 串並 因為產品只寫16W 不會算不知是單獨 還是除霜加熱器好時的瓦數 要高手指導 或許可算出電阻值 也能知滴水盤該裝幾片串或並= =)

但又想到一個可能完全可以不花錢方式
就是 除霜定時器 那我那圖上白色接頭的 3黃 4茶 線 直接跳線 接一條 讓黃棕線直接通
應該就可以動吧~ 只是等於放生除霜裝置 一樣要自然退冰到達13度才會啟動 時間可能更長 (此方法純猜測  未試)
因為我想過~ 若13度就會啟動 那應該是沒差吧 東西沒超過13度 應該不會壞 冷凍的東西因為結冰 應該也不會壞 只是時間會比原先剩滴水盤加熱器的時間更久一點吧

最近常拆背板 昨天10小時跳除霜後半小時拆 蒸發器也只有底下加熱管還有帶霜(也不知是冷媒不夠 還是因為最近常拆 原先冷凍庫裡冷氣跑光才沒整個嚴重結冰 但第一次拆時是除霜階段5~8小時 那時一樣加熱管蒸發器處有殘留脆冰 所以不確定是不是常在10小時拆 才沒厚厚的冰)
所以才在想 既然沒嚴重結冰 那除霜加熱好像也沒那麼需要 應該很快到達13度吧 而到13度除霜計時器應該就會在幾分鐘後繼續轉再運轉10小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在貼圖時並沒做"插入"的動作,導致每一張圖片的上方都出現檔名。

以我這篇來說
是不是 第一個PO文時 要附上圖  如是技術詢問 就先把產品電路圖附上 即可?

然後貼圖 記得插入 就不會有檔名 而上傳 "描述" 保留空白 別打字

其他還有哪需要修正嗎?
這篇我已改不了  怎辦??? 我以後會注意~

由於冰箱還能手動啟動 所以一開始我先將大致問題 文字敘述 等冰箱到除霜階段拆開再拍照補上
結果~ 不能像FB或其他地方 編輯補圖
好心大大們又需要圖解說 所以急於補圖 去搜尋如何上傳圖片 只注意到要800x600 以為上傳圖片規定僅此
並照說明下載了改800x600程式 將規格全改成那樣 就點選上傳了

謝謝提醒~ 我以後會注意
我有去新手貼圖練習區 試貼一張 不知是否以後如此即可? 方便幫我看一下嗎?

這篇我要如何補救 只有回覆和補充 可以指導一下嗎?
還是註定要被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我這篇來說
是不是 第一個PO文時 要附上圖  如是技術詢問 就先把產品電路圖附上 即可?

練習區那樣就對了,下次請配合即可。

楼主:
請問這一隻藍色粗管 正確名稱是??

在我除霜加熱管旁 冰冰的 好像和加熱管又沒隔 好怕燒壞它
上方那兩塊泡棉和黏土 我可以丟掉它嗎~ 之前拆成背板掉下 好像放那 我直接放上去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這一隻藍色粗管 正確名稱是??

那是除液管
跟電熱管一起 怕被電熱管燒壞
未免想太多吧 這台冰箱幾年了? 會燒壞能撐到現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除液管
跟電熱管一起 怕被電熱管燒壞
未免想太多吧 這台冰箱幾年了? 會燒壞能撐到現在?

電熱管好像壞好幾年了
原先好像還有隔1公分  加熱管上下好像又有灰色東西套著 但我移來移去在看哪有斷或壞後 發現它錫箔貼紙綁一起 不知會不會把那裝置燒壞 因為背板拆開後 那兩塊泡棉和一些黏土跟著掉下 來不及看位置 只憑黏在上面的殘土 猜測可能原先放哪 一樣放回去 所以也不知原先有沒有用黏土隔開  也不知那丟兩塊泡棉在那 有何用
若那不會燒壞 我若要換加熱管就一樣把它用錫箔貼紙綁一起
我是怕修好會加熱後 反而燒壞其它東西

网友D:
引用 楼主:
電熱管好像壞好幾年了
原先好像還有隔1公分  加熱管上下好像又有灰色東西套著 但我移來移去在看哪有斷或 ...

我發覺上面酷友都跟你說那麼多了
我真不知你怎理會意思的

#4  #5  #9
#17  #19  還給你畫出走勢圖
我也在上面將故障點點出了 你就照你意思摸索吧

按你的照片圖是位置裝回即可

如果電熱管能將銅管燒壞 那塑膠內裡應該早融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發覺上面酷友都跟你說那麼多了
我真不知你怎理會意思的

我一開始就知道是除霜環節出問題了
所以照大大們教的測量了電阻 應該確定是加熱管都燒壞了
現在困擾的是不知規格 是否隨意都通用只要尺寸適合即可
在考慮要不要改玻璃加熱管 若如大大說可拆兩個單接玻璃加熱管
那原本並連兩個加熱裝置約71歐姆 變成一隻玻璃加熱管 那電阻值不會影響整體其它元件嗎?
因為原本兩組 壞一個電流全只跑單件 似乎會因超出原本額定 導致易壞
我也不清楚玻璃加熱管一隻溫度多熱約幾度 要注意哪些地方? 防不防水 需不需要特別隔熱把滴水盤全貼錫箔作底 隔絕所有附近塑膠產品

而若要照原先換 除霜加熱管應該還有 滴水盤加熱片 我上次拆開看好像整個滴水盤大小 網上那兩尺寸好像都不夠 所以不知該不該買兩片串並聯? 還是一片放排水口即可
也因為1片 2片  加熱鋁管+加熱片  加熱鋁管+加熱玻璃管  單獨加熱玻璃管 東西不同 那數據都會不一樣 還是不需考慮那些 如燈泡隨意裝W數
第一次修自家冰箱 很多地方都沒經驗 google 又沒太多專業教學和細部講解 那都當大家是師傅般用點的就會懂 所以學習發問 增長見聞呀~
不然像我一開始把冰箱底部那倒水的盤子 當成滴水盤 和那除液管 上網搜尋半天也不知道叫啥 現在知道叫除液管 去Google也沒相關資訊 所以不懂的地方我就問問 不然別人若問我同樣問題 我也不知該怎告訴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開始就知道是除霜環節出問題了
所以照大大們教的測量了電阻 應該確定是加熱管都燒壞了
現在困擾的是 ...

https://bbs.pigoo.com/thread-35019-1-1.html
這一帖請從3樓看到8樓

  你提出來的問題,很多都是自己在困擾自己,除霜加熱器旁的藍色管會不會燒壞 . 滴水盤加熱器貼在底部塑膠不會熔掉嗎 . 加熱器泡在水裡會不會漏電 ......等等,你問的這一些不都是製造商出廠就是設計這樣的嗎?會燒會漏電的話能賣嗎?

  加熱器的溫度並不會很高,且冷凍庫內的溫度極低又有水分,沒那麼容易燒的,只要你不要去亂改線路,例如一片加熱器不夠大,可以再加一片並聯或串聯嗎? 改設計是高手在做的,你一個生手勸你不要這麼做,尤其是這種會發熱的東西,改成玻璃管加熱器是可以,但整個過程並不單單拿掉原來兩個加熱器,放上玻璃管加熱器這麼簡單,加熱器位置高低擺放 . 加熱中水滴到玻璃管上會怎麼樣?有很多經驗在裡面的

  你要擔心的反而是零件的取得和安裝,對一個生手來講換這兩個零件算是難度蠻高的,甚至老手也會出錯,買代用品阻值是個重點,並聯後總阻抗就月正圓大大講的不要超過120歐姆,也不要低於65歐姆,但千萬不要自作主張,多買一個來串/並聯,這樣總阻抗就差很多了,你不用去擔心別人改成一支玻璃管加熱器阻抗不就不一樣嗎?
設計加熱器者是高手中的高手,人家會不知道嗎?當然是會設計阻值70 歐姆左右的加熱器

网友:
看得好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開始就知道是除霜環節出問題了
所以照大大們教的測量了電阻 應該確定是加熱管都燒壞了
現在困擾的是 ...

不要沉迷於網路賣場
先將型號抄好 到原廠服務站 看有沒物件比較實在
沒物件的話 我看你是改不了 還是給專業的處理 不然改到火燒冰箱 你也不樂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