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電腦電源可用在GA-B81主板嗎

楼主(2020-04-04):
買了二手 I5 4440連主板 加二條8G RAM , 裝二個硬碟
因唔想花錢買個機箱,用了聯想很老細機箱,電源是20PIN,不是24PIN
但這電源好似得180W,可以用在這主板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
要看插頭才知道

网友A:
不接外接顯卡,是可以的。

可以去enermax 計算總功率消耗。

ATX 20pin 還是可以勝任的,CPU 4pin供電最好要接上。

楼主:
電源是20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接外接顯卡,是可以的。

可以去enermax 計算總功率消耗。

不會裝顯示咭.會裝二個硬碟

网友:
180w W真的太小.

网友:
1.要加裝20PIN TO 24PIN
2.180W如果沒有使用超過15年 勉強還能繼續用
以上提供的硬體架構 已經是180W能負荷的極限 不建議再添加設備
3.誠心建議有金費還是換一個新的比較OK

网友:
燒主機板+CPU+RAM比較爽?

還是買顆新火牛快樂升級比較爽?....

台灣買顆450W左右銅牌火牛好像兩千台幣有找...

网友:
小機殼限定了電源尺寸 ?

根據 3# Peter180 提起的 [安耐美 瓦數計算器]
http://www.enermax.outervision.com/PSUEngine

我玩了一下 需 223W  (*未加風扇/每個2~3W )
Desktop
CPU INTEL Socket LGA 1150  i5-4440
2 個 8G DDR3
2 個 HDD (SATA 7.2K RPM)
STD KeyBd/Mo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