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獅龍8500G前級開機無聲 後級燒保險絲

楼主(2020-04-07):
獅龍8500G前級開機無聲
後級燒保險絲,能否推薦西寧南路店家

楼主:
能否自己先買保險絲裝上

网友:
會稍保險,表示有過載或短路,先找出來,再用過載保護測試,確保安全,避免災情擴大。
拆開檢查,把你的做法說明並照相,遇問題求助,站內高手很多,不怕你問,只怕你不會問(要領很重要)
我的經驗供你參考:我從不認識零件樣貌到目前,全在這裡學來的,可參考我的主題,就可知我的一路走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自己先買保險絲裝上

不行!更不能換更大電流的。

楼主:
太晚看到了,以換上,能開機了
只是機上寫7A250拆下舊卻是6A250
不過我是照機上規格買的,再來查看前級
哪裡出問題,不行的話也只能送修了

网友:
如果是透明圓管的保險絲,因為短路等等過電流燒斷,圓管表面會黑色的痕跡,甚至破裂發生。

楼主:
報告各位學長
換上原廠規格保險絲
開機正常出聲
在請教學長A跟B聲音有差嗎?
我這樣接對嗎?
小弟有兩組書架喇叭,能同時接上輪流聽嗎?

网友:
在請教學長A跟B聲音有差嗎?
聲音沒差,它沒分前後喇叭接頭所以沒差

我這樣接對嗎?
喇叭線有分正負極,你用的喇叭線看不出正極線和負極線是哪一條,所以不知道你接的對不對

小弟有兩組書架喇叭,能同時接上輪流聽嗎?
可以同時接兩組喇叭,但是喇叭線正負極要接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各位學長
換上原廠規格保險絲
開機正常出聲

你喇叭線這樣接 比較不保險 (大部分都這樣接) 怕喇叭線沒絞緊會讓線絲接處到另一腳位 產生短路

最好接一個香蕉插頭 或 用Y型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喇叭線這樣接 比較不保險 (大部分都這樣接) 怕喇叭線沒絞緊會讓線絲接處到另一腳位 產生短路

最好接一 ...

謝謝學長提醒,只是暫時接上
試聽聲音

補充內容 (2020-4-8 09:13 PM):
前級開機看到小強@@
清一清灰塵跟小強
端子輸出ok了
只是單前級接喇叭還是不出聲

楼主:
請問學長這組端子可以接被動式重低音嗎?
還是要這組

网友B:
1.要接主動式超低音箱
2.front pre out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要接主動式超低音箱
2.front pre out

感謝學長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