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安博盒子 (S900 PRO) 維修請益

楼主(2020-04-07):
家中有台安博盒子 (S900 PRO) 插電不亮燈

拆開來量測後,發現有某顆IC炸裂了

感覺應該是電源控制有關的,不過看不出型號

(量測結果:左上腳有5V,其餘四腳無電源輸出)

希望有前輩能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A:
依位置看有可能是電壓穩壓的 ~

測一下 第 2 腳 是否接地 ( 3腳那邊中間腳)

1 PIN 接電源輸入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位置看有可能是電壓穩壓的 ~

測一下 第 2 腳 是否接地 ( 3腳那邊中間腳)

您好:
我請朋友好的機器幫忙量

上面兩根是5V

下面第1腳也是5V

第2腳跟第3腳則是接地...

网友B:
那請你朋友看看 IC 上面的絲印是什麼

网友C:
我家有兩種版本, 但是 UU13 都沒有這顆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請你朋友看看 IC 上面的絲印是什麼

您好,朋友傳來的照片如下

看起來很像是CO5W,可是找不到這種IC型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朋友傳來的照片如下

看起來很像是CO5W,可是找不到這種IC型號

竟然朋友有機器怎麼不請他拍清楚一點呢,或是直接跟你講上面寫的是什麼?
不然的話除非有碰過這台的痞友才知道,而其他人想幫忙可能要花很多時間再那邊猜吧

楼主:
有問過他說是CO5W沒錯

而且他也沒有微距鏡可以拍得更清楚了!

网友D:
不知道有沒可能是這顆

SY6280AAC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有沒可能是這顆

SY6280AAC

我覺得挺像的...
那兩個電阻也有...

网友:
啊勒,五樓 yaogolf 那張圖不就有答案了,

猜測:它的版本是旁邊直接用一顆 000 電阻把5V直接接過去,就不用那顆l五腳的了

DC 5V 輸入端,一個用 IC 當保護,一個用 000 電阻當保護,cost down ?

-
先量五腳 IC 左邊那個000空位置的一端是不是也有 5V

或請 yaogolf  驗證一下 000 電阻是否有5V通過,及是否和旁邊五腳互通

你朋友也有提到

上面兩根是5V
下面第1腳也是5V

先把五腳 IC 拆掉,量下面第1腳接點有無短路(後端),再補電阻

网友C:
我家的版本量測如下無UU13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版本量測如下無UU13元件)

恩,那 4.5v 應該只是像九樓的IC 第四腳一樣是個 EN 腳,猜測只是 5V IN 再轉回來變 EN

楼主:
好的,謝謝大家的幫忙...

之前在修Iwork8這個白牌品板的時候
剛好有買一些9樓提到的SY6280AAC這顆IC

找個時間來換看看...
不過,話說...這顆IC的損壞率還真是高啊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的指導

因為找不到之前買的IC

所以改採五樓提供的方式,拆掉原IC,再焊上0歐姆電阻
目前看起來好像已修護完成了,謝謝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有兩種版本, 但是 UU13 都沒有這顆元件

您好:

想請問一下,您RU52左上角三顆元件是什麼呢?
也是0歐姆電阻嗎?

因為我後來發現,我的板子上這三顆好像是缺件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的指導

因為找不到之前買的IC

哭了...
只好一下下,電源還是不穩定...

好像跟五樓大大的板子比起來缺了三個元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哭了...
只好一下下,電源還是不穩定...

大大換一個5V的變壓器試試, 原廠搭配的品質不怎樣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大換一個5V的變壓器試試, 原廠搭配的品質不怎樣可靠...

我換了兩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

想請問一下,您RU52左上角三顆元件是什麼呢?

你的板子並沒有缺件.

你自己 PO 的圖上零件都還在呀!

RU52 左上角三顆元件並無標示, 在線測量的結果由上往下分別為 0歐姆, 0歐姆, 6.8K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板子並沒有缺件.

你自己 PO 的圖上零件都還在呀!

的確是還在,後來量了一下也是0、0、6.8K歐姆

現在的狀況是,插了TF卡會不開機,不插可以開機
但是如果要做下載 或是 比較大Loding的動作時就會自動關機

換了幾個原IC附近的10uf電容,結果還是相同

還有什麼可以查找的地方嗎?求救!

网友C:
引用 楼主:
的確是還在,後來量了一下也是0、0、6.8K歐姆

現在的狀況是,插了TF卡會不開機,不插可以開機

插 TF 卡開機通常是為了重置。

安博的開機畫面轉圈圈到出現選單這段 LOAD 會比較重。

你有提到重點了, 經驗上應該是變壓器的問題。
看了前面幾篇你說你有換過變壓器, 是換其他顆安博附贈的變壓器嗎? 拜託把原廠的扔了。
我都另外向學姐買大廠 2A 甚至是 3A 的變壓器, 不好的電源會讓你抓狂, 甚至燒了你的機子。

試試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 TF 卡開機通常是為了重置。

安博的開機畫面轉圈圈到出現選單這段 LOAD 會比較重。

您好,我是換5V/2A的變壓器來用

印象中是之前壞掉的路由器附的!

楼主(2020-05-13):
回報一下,前天將新購入的SY6280AAC裝上去 (順便移除了0歐姆電阻)
結果狀況有稍微好一咪咪

不過一樣會無預警斷電...
還在找原因中!

楼主:
最後回報

1. 原來之前用的AP電源有問題,今天測試會莫名升壓到快8V

2. 改用電源供應器直接供電觀察,電流高負載時會上升到1.2-1.3A 左右,所以原廠的5V/1A 可開機但是高負載時會斷電

3. 另外再改裝一個5V/2A的變壓器來使用,目前使用狀況正常

看來換掉那顆IC暫時是完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後回報

1. 原來之前用的AP電源有問題,今天測試會莫名升壓到快8V

你要看你的 安博盒子 標的規格~
最大使用電流是多少?

會超過表示你的 元件 有問題~
而不是 供電裝置 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你的 安博盒子 標的規格~
最大使用電流是多少?

安博好像是5V/1A 吧
不過蠻多前輩都有說過了,原廠附的變壓器品質不好

沒有電路圖功力不夠蠻難找原因的
只能針對幾個感覺比較有問題的元件下去測試
結果測試都是好的
換了變壓器後目前使用都還蠻正常的

至於那個輸出8V的變壓器應該真的是故障了吧
因為我記得以前測試過大概是5.XV 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博好像是5V/1A 吧
不過蠻多前輩都有說過了,原廠附的變壓器品質不好

不管是不是原廠 , 只要它可以達到 規格~
問題就不在它 ~

所以說測量 供應器要加上 負載的原因 ~

換句話說你上了 負載 假設 消耗是 1A 時 ~
電壓 必須 維持在 5V 左右~ 這才叫做正常~
---------------------------------------------------------------
你可以看一下哪個元件~

在運作中 溫度 最高~

那個 元件 可能有問題~